[維修實例] GA-H61M-S1維修

楼主(2015-12-05):
先做個錯誤示範:技嘉主機板開機無畫面(也不把型號寫出).經過一番測量.此處省略1000字(你最好有這麼懶).發現有一個3K小電阻故障
               更換後.跑碼.啟動-完修.謝謝大家...(有沒有很傻眼的感覺)    結果當然被回收了
進入正題吧:

主機板型號:GA-H61M-S1

故障狀況:開啟無畫面.檢測卡跑00.無RESET

故障分析:  PCR.怎麼又是PCR.沒錯.就是最基本的東西.沒有R.就找C.可是C可能要搭配波波.所以建議從P開始(寫到這裡有人看不懂的嗎.若有.請重新爬文.從P.C.R開始吧)
處理過程:量測主要電壓.看圖

主角

不跑碼.無RESET

我第一個測量的電壓幾乎都是CPU供電.為什麼-------它是最後的P啊.CPU供電.無

接下來要量什麼電就隨你高興.RAM供電1.5V正常.有時候1.2V也正常.因為還沒有順利啟動

匯流排供電0.94V.正常

橋1.05V正常

橋1.8V.異常.已經衝到2.37V.維修最怕你已經量到異常處.卻不知它異常.應該有朋友會點頭吧.待會就從此處修下去

橋3.3V正常

故障處.此處供電名稱為:VCC1_8PCH.供應整合橋H61的1.8V

看圖:VCC1_8PCH

來源處3.3V正常

輸出端.2.37V異常

看圖:運算放大器LM358的第3腳決定輸出1.8V的條件

R4993電阻拆下測量為0.52K(520甌姆).本應為3K

看圖:此圖重點為R1(R4993)變小.導致1.8EN變大.進而使1.8V輸出變大.請搭配電阻分壓公式

將此電阻換上正常的3K(我的電錶顯示2.96K)

輸出電壓因電阻回復正常值.而回到1.73V

看圖:輸入電壓不變.對地分壓電阻R2不變.當R1從520甌姆變成2960甌姆.電壓就會從2.37V降到1.73V

再來測試看看

跑碼

開機畫面

完修.我會不會太囉嗦了.才一顆小電阻.結果寫了一篇

補充:由於h61的1.8V電壓過高.可能導致一些無法預期的晶片異常現象.包括H61內部不發出EN訊號去開啟CPU PWMIC.所以無CPU供電

网友A:
C大,

發現這種問題時有電路圖可以比對除錯真是太幸福了~~~

网友B:
厲害!!!有時越小越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C大,

發現這種問題時有電路圖可以比對除錯真是太幸福了~~~

沒錯.我也有同感喔

网友C:
這篇直搗精隨阿
完整又簡潔快速
終於看見有人能處理1155的主機板了

网友D:
數位電路op amp都還給老師了 ,只記得基礎的電路學!
很詳細的分析,讚!!

网友E:
偶的那張H61依舊還是開-停-開-停-開-停-開-停
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偶的那張H61依舊還是開-停-開-停-開-停-開-停
哈哈哈哈哈

我也一直再等你寄下來換CPU座餒.等你喔~

网友F:
大大您太屌了,這都被追到了,小弟也有查過類似的情況,不過我不會也無法去說明為什麼要改阻值,因為小弟不會算學識太淺了,沒電路圖只能慢慢試到輸出為正常電壓,不過和大大的例子是相反,因為那顆電阻是並聯接地,阻值越小,輸出電壓就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厲害!!!有時越小越不容易~~

說得是.以前我都是直接放棄.哈哈哈

网友G:
曾看過Wish大說,這種電阻阻值變小是很難很難遇到的。。。。。很精彩的維修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篇直搗精隨阿
完整又簡潔快速
終於看見有人能處理1155的主機板了

目前"主流"故障主機板.開始從775變成1155了  :lol

网友H:
P=維他露P
C=開罐插吸管用力C
R=喝它一大口~R~~好大一口氣

网友I:
十分清楚的維修範例! good

另外現在的板子,沒有電路圖的話,想要修復已經漸漸地快變成不可能的任務了

网友J:
圖文解說、過程詳盡,真是好文一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數位電路op amp都還給老師了 ,只記得基礎的電路學!
很詳細的分析,讚!!

喜歡維修.大概也是因為不需要中高階的理論基礎.就可以樂在其中了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大您太屌了,這都被追到了,小弟也有查過類似的情況,不過我不會也無法去說明為什麼要改阻值,因為小弟不會算 ...

下次可以在拆下的電阻兩端接一個可變電阻.當然區間不能差太大.慢慢調.等到輸出電壓到達理想值.再裝回適當的電阻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次可以在拆下的電阻兩端接一個可變電阻.當然區間不能差太大.慢慢調.等到輸出電壓到達理想值.再裝回適當 ...

對喔,怎麼沒想到~那時還笨笨的一個個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曾看過Wish大說,這種電阻阻值變小是很難很難遇到的。。。。。很精彩的維修文。。。

電阻變小真的很難找.本文中電阻是因為輸出端差異大.往回找.才抓到的.也算幸運喔

楼主:
引用 网友H:
P=維他露P
C=開罐插吸管用力C
R=喝它一大口~R~~好大一口氣

新進的朋友是越看越糊塗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十分清楚的維修範例! good

另外現在的板子,沒有電路圖的話,想要修復已經漸漸地快變成不可能的任務了

電源電壓部份還勉強可以.訊號這部份.就太難了

网友K:
好文章讚1個....評分+1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圖文解說、過程詳盡,真是好文一篇!

總是希望.圖文詳述.聚聚人氣.感謝回應

网友:
說明詳細~~~強~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文章讚1個....評分+1

感謝加分.請多多支持喔

网友L:
可否請問圖右下角所使用的軟體名稱?謝謝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可否請問圖右下角所使用的軟體名稱?謝謝

常用電子電路計算程序 v1.0

楼主:
引用 网友M:
常用電子電路計算程序 v1.0

讚.conbawa大.請問此程式能找到繁體版嗎.因為簡體又亂碼.我都很不好意思貼圖.還要遮遮掩掩的.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否請問圖右下角所使用的軟體名稱?謝謝

請看28樓conbawa大已回覆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讚.conbawa大.請問此程式能找到繁體版嗎.因為簡體又亂碼.我都很不好意思貼圖.還要遮遮掩掩的.謝謝 ...

找不到

楼主:
很感謝你.現階段還是會把一些亂碼盡量遮起來

网友E:
發現頭2張圖記憶體沒插入插槽XDD

网友G:
引用 楼主:
很感謝你.現階段還是會把一些亂碼盡量遮起來

XP嗎??

xp可以用apploc處理亂碼這個問題。。。。。

這是微軟自己出的軟體

請笑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發現頭2張圖記憶體沒插入插槽XDD

真的耶.你眼力太行了.回想起來.當時(大約1個月前)好像要拆起來.忽然間又想起要拍照......後面測量記憶體就拔了.反正不跑碼.加分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G:
XP嗎??

xp可以用apploc處理亂碼這個問題。。。。。

太謝謝你了.我使用的是xp系統沒錯.目前可以完整顯示.雖然是簡體.再次謝謝.

网友M:
引用 网友G:
XP嗎??

xp可以用apploc處理亂碼這個問題。。。。。

唔,這版的不要用.

找另外一版,有人修改過的papploc來用比較好,名字前面多一個p

原始版本的,有個bug存在,裝了以後,有可能以後安裝新軟體的時候
安裝畫面顯示會全部是亂碼,似乎是某個暫存檔案的問題,記不太清楚了

修改過後的則是沒有這各問題.但搜尋的時候最好看一下,別找到加料版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唔,這版的不要用.

找另外一版,有人修改過的papploc來用比較好,名字前面多一個p

這裡好像解說得很完整

http://zfly9.blogspot.tw/2009/11/papplo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