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三角」膨脹螺栓拆卸

楼主(2015-12-05):
今日在親戚家,幫忙把吊扇/電燈改成T5燈具,拆吊扇底座時才發現不是一般的六角型螺栓,而是三角型,一般扳手轉不開,改用「萬能鉗」才卸下,

廠商設計,可真費心。

相關帖子

网友:
這種施工法我還是第一次看到,故意的吧,只此一家,別無分號,吃定消費者了!
記得下次不要找這家了!

网友:
最近一直想買的【萬用套筒】或許可以解決這種情況

圖片來源
http://www.pcstore.com.tw/homedig/M18976369.htm

网友:
這些廠家真夭壽,訂做一些怪螺絲螺帽,想diy還得先買工具,只用一次就划不來了

网友A:
你親戚家的水泥壁,怎麼哪麼多空著的壁虎,這樣對牆壁沒有影響嗎?
注意看還有油漆遮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親戚家的水泥壁,怎麼哪麼多空著的壁虎,這樣對牆壁沒有影響嗎?
注意看還有油漆遮蓋的

仔細看,確是奇怪,

在我們夠能力幫忙以前,長輩都是請裝潢師傅、水電師傅來施作,早期的簡單燈具重量輕,師傅便隨手用二、三個塑膠壁虎固定就完事。遇到改裝吊扇,基於安全,於是和出線孔錯位,改用鐵質膨脹螺栓做固定。

白色螺紋蓋板看來應是對著出線槽的位置,吊扇的固定座一邊壓著蓋板,其實另一邊便出現縫隙,對於吊扇高速風吹動時穩定性就差了。

這次化繁為簡,回歸用T5燈管,以前的塑膠壁虎的位置應該可以再做為固定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