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HOOD1969搭棚製作

楼主(2015-12-06):
想說做個小功率放大器零件少聲音好  配退役的床頭喇叭 大家看看!!

聲音不錯再做立體

网友A:
很棒的分享~

不知道電源部分是如何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棒的分享~

不知道電源部分是如何處理?

很久的交換電源24V直接使用

网友:
搭棚即時隨興
維修時就有點小麻煩

网友B:
DEAR K大
  後來您把功率晶體換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AR K大
  後來您把功率晶體換了嗎?

是原本以為25安培TIP35晶體低音會比較飽滿結果高音不漂亮換成2N3773聲音好一點
此放大器是A類工作電流2A

网友:
厲害!OTL 搭棚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原本以為25安培TIP35晶體低音會比較飽滿結果高音不漂亮換成2N3773聲音好一點
此放大器是A類工作電流2A

大大:

散熱板溫度幾度?,對緊貼電容是否有壽命影響?

楼主:
散熱板溫度80多度趕緊加風扇,加了風扇約64度有加裝散熱片的地方50多度
電容都距離0.5公分應該沒問題

网友:
經典線路,如果搭配線性電源應該會更好

單聲道靜態電流2安培來算,靜態消耗功率就96瓦
冬天拿來當暖爐剛剛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久的交換電源24V直接使用

K大~
請教一下!

交換電源不會有哼聲嗎?

楼主:
也算沒有哼聲  趴在喇叭前(10cm)有一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Xcq5bOkNX8
此網也是交換電源可聽看   3q

那也是在下   哈!!

网友:
高手. 景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算沒有哼聲  趴在喇叭前(10cm)有一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Xcq5bOkNX8

可能要現場比較能聽得出來~

網路感覺有雜音,可能是耳機太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要現場比較能聽得出來~

網路感覺有雜音,可能是耳機太爛....

如果有興趣提供另一網址...3Q

https://youtu.be/5mIcPLJOhnc
PK, DENON PMA 690 ,DIY 12W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有興趣提供另一網址...3Q

https://youtu.be/5mIcPLJOhnc

kuo0202 大你誤會我的意思了~

我的電腦接耳機就已經會有哼聲了~

网友C:
kuo0202 大大 您好!
請問1# 零件表中  RL 3,8,15單位為何? 是喇叭阻抗或是表示輸出功率。
一般 RL 為負載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kuo0202 大你誤會我的意思了~

我的電腦接耳機就已經會有哼聲了~

抱歉...打廣告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kuo0202 大大 您好!
請問1# 零件表中  RL 3,8,15單位為何? 是喇叭阻抗或是表示輸出功率。
一般 RL 為負 ...

看電壓及阻抗決定用料

是喇叭阻抗但也決定功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kuo0202 大大 您好!
請問1# 零件表中  RL 3,8,15單位為何? 是喇叭阻抗或是表示輸出功率。
一般 RL 為負 ...

原作的圖表在以下連結文件的第3頁:

Linsley Hood Class.pdf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作的圖表在以下連結文件的第3頁:

Linsley Hood Class.pdf

skyboat0520
    飛船老師  您好!

感謝您 詳細的原文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