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電器無輸出

楼主(2015-12-09):
弟子的充電器壞了,不知從和修起,因此想請前輩指教小弟我

規格:29.4V  2A充電器

損壞:無輸出

麻煩前輩指教,可能是那個元件損壞及測量方式,感謝大大了!

网友:
查高壓區  主電容電壓  PWM IC  VCC供電電壓

网友A:
只有幾張照片沒有人能直接看出是哪裡壞,要有電錶的測量數據才能協助判斷,例如一次側與二次側電解電容上的電壓,或是輸入的保險絲有無燒斷。

沒有修理經驗的人最快的方法是買新的,網拍便宜又能送到家。
自己修理費工又費時還不一定修的好,這類電源都是直接更換新品,除非買不到這種規格時只好硬修。如果身邊沒零件可拆換又要出門跑一趟,怎麼算都是不划算的。

网友B:
這位兄台的問法!!

我想很多站友會請你去博杯吧!!

沒測量數據,神才知道哪裡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位兄台的問法!!

我想很多站友會請你去博杯吧!!

因為他不會修,或許連維修工具都沒有~~所以要求別太高~

按照他的問題回答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幾張照片沒有人能直接看出是哪裡壞,要有電錶的測量數據才能協助判斷,例如一次側與二次側電解電容上的 ...

TO 原PO

上述大哥說法是以實際面向來談,維修一種東西沒有想像那麼簡單的,如果你真的事這樣
的話,你恐怕得考慮是否要為了喝杯牛奶去養頭牛

网友:
那就先檢查保險絲吧~~~

网友:
哇靠!!!!!!
原來維修在別人的眼裡是一件很簡單的事,只要告訴你哪一顆零件壞了換掉就能修好.....
我們在維修實例裡哪邊查電路'檢測'用電表'練焊功原來都是一些假動作......其實只要用看的就能知道是那顆壞掉了????
(以上不是在說樓主,是在說不懂維修的人會有哪些迷思)

這裡告訴你怎麼修,特別是你這樣的外行人.......而且很可能可以修好.

就是從大顆的'黑色的元件一件一件的換掉試試看.換一個試一下有沒有修好,沒修好就再換一個....

這個東西的元件不多,就算沒電表'不會量,可以修好的機會還是很大......

网友C:
保險絲換了無效---------就去讀三年電子應該就能修好了

网友:
一,有些充電器,必須接上待充電的電瓶,才會啟動
二,麻煩請告知,銅箔面 IC1 的編號

网友:
無輸出很多種,無電流?無電壓?
燈是否有亮,要明確說明。
也需要工具檢測。
如果想修,基本工具要有三用電錶,焊槍,焊錫,錫膏
這裡的前輩才能協助你,找出故障點。
先從電容檢查起......
就是黑色圓圓。
不然就GOOGLE,認識一下...........

网友:
DEAR 樓大
  如果您對維修有興趣 這裡有很多教學文 您可以先閱讀 先知道哪些零件是做甚麼的 有甚麼功能 這樣維修起來應該比較快速
  您的問題 沒輸出 應該比較好查修 先重AC輸入端查起 看"電"在哪裡消失了 市電由插座建來後經過開關 保險絲 EMI 橋整 濾波..... 等等 零件 每一個都有可能 但這必須有基本電學與電表使用的基本功 如果您沒有 建議還是買新的
  小弟是 電子科畢業 沒來這之前 都是把好的電器給修壞的 來這之後 潛水了二三年 看各個教學文與維修實例好不容易 才修好一個VCD PLAY 的交換式電源 說實在 VCD 還有修的價值嗎 ? 花的心力 跟回饋成正比嗎 ? 只是興趣而已 還有看看自己可不可以把東西修好罷了
  在以前我一直以為被動元件(電阻 電容 電感) 不會壞 來這之後 發覺 被動元件也常壞(由其是電容)  而且持修起來非常困難

网友:
電路板看起來還很新,保險司壞的成分居多....

楼主:
怎麼那麼多沒建設性的回文,說話在酸啥意思ㄉ。啊不就很厲害    拍拍手  好強餒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麼那麼多沒建設性的回文,說話在酸啥意思ㄉ。啊不就很厲害    拍拍手  好強餒 ...

也不算酸--------------因為你只給圖----------沒給任何測量數據---所以也不知如何幫你
就像一台車不動了----------你拍拍照片就要別人告訴那裡壞掉------大家只好用猜測的

网友:
http://bbs.pigoo.com/blog-13488-105.html
這是draculaxx大大所整理的資料,很値得參考!!
多爬爬文...

网友:
樓主您好強!要求教...虛心點!這些都是很高的前輩ㄋㄟ...您的問題太籠統,像:我車子不能開!問題有很多種...要這些高手怎麼教!(您的程度到哪裡..也沒人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麼那麼多沒建設性的回文,說話在酸啥意思ㄉ。啊不就很厲害    拍拍手  好強餒 ...

請注意網路禮節,情緒性回文無助於問題解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請注意網路禮節,情緒性回文無助於問題解決。

看起來是年輕人........

如果說我們的話是沒有建設性的回文,那原樓主也沒有建設性的動作。

看到那些建設性的回文也沒有去測量或增加回應,只照著個性回話。

照片呢??數據呢??維修動作呢???這才有建設性不是嗎?

(大家還是要讓一下年輕人,年輕時難免個性會比較多。)

网友:
再一次的請問LZ
該設備上面,各個IC的編號
沒有主要零件的編號,根本不知道要從何下手查修
也或許如其他先進所說"保險絲"燒掉而已
你自己都沒有給一些有用的參考資料
還說別人給的都是沒有建設性的酸言酸語
千萬要記住,在這裡,沒有人欠你任何東西
而且你是來找人協助你的
願意幫你,是你的福氣
不想幫你,是你自己學藝不精,人緣不好,怪不得別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起來是年輕人........

如果說我們的話是沒有建設性的回文,那原樓主也沒有建設性的動作。

年輕人讓太多,到最後都認為理所當然。
現在的社會...........
東西壞了,需要人幫忙,但要虛心受教。
來到這裡不是所有前輩都應該要幫。
語氣更要謙卑,別人也更樂意幫忙。
樓主發文,一點也不受教,厲害就自己修何必請教別人。
大家又何必浪費時間。。。

修東西是要經驗累積,不是一天兩天就會,
這裡的前輩都是臭皮匠,累積起來都勝過諸葛亮。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年輕人讓太多,到最後都認為理所當然。
東西壞了,需要人幫忙。
但也要虛心受教。

其實我只是要讓年輕人知道[年紀大的人會讓年輕人]。
但年輕人被年紀大的人讓,其實是對年輕人自己不好。

年輕人不要人家讓你都不知道。。。。。。其實我的意思是這樣的。

其實不只年紀大的會讓年輕人,老板更會讓年輕人。。。。但這讓是放棄,不是客氣

网友G:
以上各位年紀大的人~~~咱們去喝茶去~~~~~~有人要退火的青草茶嗎?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上各位年紀大的人~~~咱們去喝茶去~~~~~~有人要退火的青草茶嗎?

以上各位年紀大的人~~~咱們去喝茶去~~~~~~有人要退火的青草茶嗎?

潛水多時.好久沒回文...但看到這裡...我笑了...我好久沒大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實我只是要讓年輕人知道[年紀大的人會讓年輕人]。
但年輕人被年紀大的人讓,其實是對年輕人自己不好。

原來是這個意義阿!
受教了,謝謝提醒....

网友:
要看對方態度如何,自己再調整!

网友:
有時候... 只是輸出的線 "內傷" 斷了, 或是DC接頭不良...
有時候... 只是輸入的線 "內傷" 斷了, 或是AC接頭不良...

有電錶量量先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保險絲換了無效---------就去讀三年電子應該就能修好了

讀完三年,結果用指針電表也不會量電晶體好壞 ...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讀完三年,結果用指針電表也不會量電晶體好壞 ...

我還好去上課第一天就會量了比老師厲害-------------------------我是在外面當師傅後才回學校讀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還好去上課第一天就會量了比老師厲害-------------------------我是在外面當師傅後才回學校讀書的 ...

你就像已學會開車,為了駕照去學開車一樣 ...

网友:
個人看法:
基本上 維修這件事,依情形不同,可能很簡單,也可能很複雜....
維修人員也是一種另類"醫生"---電器產品"醫生"...
所以 就跟病人去給醫生看病一樣...
1. 醫術普通 遇上 輕症病人
   輕症應該都可以醫好...(病人休息幾天,也可能會變好...)
2. 醫術普通 遇上 重症病人
  轉院或醫不好(醫療糾紛...)
3. 醫術高明 遇上 輕症病人
  應該也是沒什麼問題
4. 醫術高明 遇上 重症病人
  狀況不同,結果不同.
  修東西則看功力如何...

另外所謂久病成良醫,得了某種症狀久了,
多多少少也知道如何處理...

家中電器壞了,有時運氣好,
換換保險絲,電容,,,,也是有可能修好...

网友:
越來越能體會wish大的堅持了!

1.以發文主旨來看: 這帖就該進回收區了~ 沒廠牌?沒型號?

2.再來就是如draculaxx所述~新手總是認為發圖片,告知問題(沒有測量數據)~就********"認為"*******回復的人要告知他答案!

===========================

若回復不如所願~就會有一些不知所以的舉動

不懂OK,但是不學不努力只想答案~~~這就欠電了!

有時我常想~~~發問的人~~~你到底會不會使用三用電表(指針or數位),你懂得基本的電子電路嗎?(至少要懂開路及短路)你會用焊槍跟吸錫器嗎?
阿你知道要解焊"主機板"之類的多層板,用高瓦數的焊槍才行嗎? .....

如果說多不懂,發問哪裡故障 ~~~ 這樣是要回復心酸的嗎?

連雄爸~多火了! 這還滿少見的!

网友(2016-01-13):
libra71
這個應該是筆記型電腦的充電器吧?
你要問充電器不能充電的原因。
1、先查看充電器LED燈輸出端是否有亮,有亮卻沒有電壓,表示某一個零件燒毀
     依某些廠牌的做法,可能是類似中功率的電晶體燒毀。如果還是一樣的話
2、可能要先從輸出的線頭查回去。慢慢查看。
3,以上若沒有上述情形的話~就是LED燈沒有亮~可能變壓器,不然就是橋式整流器。

我只能約略的講解一下。
記得學東西,不要怕問,但是~也要注意自己的態度和禮節。
畢竟有一天你也會像他們一樣,有豐富的維修經驗的一天。
我是以過來人的經驗教你,希望你能接受。
俗話說~師父引進門,修行在個人。

网友:
給個建議 可以請教版上前輩 要從哪量 測試點 來下手~
還有 拍照不要用閃燈 盡量用其他光源補光 不然照片會反光~

你的問題我也常遇到 在師傅眼裡可能很好下手 測電位電壓~零件判斷好壞

网友:
這位老大的問法,就跟明天會開哪支號碼一樣...
電源入力端出力端,保險絲,一次側.二次側.各路電壓.晶體都沒敘述..
修電子的不會養小鬼的啦.沒有開天眼..可以隔空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