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東芝 TOSHIBA 42RV500G 開機背光閃爍,可正常開關機

楼主(2015-12-06):
銘牌

全機俯視

邏輯板

電源板

主板

DTV數位電視盒

電源板相關測試點

故障情況:這台電視拿上手外表目視根本是灰塵集中營,背殼積了好多灰,上電後開機背光差不多0.3秒閃一次,閃的頻率太高亮度也不太亮看不出來有無影像,開關機及電視燈號正常......

修護步驟:
1.這台說穿了也就貼片電容掛了一顆,如果本文到此結束會不會被人K~~哈哈~開玩笑啦~,這還是需要把修護的過程說清楚講明白,最好是讓新手也看的懂才好;心裏面OS應該是高壓板/電源板24V輸出/背光控制電路出了問題,拆開背殼後測量待機5V正常(測試點如上二張圖),開機測量12V/24V均正常穩定輸出,測量背光開關BL-ON/OFF及背光亮度DIMM電壓也正常....

2.這時心裏就有點悶了,都正常難不成是高壓板掛了......目視高壓板至邏輯板有一條連接線,將他拔除再上電,咦~~背光穩定,但黑屏無畫面,這時心裏想可能邏輯板的12V無輸入電壓或保險絲不保~

暫時拔下高壓板至邏輯板接頭測試

3.於是再度上電測量邏輯板各部位電壓如下(為了方便各位比對,故障前及修復後測量的電壓值一次列出):

故障測量電壓值:TCON版號 V420H1-C12
VGH:16.53V VGL:-5.46V GVON:0.7V GVOFF:2.4V VAA 16.02V VGHP:20.02V

V25V:1.79V(此處為TCON編號誤植應為V18V) V12V:12V SDA:3.28V VIN:12.08V

VREF:15.01V VD33V:3.29V VDD 3.28V VDA:16.02V VCOM:15.01V DOL:0V

ORL1:3.28V OE1:0.45V CKV:1.84V STV:0V VSCM:14.99V

修復測量電壓值:
VGH:17.5V VGL:-5.45V GVON:0.79V GVOFF:2.49V VAA:15.9V VGHP:20.2V

V25V:1.79V(此處為TCON編號誤植應為V18V) V12V:12V SDA:3.28V VIN:12.02V

VREF:14.9V VD33V:3.28V VDD 3.28V VDA:16V VCOM:6.38V DOL:0V

ORL1:3.28V OE1:0.45V CKV:1.84V STV:0V VSCM:6.37V

GAMMA電壓(故障及修復量測均相同):

1:14.43V  2:12.44V 3:11.64V 4:10.77V 5:10.47V 6:10.14V 7:9.47V 8:8.4V 9:7.91V

10:6.97V 11:6.50V 12:5.53V 13:4.91V 14:4.57V 15:4.28V 16:3.38V 17:2.60V 18:0V

4.在測量的過程中發現有燒焦的異味,於是在測量完後關機仔細去聞(這很重要,不光是要會量電壓,有任何異常不管是聞或目視,都需要仔細詳查),在位址板異味特別嚴重,拆開鐵殼目視左側位址板貼片電容有燒黑現象.....

左側位址板貼片電容燒黑處

貼片電容更換後

5.拆下左側位址板相對應軟排上的貼片電容,測量容量為1UF,從廢板上挖了一顆更換,再度上電開機.......嘿嘿,終於有顯示畫面,既然都拆到這了,於是順便把位址板上的測試點也測量一下

左側位址板測量電壓
VGH:17.53V VGL:-5.45V VDDA:15.99V VCM:6.38V STV:0V VST:0.41V GRL:3.29V SIN2:1.65V

VDD:3.29V T1:0V T2:0V DRL:3.29V POL:1.64V ATP1:0.29V OE:0.45V CKV:1.84V SIN1:1.65V

STV_R:0V A_STA:0V

6.既然有顯示畫面,相關電壓也測量完成,於是把腳座裝上,讓他睡太久了,該站起來活動活動~接上信號,螢幕顯示圖像正常,最後再把電源板上電容除大電容外,全部掃光增加耐用度~~~~

7.完修......

高壓板至邏輯板接線裝回

測試照

完工照

网友:
厲害厲害,恭喜完修

网友:
很仔細 非常感謝讓我又多學的一個問題處理的SOP:lol

网友:
很棒的實例...感謝分享

网友A:
恭喜完修~

要拆到位址屏線還真是不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要拆到位址屏線還真是不簡單!

拆到那裏很容易啦~多拆幾台習慣成自然,只是比較怕遇到舊款電視背部有大鐵殼,光是拆裝螺絲很費工,還好同行幫小弟買了台電動起子,以前都手動轉螺絲,新款薄型的就容易的多~

网友B:
還把電源板上電容(除大電容外),全部更換,真有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把電源板上電容(除大電容外),全部更換,真有心.

一定要的,畢竟有使用年份了,電容多少有老化的情況,希望賣出去買家能使用久一點,其實主板主晶片我也加裝了散熱片~~哈哈

网友C:
恭喜完修,請問大大如何得知各點正確電壓?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請問大大如何得知各點正確電壓?謝謝!

以前有量過其他台不同型的邏輯板,好量的都會量一遍並記錄當參考電壓~
可以拿來比對是否誤差太大~再針對誤差大的電壓做電路檢測,當然最好是有原板的正確電壓輸出值

网友:
感謝前輩細心指導~
小弟收穫良多~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有量過其他台不同型的邏輯板,好量的都會量一遍並記錄當參考電壓~
可以拿來比對是否誤差太大~再針對誤 ...

感謝小大指導

网友:
感謝分享及詳細流程
收穫良多~

謝謝~~

网友:
受益良多  謝謝~~

网友:
謝謝熱心提供教學範例。

网友:
謝謝詳細的解說~~~~

网友:
高手在民間  讚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詳細的分享。

网友:
很棒很詳細的解說實例...感謝分享

网友:
真是厲害~恭喜完修

网友D:
看來大大很細心也很厲害,昨天有客人取走的一台奇美42也很相似,因為面板高壓相同,所以也是拔掉T-CON和高壓後才發現是到T-CON的12V時有時無,12V無時畫面全黑,但也看不到有人影在面板上面移動,檢視一段時間才發現主板上至T-CON上的12V電路上的貼片電容有黑黑的,原來是受潮表面有漏電,所以時好時壞,第一次碰到這樣龜毛的問題,也是花了不少時間清洗及更換才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來大大很細心也很厲害,昨天有客人取走的一台奇美42也很相似,因為面板高壓相同,所以也是拔掉T-CON和高壓後 ...

修這個沒辦法,有些東西要壞不壞很難查修,當然小弟也遇過修不好的,只能換板處理~~~技術還需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