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各位大大幫看一下室內插座線路

楼主(2015-12-06):
最近想要把插座改成雙切
原本是單切開關+一插座想要改成雙切開關+一插座,配線如下圖
請問各位要怎樣拉線?

另外請問這張圖的線路配置個別定義是什麼??謝謝囉
這是一個單切開控制一個日光燈,右邊是插座,左邊是開關

网友A:
建議一下,請勿使用外連圖,以保持文章完整性!

网友B:
參考看看,新增加三條配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一下,請勿使用外連圖,以保持文章完整性!

不好意思剛上傳有問題!!已經弄好!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參考看看,新增加三條配線。

謝謝!!馬上來研究一下!!!

网友:
國際牌 以上接法供你參考

网友:
四路開關 要五處,六處,七處 控制一燈

四路開關

四路開關

网友:
3f的簡單易懂明瞭

网友:
樓上說的都是正確的!!我補充文字~紅白是插座(紅是電源,白是N),紅色電源PASS過去隔壁單切開關給電,單切開關下面綠色是燈切線(透過單切讓電源跑道燈具,經過負載之後到N相讓負載動作,N相在燈具那邊就接好了)
所以如果你要加裝成雙切!就必須將開關換成雙切開關,然後紅色不變(接0),下面的開關接點13接來回線,然後來回線的13接另一邊雙切的13接點,0則接負載!!
~~~~~~~~~~~~~~~~~我好像把事情說得更複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