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HP的沈水幫浦,運轉電流卻高達13A

楼主(2015-12-06):
小弟年中買的,沈水幫浦:

EA-307

EA-307

EA-307
只有1HP,電壓110V,為何運轉時,都在13A左右,這是正常現象嗎?
還是標示錯誤,不只1HP,感謝指教

補充內容 (2015-12-7 08:00 PM):
拿來給果園灑水
205060

補充內容 (2015-12-7 08:11 PM):
剛買來時曾經測試出水,沒有15秒,果園就變成池塘了,
一般拿來灌溉,我拿來灑水,所以比較耗電,幸好放在水中,不怕過熱,

网友A:
有阻力吧

1HP 實際耗電量應該落在800W上下 7.X安培  吃到13安培將近多了1倍

网友B:
使用了220V電源?或電流表異常.

网友:
馬達卡住或水流不順,導致電流上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使用了220V電源?或電流表異常.

大大:

"使用了220V電源"應該電流變小,
可能是使用220V電源機種使用110V電源電流自然增加

网友:
直接打電話給工廠問,比較快。

网友:
先確使用電壓是否正確,在確定量的電壓電流是否正確

如果都正確,那就是有卡住超過負荷,馬達都在啟動狀態所以你量多一倍電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大:

"使用了220V電源"應該電流變小,

這個應該不是通用電源機種吧?內含開關式電源?

网友:
可能是它運轉時的功率因素不高吧!?
P.F. = 746W/(110V*13A)=0.52 或者 P.F.更低.

网友D:
1HP馬達的線圈匝數如果正常,就算咬軸仍是746W,只是無法將磁能轉化為機械能

你這顆馬達如果不曾被拆修過,可能的原因:
1. 主線圈匝數有鏽蝕發生,造成線圈短路
2. 運轉電容失效已變成低阻特性(此最常見),拆除電容一腳即可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1HP馬達的線圈匝數如果正常,就算咬軸仍是746W,只是無法將磁能轉化為機械能

你這顆馬達如果不曾被拆修過 ...

這是七月新買的幫浦,拿來給果園灑水,可能因此壓力增大,導致比較耗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阻力吧

1HP 實際耗電量應該落在800W上下 7.X安培  吃到13安培將近多了1倍  ...

有可能,我拿來果園灑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HP馬達的線圈匝數如果正常,就算咬軸仍是746W,只是無法將磁能轉化為機械能

你這顆馬達如果不曾被拆修過 ...

測試方法很簡單,拿一個直流馬達通上電後量一下電流,然後用手握住馬達軸,再量一次電流就有答案了!

网友F:
這是三相改單相的馬達嗎?
(三相馬達+離心開關+電容)

网友G:
輸入不等於輸出(指水流量),輸出阻力大馬達溫度上升負荷的電流也上升

從馬達輸出端先拆掉,讓輸入等於輸出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H:
使用錯誤吧,這出水口不應該是撒水頭,應該是空接的出水口

网友:
若將出水口拆除,不接管路讓其水無阻力流出,在量電流看看吧,但撒水頭應該用加壓馬達比較適合吧,抽水馬達,適合大量排水用,且出口端無阻力的

网友I:
來湊答案:  並想想泵PUMP效率..
.
假設 當Q=0.4M^3/min   H=7M 處為最大輸出,
計算其  水馬力 HHP=H*Q/4.56  = 0.614 單位為 HP ,
.
該馬達號稱1HP (=746W) ,但上述(最大)輸出0.614HP ;
假設"泵" 效率 n=0.614HP/1HP=0.614 (不曉得對不對?)
.
(又回到先前第9#樓)
電功率P=V*I*PF=110*I*PF,假設你的馬達正在以1HP=746W吃電與輸出
1HP*746W/HP=110*13*PF ,PF=0.52
還是馬達的運轉功率因素低.
今晚上網GOOGLE的心得大概是從圖表估計 "泵的效率".

希望你有設備,例如功率測試儀可以量測,(現在有一種裝在插座上來量測電器用電狀況的.)
台電沒收虛功率的錢.  所以1HP馬達(746W)最大每小時耗電約0.746度,而不是110*13/1000=1.430度,
當你的馬達正以功因PF=0.52運轉.  線路電阻發熱損失I^2*R大概產生"額外" 的(13A-7A)^2 * 線路電阻R.
所以高功因對地球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測試方法很簡單,拿一個直流馬達通上電後量一下電流,然後用手握住馬達軸,再量一次電流就有答案了! ...

可惜,這是沈水馬達,找不到轉軸

楼主:
引用 网友G:
輸入不等於輸出(指水流量),輸出阻力大馬達溫度上升負荷的電流也上升

從馬達輸出端先拆掉,讓輸入等於輸出就 ...

我真的這樣做過,結果變成大噴泉,把水塘抽空了,底下都是泥漿,因為果園的水塘只有兩立方公尺,
約1800公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惜,這是沈水馬達,找不到轉軸

我是舉個例子,我曾用 DC 小馬達試過,如果將馬達軸用手抓住,看電流錶,電流會升到很大,提供給你做參考,很多先達都提供經驗了,你可多試試,一定可找出原因的,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舉個例子,我曾用 DC 小馬達試過,如果將馬達軸用手抓住,看電流錶,電流會升到很大,提供給你做參考 ...

那是直流

交流馬達 絕對不能卡死  要是保險沒跳就等著叫消防隊了
這是最錯誤的示範

直流馬達也不能夠卡死 線圈跟換向器都會受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來湊答案:  並想想泵PUMP效率..
.
假設 當Q=0.4M^3/min   H=7M 處為最大輸出,

感謝指導,可惜我沒有測量功率的儀器,同樣是1HP的沈水幫浦,豪勇牌的尺寸就比松河EA307,小很多,
29cm/18cm/46cm 是同等級的大隻老,也是最重19KG,價格比較貴,多了$400,
雖然笨重,但是效率很好,可以同時開10條管,90顆噴頭,
運轉25分鐘後,電線會輕微發熱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使用錯誤吧,這出水口不應該是撒水頭,應該是空接的出水口

這不是正統的用法,所以不可超過30分鐘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是三相改單相的馬達嗎?
(三相馬達+離心開關+電容)

他有兩種規格,單相或三相,

网友J:
1HP的馬達不太可能吃到13安培,就算是虛功也不可能
吃到1.5倍的額定電流,既可判定異常
何況這快2倍的額定電流

建議樓主
將出水口直接引出,不經過灑水裝置
試看看電流是多少

畢竟線圈長時間通過兩倍電流
對線圈來說不是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J:
1HP的馬達不太可能吃到13安培,就算是虛功也不可能
吃到1.5倍的額定電流,既可判定異常
何況這快2倍的額定電 ...

若不接灑水頭,那就會變成池塘,
那抽水馬達,拿來灑水時,電流是否也會增加,
若也會增加,那就是灑水幫浦的宿命,
例如噴霧機的馬達1HP,拿來噴藥時,電流約11A,也是異常,除非壓力降低,電流可降低10.2A,
噴霧效果就很差

网友I:
找到一張圖,電流大可能是因為水量大,(是否跟揚程/壓力....無關??)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找到一張圖,電流大可能是因為水量大,(是否跟揚程/壓力....無關??)

問題他馬達是固定功率不是跟據他要水量去搭配

所以決定好要的流量就要搭配馬達

网友:
如果接線都正確,請說明實際揚程,管路長度及排水量需求。

您的沉水泵浦是低壓大量(1.1Kg 0.7m3  或是1.5Kg 0.36m3)的設計,
配用在1.8m3的水池時,流量會過大(3~6分鐘打空),而且負荷阻力太小,容易過電流。
用來噴霧時(>2kg)會水壓不足。

网友:
有果園, 就容易推敲問題出在哪裡

你用你的圖表上的E307曲線, 挑一點, 選對管徑, 出水口給它到建議的垂直的高度. 這個點是 mgh (流量, 9,81m/s 和 高度 乘積)

這樣再測電流, 就知道是馬達問題還是你的灌溉管路設計問題了.

网友K:
將原有一迴路用一台抽水馬達,切成一半迴路供給馬達使用,看電流會不會變小,若可以,就可以看試否要在多加一台馬達來使用,一人一半來供應,使用時間也可以比較長,馬達壽命也廷長

网友I:
會不會運轉在 額定轉矩與制動轉矩之間 (略低於額定轉速),所以電流大於馬力數的額定電流 !

馬達轉矩

馬達轉矩

网友:
pump  工作點是7m 0.4m3/min,放在1m 0.65m3/min時會有大於額定電流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將原有一迴路用一台抽水馬達,切成一半迴路供給馬達使用,看電流會不會變小,若可以,就可以看試否要在多加 ...

感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會不會運轉在 額定轉矩與制動轉矩之間 (略低於額定轉速),所以電流大於馬力數的額定電流 !

松X公司,答覆選擇220V 1100W的機種,就可解決此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