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HAMEG HM504 示波器 電路探討與校準求助

楼主(2015-12-07):
手邊有兩台 HAMEG HM504 數位類比混和示波器,閒置多年最近拿出來使用發現都故障了,兩台故障現象還不太一樣,早期買的 HAMEG 類比示波器都還能正常使用,後期買的使用率很低卻先故障!

追蹤電路維修了好幾天,總算將其中一台修復,另一台經交叉更換電路板也已確定是一片最大片的電路板異常,但卻找不出故障的地方,在數位與類比介面採用 HEF4094 來做串聯輸出以節省連接線數,但這部分的電路卻設計得很不合常理:

板上有兩組共四顆 HEF4094 組成 32 條線輸出,這是其中一組,怪異的地方是 VSS 不是接訊號地電位,而是接到 -5.2V,但來自數位電路的串聯訊號卻是 0~5V 的訊號位準,所以當輸入訊號為0時,對 HEF4094 VSS 而言還是有 +5.2V!而 HEF4094 原廠規格低電位必須在 4V 以下:

這很明顯不符合電氣規範,HAMEG 算是國際大廠怎會這麼設計呢?即使勉強能動作也是在規格邊緣,不良率應該會很高才是。

另外是否有酷友知道 HAMEG 這類示波器校整步驟?目前修復一台但兩通道 Y 軸放大倍率偏差約 10%,進入功能表設定調整Y1/Y2增益,做完Y1之後顯示出 Error:19 無法接著調整 Y2,但 Y1 調整後是準確的。

网友A:
是有看過一般單電源供電的CMOS型邏輯,以不對稱的正負雙電源當成供電,因其在clock信號未出現前,需在clock端以此負壓當成正常偏壓.可能是為了避免誤觸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看過一般單電源供電的CMOS型邏輯,以不對稱的正負雙電源當成供電,因其在clock信號未出現前,需在clock端 ...

可是我這案例clock是0~5V邏輯信號,相對於HEF4094 VSS而言,CLOCK是5.2V~10.2V,沒機會出現負壓。

网友A:
1.在正常情形下,Vss是直接接地即可.而且若需其接負偏壓,尚須須提供一組負電源,設計者應該是有別的考慮因素.(這已超出我們的理解範圍,亦或是其一時迷糊導致)
2.以示波器測量此數位輸入(pin1,2,3)波形,並觀察信號是否在1轉態為0時,產生偏大的負向過激電壓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正常情形下,Vss是直接接地即可.而且若需其接負偏壓,尚須須提供一組負電源,設計者應該是有別的考慮因素. ...

1. 個人猜測是為了與類比電路配合才在VSS加負壓,輸出低電位時輸出負壓再經整形比較容易得到真正的地電位。
2. 數位輸入是0~5V位準沒錯,觀測波形也和一般數位訊號相仿,並無特別過激的現象。

原本修好那台今天燒機出現不穩現象,有時甚至面板會失去控制,必須重開機才會正常,很像是單晶片部分當機 (一台有3個MCU),這系列示波器問題還真不少啊,我還有另一台HM507,電路結構都一樣,只是多了數位儲存功能,了解這設計矛盾之後,還真怕使用中的HM507哪天也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