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 AOC 42吋電漿電視 PD4262 電源版一顆晶體規格

楼主(2015-12-07):
各位先進,不好意思
本人算是小白一枚
只會一些簡單的烙鐡焊接
請高枱貴手 指教一下

源由

看著電視時,突然碰一聲就無聲無影
想說爆電容了,拆開大致看了一下
電容都還在,就凸頂而已

請問各位先進前輩們
這顆晶體是什麼規格?

電視型號

電視型號

電源版型號

電源版型號

後來慢慢仔細檢查電源版各個零件時發現有顆晶體爆開了

後來慢慢仔細檢查電源版各個零件時發現有顆晶體爆開了

网友:
發文請依版規規定發文,您可在發文後的一個小時內修改,
若不改正發文則會依版規處理。

相關的版規規定請到公告區內閱讀。

网友:
大大, 您貼圖的方式錯了, 還請速速改正~~

网友A:
基本上~電漿~~~〉連回收場都不要了~! 幹麻還要修~!!

不過你就把凸的電容換一換~燒毀的換一換~看看吧~!!

要是我看到電漿連一秒都不想浪費在他身上~!!沒價值了~!

楼主:
是沒什麼價值了,但好歹也曾"發光發熱"過..
ppandnini 大大可以告知一下,那顆爆發的晶體規格好換看看
謝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電漿~~~〉連回收場都不要了~! 幹麻還要修~!!

不過你就把凸的電容換一換~燒毀的換一換~看看吧~! ...

不要用你的價值來評斷別人的價值哦!

這裏是一個 DIY 園地,每個人在自己的領域裏想發揮自已的物品最大的利用率,
除了 DIY 樂趣無窮外,對環保也是一項貢獻哦!

网友:
樓主請您再拍幾張電源板的圖片,包括正反面全圖,我來翻庫存看看有否同機型的電源板。

楼主:
謝謝 wooden 大大
有勞你了

目前已知爆一顆晶體外
這張板上的 2.5A 250V 陶瓷保險絲也燒斷了

已將二顆嚴重凸頂的電容換成了日立同規格的電容
(去中華路一家老牌電子零件行買的,一顆接近二佰...)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正面上半部

正面上半部

正面下半部

正面下半部

S/N貼紙及 ASSY CODE

S/N貼紙及 ASSY CODE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 wooden 大大
有勞你了

電源版,晶體燒掉不好修喔~

之前爬文看到有前輩說晶體掛掉會連PWM IC一起帶走~
最近我才剛好遇到.......

這種還只能靜態量測,換完晶體電容後一送電很有機會燒保險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版,晶體燒掉不好修喔~

之前爬文看到有前輩說晶體掛掉會連PWM IC一起帶走~

謝謝 absmen3000 大大 提供的訊息

如果簡單的壞品更換後也無起色
我大概也束手無策了n_080|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 absmen3000 大大 提供的訊息

如果簡單的壞品更換後也無起色

建議你找版號,看看有沒有二手良品,價格又可以接受的~

先換修,等有經驗後再慢慢查修~

网友C:
抱歉嘍!庫存已找不到這片三星 PS-421S的電源板了。

R拍上也沒找到有人出售此片,所以無法用比對來確定此元件。

不過若將此板 HOT 區中線路描繪出來,要修好應不難。

先建議將 HOT 區內的散熱片拆下,並檢查所有主動元件,先排除短路燒保險絲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你找版號,看看有沒有二手良品,價格又可以接受的~

先換修,等有經驗後再慢慢查修~ ...

本想死馬當活馬醫

大大的建議也是個折衷的好辦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抱歉嘍!庫存已找不到這片三星 PS-421S的電源板了。

R拍上也沒找到有人出售此片,所以無法用比對來確定此 ...

謝謝大大的熱心及查修方法的建議

网友D:
剛剛看錯了
http://www.hestore.hu/files/TOP223Y.pdf
這個才對TOP224Y

轉至:http://www.fixya.com/support/t276918-non_working_tv_someone_help
        (這裡面有教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剛剛看錯了
http://www.hestore.hu/files/TOP223Y.pdf
這個才對TOP224Y

謝謝大大熱心的幫忙
原來這顆爆開的晶體是 TOP224Y

網址裏的維修訊息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感恩

网友:
那顆會爆..通常換了還是爆..光耦合也要檢查.旁邊的二極體.....厚..縣在看到電漿真的不想在碰ㄌ...

楼主:
感謝 wooden 、absmen3000、ArmsCastle 三位大大的熱心與協助
更換上新買的 TOP224Y 及 2.5A 250V 陶瓷保險絲
很幸運地,電視己可正常工作了

總計這次更換的零件如下
二顆 1500uf 250V 電解電容 (嚴重凸頂)
二顆   470uf 200V 電解電容 (嚴重凸頂)
一顆 TOP224Y 晶體 (爆掉)
一顆 2.5A 250V 陶瓷保險絲 (斷路)

這些零件費用合計約伍佰元

正常顯示

正常顯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wooden 、absmen3000、ArmsCastle 三位大大的熱心與協助
更換上新買的 TOP224Y 及 2.5A 250V 陶瓷保險 ...

真的很幸運,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wooden 、absmen3000、ArmsCastle 三位大大的熱心與協助
更換上新買的 TOP224Y 及 2.5A 250V 陶瓷保險 ...

不錯啦,讚喔只是零件有點小貴~
對岸買的話應該更省點~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二顆1500uf的電容真的超貴的
一顆偠價160還是180(有點忘了..)
另二顆470uf的合起來約120元

TOP224Y 跑了好幾家都沒有
所以就向對岸買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老爺!賀喜老爺!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