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HL-855萬用電錶故障-無法顯示正常數字-求助

楼主(2015-12-07):
廠牌:豪菱Hao Ling
型號 : HL-855
故障情形 : 轉任一檔位,無法顯示正常數字,如下圖。
已檢查 : 已更換電解電容、三極體S9013確認正常

直流電壓檔位

直流電壓檔

直流電壓檔

電流檔位

電流檔

電流檔

電阻檔位

電阻檔

電阻檔

電路板正面

電路板正面

電路板正面

電路板背面

電路板背面

電路板背面

請問該如何查找維修?

蜂鳴檔

蜂鳴檔

网友:
主IC可能故障了!!

顯晶的接點先清看看!!

楼主:
顯示液晶接點有點彈性像是粉紅色海綿,有用橡皮擦擦過,仍是同症狀。

顯示液晶

勞請指教,謝謝!

网友A:
看看icl7106的datasheet 或者看看台灣富晶的網站 一般便宜萬用表都這兩個方案的其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icl7106的datasheet 或者看看台灣富晶的網站 一般便宜萬用表都這兩個方案的其一 ...

謝謝指引方向。

网友:
買一台新得比較快.

网友B:
你導電橡皮接觸面與電路板鍍金接點分別用無水酒精擦一下,等個30秒裝回試試,但導墊橡皮要裝正,不要歪斜,或許可以救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導電橡皮接觸面與電路板鍍金接點分別用無水酒精擦一下,等個30秒裝回試試,但導墊橡皮要裝正,不要歪斜, ...

感謝指教!

网友C:
这个品牌的数字万用表还是第一次见,哪个厂家的,原产地哪里?

楼主(2016-01-06):
引用 网友C:
这个品牌的数字万用表还是第一次见,哪个厂家的,原产地哪里?

台灣豪菱監製 中國生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灣豪菱監製 中國生產

哦,又是一个贴牌(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