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電動工具 充電器電路的電組值

楼主(2015-12-08):
小弟的電動工具充電器壞了,拆開充電器發現有顆電阻焦掉了

AC1 是連接變壓器,變壓器上標示 Output DC 10.15V 210mA
B+ B- 在充電器外殼上標示輸出是 9.6V
D1~D4應該是橋式整流

R1 是 100歐姆,但是看不太出來是什麼顏色...
因為小弟的基電跟電路都非常差,不會算該用多大的電阻...請教一下各位先進,我該換多大的電阻...

補充內容 (2015-12-9 03:04 PM):
Black & Decker Fire Storm 9.6V

网友:
幫你上圖吧! 不然回收區見

javascript:;

楼主:
好怪,我有插入圖片,可是儲存就變成連結了....

楼主:
輸入 10.15V ,輸出 9.6V ,所以在等效電阻壓降是 0.55V
電流是 0.21A ,所以等效電阻應該是 2.62歐姆
換算 R2 + LED1 是 2.62歐姆,這樣對嗎?
R2 又該是多少??

网友A:
10.15V- 9.6V=0.55v
R = V / I
R = 0.55V /0.21a  所以大約2.7歐姆
以上只是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怪,我有插入圖片,可是儲存就變成連結了....

其實你標題也要改

電動工具充電器百百種,如果你能註明哪個電動工具?型號? 或充電器的型號?

那你要得到幫助就會較容易,或是原本你search不到的資料,其他人就有辦法search到

這樣不但你可快速得到幫助,其他人也不會霧裡看花

==================

畢竟以你的貼圖,我認為除非剛好有人跟你有一模一樣的充電器,又剛好他有拆開過
不然說真的,能夠知道的人幾乎不太可能

你可以先量燒焦的電阻現在是幾歐姆,電阻很強的燒焦並不等於燒壞

TKS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怪,我有插入圖片,可是儲存就變成連結了....

請按照12帖的方式貼即可︰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輸入 10.15V ,輸出 9.6V ,所以在等效電阻壓降是 0.55V
電流是 0.21A ,所以等效電阻應該是 2.62歐姆
換算 ...

R2 又該是多少??大約2.7歐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15V- 9.6V=0.55v
R = V / I
R = 0.55V /0.21a  所以大約2.7歐姆

R的兩端為0.55V 時,  LED1會亮嗎?
10.15V應該是AC電源去算才對

网友:
引用 网友B:
R的兩端為0.55V 時,  LED1會亮嗎?
10.15V應該是AC電源去算才對

沒錯不會亮

网友B:
我試算了一下,若有負載時,LED1會亮的電壓約2.4V 電流20ma,則R1上電壓為20ma*100R=2V
R2兩端電壓則是 2.4V+2V=4.4V,  負載電流210ma 流過R2電流為210-20=190ma, R2=4.4V/190ma  約為24R   考慮其它因素 電組可選用22R ~27R
另一算法 R2兩端電壓(  10.15V*1.4-9.6V=4.6V ) 峰值, 而電路沒接電容 與上面所算4.4V 差不多可符合

R2電組消耗功率為4.4*0.19=0.836W ,電路板上電阻好像是用1W 因此容易燒掉,建議改用2W以上電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怪,我有插入圖片,可是儲存就變成連結了....

你應該是少1個步驟,檔案上傳圖片後你必須再點圖片1次這樣他才會跑到編輯文裡面在按確定你可以再貼圖練習區在試1次看看
希望能幫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應該是少1個步驟,檔案上傳圖片後你必須再點圖片1次這樣他才會跑到編輯文裡面在按確定你可以再貼圖練習 ...

我的意思是已經在進階模式看到圖片了,而不是只有連結,但是確認之後,卻只有連結

楼主:
真的怪....還好我在 POST 文之前抓了圖

我做錯了什麼

我做錯了什麼

我前面貼文回文,都是用"相簿圖片",結果就是變成  標籤
但是用"上傳圖片",結果是變成  標籤

attachimg 的圖片編號不知怎麼來的....跟相簿裡的檔名完全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試算了一下,若有負載時,LED1會亮的電壓約2.4V 電流20ma,則R1上電壓為20ma*100R=2V
R2兩端電壓則是 2.4V+ ...

感謝,雖然看不太懂
  • 變壓器輸出是 10.15V,如果 LED1 壓降 2.4V,R1 又壓降 2V,這樣充電器輸出不是就不足 9.6V ?
  • 第二個算法 1.4V 又是哪裡來的...

電子電路真是深奧呀...
一個電阻的選擇還要考慮到可承受最大電壓電流....
以前學的真是太淺了,以為隨便找一顆同樣阻抗的電阻就行....

LED1 最小作用的電壓電流是 2.4V 20mA 所以 R1 電流也是 20mA,R1 壓降 = 20mA * 100 = 2V
R1 + LED1 電壓 = R2 電壓,所以 R2 電壓是 2.4 + 2 = 4.4V ,
電源電流是 210mA,R1 + LED1 分流了 20mA ,所以 R2 電流是 210 - 20 = 190mA
最後 R2 電阻 4.4V/190mA = 23.15歐姆,約 24歐姆

P = VI , 4.4V * 190mA = 0.836W,約 1W

還好我沒有莽撞,先來請教各位先進.....
唉....以前逢電必當果然是有原因的....

話說,這套在特力屋買的電動工具,當初附了兩個充電器(一大一小),先後都壞了(貼圖是小的,大的搬家還沒找到)

另外,照這樣計算,應該不會有錯,可是看電路照片,R2 怎麼看都不像是 2 字頭的電阻......
剛才去網路上找到同牌但是可能是不同代吧,充電器造型完全不同,也是燒壞電阻

网友:
你要不要查一下電池
電池壞掉也會燒電阻
那個電阻是限流用的怕充壞電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怪....還好我在 POST 文之前抓了圖

你貼圖還是不太會!  ~

其實很簡單就是你發文時不是有-->"插入圖片"-->點選後"要你上傳圖片"---->上傳完圖片後"視窗不要關掉"
---->將滑鼠游標移到你上傳完的檔案-->按住滑鼠左鍵不放,將圖檔拉到你的發文視窗裡面-->這樣就會在文章裡面顯示圖片

============================
電動起子 Black & Decker FSD962

我查了一下你的電池是 NiCAD --->依使用年限來看基本上因該掛點

http://www.amazon.com/Black-Deck ... amp;keywords=FSD962

另外"百得"的電動產品尤其是NiCAD電池類,基本上多是買辛酸的,2年內電池就差不多了~若你放著很少用
我保證你一年內電池就掛

不是鋰電池的電動工具,基本上多沒有買的必要(這是我用錢推出的理論)

另外你這款充電器有2個part
http://www.amazon.com/Black-Deck ... 0-2pk/dp/B00QMKDBHQ

一個是變壓器9.6V~ 一個是電池充電座

不知你燒到是哪一個part ?

另外我也認為是電池NG導致燒電阻~~~你因該更換完後不接電池,單獨測量變壓器及充電座是否供電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