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ic VA916 4:3 顯示器畫面一下消失維修

楼主(2015-12-08):
大家好
上來請教高手們了,目前修一台viewsoic VA916 4:3 顯示器,問題是畫面亮三秒會畫面消失
一般來說這因該都是高壓區或燈管問題,拆開檢測後電容都很OK,然後測試燈管發現壞一支
想說用它帖版大高招不接,接上高壓電容22j 6kv,結果還是一樣無法恆亮畫面,下列貼上幾張
圖片上來給大家看一下

外觀和型號

高壓板正面及背面,圈出為壞的燈管,高壓區板子都黃了

本身不是做這行維修所以沒有什麼料件可換,所以請問那邊還可以繼續下去呢?
目前懷疑高壓區壞燈管那變壓器壞了,也不知那顆變壓器如何測量好壞

另一方面這片零件不多但給AD板的電插頭滿特別排列所以要鷶良板也買不到
不知各位誰有良板賣呢?請大家提供方向維修,謝謝大家囉!

网友A:
關鍵字715g2594-2,露天或淘寶搜尋就有啦,淘寶的很便宜

网友B:
跳1個4燈小口寬電壓高壓板上去 它的保護只偵測1口 因此可以只插3支燈管 . 但是要插對 就可以用了

网友C:
用新燈管給點看看!!

不一定是高壓壞,用家電儀測試燈管的耐壓值,沒家電儀

不要用偷吃步,點上下各一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關鍵字715g2594-2,露天或淘寶搜尋就有啦,淘寶的很便宜

我有找過,跟我的不一樣的,尤其給AD供電那一條你注意看
它們大部份都是VA916-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1個4燈小口寬電壓高壓板上去 它的保護只偵測1口 因此可以只插3支燈管 . 但是要插對 就可以用了 ...

可否請nicholas 大詳細說明清楚一點不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新燈管給點看看!!

不一定是高壓壞,用家電儀測試燈管的耐壓值,沒家電儀

用新燈管點看看是不是一次要插四支新的燈管一起測嗎?

目前手上有電表,測試燈管耐壓值是用逼逼檔位測的數值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找過,跟我的不一樣的,尤其給AD供電那一條你注意看
它們大部份都是VA916-2的 ...

先比對電源板腳位定義是否相同,接線的部分再調整一下應該就沒問題囉

网友D:
要不要看一下每個零件的焊點是否OK? 有沒有脫焊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比對電源板腳位定義是否相同,接線的部分再調整一下應該就沒問題囉

kch 大你的意思是自己對接相同電壓及顏色腳位嗎?
我的是六根線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要看一下每個零件的焊點是否OK? 有沒有脫焊情形

大大說的我有稍微看了一下似乎沒有很特別脫焊情形

网友C:
沒儀器,通常只點2隻燈管是可以的,要對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儀器,通常只點2隻燈管是可以的,要對稱!!

不太明白大大說的接法,可否說明我案例來說, 是上下個插一支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大大說的接法,可否說明我案例來說, 是上下個插一支嗎??

是!!   各插一隻!!

楼主:
那有特別插法嗎?意思是說上面插紅線下面那一組插黑線,還是都可以隨便呢??

网友C:
對稱式的插,PORT交換也可嘗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對稱式的插,PORT交換也可嘗試!!

請問eson0724 大不知道如何設計的不能插三支燈管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eson0724 大不知道如何設計的不能插三支燈管呢?

每組燈管的電路都有過壓過流的保護,所以插3隻燈管,電流在不相同的狀態下,過流保護啟動,所以點不亮。詳細的,站上有很多相關文章及電子書,你可以找找!!

网友E:
供電12v;5v ;3.3v電壓有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供電12v;5v ;3.3v電壓有否正常?

因目前確定掛一支燈管所以這部份我沒有測量,另一方面營幕有畫面只是少背光及籃燈亮著代表都有訊號
目前研判高壓區故障較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組燈管的電路都有過壓過流的保護,所以插3隻燈管,電流在不相同的狀態下,過流保護啟動,所以點不亮。 ...

謝謝eson0724 大,目前這麼說明我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