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KENWOOD CS-4025 示波器, 模糊不能調亮度

楼主(2015-12-08):
KENWOOD CS-4025 示波器, 最近幾個月都有在休息天用, 上個星期天, 開機一陣子之後就這樣了, 模糊, 不能調亮度
檢查過以下電壓,
+/-8V, 應該是正常的, +/-8.01V, 也可以調整
140V, 應該是正常的, 139.8V
-1800V, 應該是正常的, 量到算是 -179V x 10
+/-10V, 剛開機有+/-9.7V, 光跡也是細細, 也清楚, 慢慢掉到+/-8.95V, 光跡也隨這慢慢模糊起來, 調整FOCUS有輕微反應但還是糊, 亮度就一直很亮沒改變調整也沒反應, ROTATE 調整也是沒反應, 光跡不是水平的

剛上電, 還好, 光跡, 不水平, 重複開機, 也是這樣, 輸入是示波器本身CAL訊號, 調到 DC檔位

KENWOOD CS-4025 示波器, 模糊不能調亮度

KENWOOD CS-4025 示波器, 模糊不能調亮度

一陣子後就糊了, 調整FOCUS有輕微反應單還是糊, 亮度就一直亮很沒改變調整也沒反應, ROTATE 調整也是沒反應, 光跡不是水平的

KENWOOD CS-4025 示波器, 模糊不能調亮度

KENWOOD CS-4025 示波器, 模糊不能調亮度

這是測是電壓
左邊的表有 10M 電阻串起來, 紅筆接CRT的K腳, 測-1800V, 黑筆接金屬外殼 (接地), 讀數 -179V
右邊的表, 測+/-10V, +/-9.7V 會一直掉到+/-8.95V左右就穩定了

KENWOOD CS-4025 示波器, 模糊不能調亮度

KENWOOD CS-4025 示波器, 模糊不能調亮度

請教怎樣分析修理的方向呢. 看來就是 +/-10V 有問題的, 電容都換過新的 (包括U2上的那個電容, +/-8V正常那它就是OK的)

网友A:
+/- 10V 是整流出來未穩壓的,經過穩壓電路後就是 +/- 8V 了,如果是降到 +/- 9V 這時的 +/-8V 的穩壓一定也是不夠的,+/-8V 的電壓一變各種問題都會出來。

第一個想法就是市電 AC117V 電壓不夠高,這台機器的電壓選擇是 100V 或 120V,有些人家裡的電壓只有 110V 甚至不到,這時就要將電壓設定在 100V 那個位置,這個 +/- 10V 的電壓才會夠高,線性類比變壓器電源常有這類的困擾,機器沒壞是市電電壓不足。

第二個可能是異常時機器的耗電增加了,+/- 10V 的負載電流變重了,可以測量全機消耗 AC 電流來比對。

第三個方法是用另一台 Scope 參考手冊上的電壓與波型來量測比對,這樣也能找出老化的零件。

CS4025 Power Supply.pdf (528.99 KB, 下載次數: 23)

网友B:
http://bbs.pigoo.com/blog-18213-233.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38434-1-1.html

很有可能是FOCUS電路的電阻故障一顆,我有遇過,也修好了,在哪一帖我忘了

你翻一下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38160-1-1.html

找到了!!   在11樓!!

那附近的都要查一下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 10V 是整流出來未穩壓的,經過穩壓電路後就是 +/- 8V 了,如果是降到 +/- 9V 這時的 +/-8V 的穩壓一定 ...

u1就是他的穩壓控制器 所有電壓都是穩壓的 除了cal那個1vpp 好幾年前這壇有教過 不過忘記了哪一篇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blog-18213-233.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38434-1-1.html

好的謝謝
再讀讀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u1就是他的穩壓控制器 所有電壓都是穩壓的 除了cal那個1vpp 好幾年前這壇有教過 不過忘記了哪一篇 ...

你看錯了,看線路圖上只有 +8 -8 +5 +140 是經過 U1 控制而有穩壓的,其他的電源電壓都是未穩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錯了,看線路圖上只有 +8 -8 +5 +140 是經過 U1 控制而有穩壓的,其他的電源電壓都是未穩壓。 ...

這樣喔?!謝謝
今天晚上再給他讀一次看看怎樣加深理解

网友C:
我家還有一台KENWOOD CS-4025,幾年前某位老闆讓我們在這裡出售一些示波器,其中有一位會員說裡面的電源板壞了,我把手上這台4025 的電源板跟他交換,所以當時這台示波器是電源板故障,其它是好的,過了好幾年我不確定是否另有故障?如果你想要的話可以送給你研究或拆零件,不過最好你自己想辦法來拿,要用寄的就要問烏骨雞學姐運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還有一台KENWOOD CS-4025,幾年前某位老闆讓我們在這裡出售一些示波器,其中有一位會員說裡面的電源板 ...

好的, 謝謝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