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這顆類似二極體的零件

楼主(2015-12-09):
這是從型鋼力充電起子上的開關拆下來的,用它上面的編號 pg2000去搜尋沒有找到類似的

上來請教各位前輩有無認識的

使用手機拍的,畫質沒有哪麼好

楼主:
剛剛找到這是defond 製造的開關

FET是用IRFB3306

网友:
馬達的飛輪二極體 (續流二極體)
60V / 5A 的蕭特積or高速二極體可代用

网友:
看似 400V 20A DIO Standard silicon rectifier diodes

參考
http://diotec.com/tl_files/diotec/files/pdf/datasheets/p2000a.pdf

楼主:
感謝 雄爸爸與lazy104兩位前輩指點

小弟再去電子街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