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安卓模擬器[bluestacks]出新版了,有重大進步,大家可以試用看看

楼主(2015-12-09):
這是站友林小茂的貼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58416-1-1.html

我也是一直在用林小茂試出來的,但sopcast都不能運作

因為Droid4X前幾天出了新版,說更新了很多.....我就去更新...
結果發現新的Droid4X比以前耗資源.

剛好就想說裝以前試過,但不是很理想的bluestacks看看,是否較不耗資源...

裝了以後發現確實比較不耗資源.......

更重要的是,這次新的bluestacks可以跑sopcast了!!!!!!!!

可以跑sopcast了!!!!!!!!可以跑sopcast了!!!!!!!!可以跑sopcast了!!!!!!!!
因為很重要,所以說三遍.

原本執行sopcast就會跳出來了,第二張照片就是執行sopcast但沒有跳出來的照片.
當然我有成功執行播出影片,只是沒拍而己.

大家去用用看吧!!!

http://www.bluestacks.com/

第一張照片

第二張照片

网友:
手機發文嗎?
如果是pc發文的話,用printscreen更便利?

网友A:
舊BS  sopcast 要0.9.0  0.9.1 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舊BS  sopcast 要0.9.0  0.9.1 就行了

我用的這版是1.2.8的

网友B:
要用到 sopcast  的頻道就用電腦版的sopcast , 根本就不用在安卓模擬器裡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到 sopcast  的頻道就用電腦版的sopcast , 根本就不用在安卓模擬器裡面看

有些連結不同,不知道怎麼樣自己把連結連上.......

http://bbs.pigoo.com/thread-56395-1-1.html 連的頻道,有人用電腦版的sopcast 連得到嗎??

网友:
amo tv 裡面的頻道分好幾種,只要最後要用sopcast 開啟的用電腦版一定可以看只要在手機sopcast內收藏頻道再去再它的內部收藏頻道檔案看就可,amo tv  l裡面的不同格式一般也是sopcast 比較清晰,其它格式就比較難找還是再安卓模擬器裡看吧  其實youtube 也有幾個直播台
三立都會台 sop://124.232.150.188:3920/5707
中天新聞  sop://124.232.150.188:3920/5718

网友:
jet綜合台  sop://124.232.150.188:3920/5708

楼主:
sopcast的台灣有線電視列表:
http://bbs.pigoo.com/thread-58810-1-1.html

网友C:
我用xp3,想說下載來玩玩看,結果最後卡在它說不認得我的顯示卡,而不是系統 ...
我的VGA Card是 Nvidia GeForce FX 5200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xp3,想說下載來玩玩看,結果最後卡在它說不認得我的顯示卡,而不是系統 ...
我的VGA Card是 Nvi ...

你這塊顯卡好長壽,這時期的顯卡,就算不拿遊戲操它
也是會莫名其妙的就壽終正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這塊顯卡好長壽,這時期的顯卡,就算不拿遊戲操它
也是會莫名其妙的就壽終正寢了  ...

我原先用的已掛了,這片是痞友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