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這是網路的什麼東西嗎????

楼主(2015-12-09):
這好像只是接頭,並且裝上手機也沒有反應.
接上網路線也不亮燈???

沒看過這種東西???

有人有看過嗎??

网友:
平板手機
有線上網

不對請揪正

楼主:
插在手機上沒反應,接上網路線也不亮燈....

就問問看有沒有人用過這怪東西....

說不定是壞了所以沒亮燈....

网友:
可能是 手機的 Usb 網路共用的轉接頭, 小的一端接手機,大的一端接電腦的網路端,這樣電腦就可直接用 手機的頻寬上網!

网友:
http://www.aliexpress.com/item/M ... 0010708.4.92.qWPWr8

跟這個很像對吧??
大頭的USB要供電, RJ45接網路線後, 應該就會亮燈了!

网友A:
我記得應該是很早期的平板用有線網路。接了後平板就可以上網,早期wifi還不是那麼普級時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應該是很早期的平板用有線網路。接了後平板就可以上網,早期wifi還不是那麼普級時用的。 ...

看起來這個應該是正解......

不過,這可能只是個接頭而己......

网友:
USB介面 RJ-45 有線網路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