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MOSFET晶體2SK3469替代問題

楼主(2015-12-09):
手邊電源板有顆2SK3469-01MR 擊穿~

想說從網拍買零件來換(還有買其他零件),但是賣方只有2SK3677-01MR~

2SK3469-01MR 參數
500V 12A  RDS 0.52Ω

2SK3677-01MR 參數
700V 12A RDS 0.93Ω

請問替換上會有問題嗎?
會不會因為RDS變大導致原本散熱片過熱?

附上手冊

网友A:
2SK3469-01MR  (500V 12A  RDS 0.52Ω 用在電源板,
需替換的話我會考慮 TOSHIBA 2SK2842 ( 500V 12A  RDS 0.4Ω )
因為  2SK2842 露天很多人有賣(因為很多原廠設計使用)

問下那個賣家, 也許有賣  2SK2842

网友(2016-01-10):
2SK3469-01MR 參數
500V 12A  RDS 0.40Ω                       0.52Ω是最大值!

2SK3677-01MR 參數
700V 12A RDS 0.93Ω                       0.93Ω是最大值!

2SK2482          參數
500V 12A  RDS 0.40Ω

一般说的都是典型值即typ
功率场效应管代换,Rds这个参数很重要,一般代换管应小于等于原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SK3469-01MR  (500V 12A  RDS 0.52Ω 用在電源板,
需替換的話我會考慮 TOSHIBA 2SK2842 ( 500V 12A  RDS  ...

這顆學姐那邊就有也,可以問看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050969680

看了幾家賣場,還是學姐家拍的貫物照片最清楚!最用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顆學姐那邊就有也,可以問看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050969680

感謝~

忘記先找學姊那邊!

已經從別處購得.....

网友:
tr(Rise time)跟tf(Fall time),對散熱來說應該也很重要才對...
(理論上,相同條件下,晶體切換速度愈慢,晶體功耗愈大---只是不知影響有多大)

http://datasheet.octopart.com/2S ... asheet-13714034.pdf
2SK2842時間好像比較長...不知道是不是測試條件不同的原因...
2SK2842 tr(typ.) = 22   @ Vdd=200V
2SK2842 tf(typ.) = 36   @ Vdd=200V

2SK3469 tr(typ.) = 15   @ Vdd=300V
2SK3469 tf(typ.) =  7   @ Vdd=3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