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麵包機的馬達不會轉

楼主(2015-12-09):
各位先進 後學最近撿到一台 麵包機 插電發現馬達不會轉,卻有 "哼聲" 把馬達接線拆了就沒聲音了...

控制板

電源 馬達驅動  繼電器驅動

整體

電源電路板電路 如下,有標示幾個點的電壓

我目前做的動作如下,但是 馬達還是不會動,哼聲依舊在..
1.檢查 繼電器 和 TRIAC的驅動電晶體 ---正常

2.TRIAC 更換新品 --- 無效

3.電解電容器更換新品 --無效

4.馬達拔掉 馬達兩端電壓 140V(無哼聲) ,馬達接上 馬達兩端電壓 0.X V(有哼聲)

5. 提供控制板的電源 5V7 平常量測 6.2V 繼電器動作時 剩下 4.2V

6. TRIAC 的 gate 極 12.7V 繼電器動作時剩下 10.3V

請大家幫忙協助,可能問題出在哪裡? 為何這種電路沒有 DIAC 呢?  感謝!!

网友A:
先確定是直流馬達還是交流馬達,
外接電源直接驅動馬達看看,
搞不好是馬達壞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定是直流馬達還是交流馬達,
外接電源直接驅動馬達看看,
搞不好是馬達壞掉. ...

OLDHAN大:
   我把馬達直接加上30VDC 他跑的很順,電流約 0.7A 確定馬達是直流的,是好的!!

网友:
當你打開電源,麵包機的顯示面板,有顯示任何訊息嗎?

如果沒有搞不好是程式IC 的問題

每個按鈕的電壓也查一下

网友:
一般用單晶片控制不用 DIAC居多。

网友B:
紅框處的連接的那個元件是否異常
感覺似乎是內組變大,導致空載有電壓
附載一上就掉電壓,以至於馬達不會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紅框處的連接的那個元件是否異常
感覺似乎是內組變大,導致空載有電壓
附載一上就掉電壓,以至於馬達不會動 ...

雄爸:
   這個我量過 1歐姆 是溫度保護開關,加熱器會動作會加熱!!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雄爸:
   這個我量過 1歐姆 是溫度保護開關,加熱器會動作會加熱!!

阿乾大繼電器是好的會作動,但接點是否ok,會這麼說是因為個人遇過2次 ,當空載時電壓量測正常

當負載時,電流要向上提升因前端迴路接點不良導至電壓也瞬間往下掉電流上不來,

以上供參考

可以試著從馬達處往回量,看掉電壓的地方從哪開始大概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乾大繼電器是好的會作動,但接點是否ok,會這麼說是因為個人遇過2次 ,當空載時電壓量測正常

當負載時,電 ...

jinnhorng大:
   感謝建議,查過這個繼電器的接點只是控制加熱器的電源,不知道跟TRIAC有關係!!

网友D:
製麵包機的攪拌功能為串激式馬達,有載運轉約在100W

馬達運轉時的扭力經由時規皮帶來驅動攪拌器

正常運轉下,攪拌器會旋轉自如

最常見攪拌器的軸承咬緊,時規皮帶上的齒條會逐漸崩落,皮帶的線心也會脫離而毀壞

阿乾師傅,你的攪拌器軸承是不是咬死了

网友E:
沒想到太子爺除了修飛機也修製麵包機...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沒想到太子爺除了修飛機也修製麵包機...

三太子修飛機也會肚子餓咩
偶而自己做做麵包當點心吃也不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太子修飛機也會肚子餓咩
偶而自己做做麵包當點心吃也不賴

喔~~~降子ㄚ

我還以為是哪位空中ㄚ姊、ㄚ妹仔的拜託太子爺修的...

吃膩了西餐偶爾也要吃吃台式麵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製麵包機的攪拌功能為串激式馬達,有載運轉約在100W

POPCORN大:
   代我向三太子行禮,剛剛 用電供 24V1A 強強給他加下去,轉的很順ㄟ !! 問題還沒解決,學理上面我也想不通!!

网友F:
會不會是啟動電容故障?

馬達的啟動電容應該不是電解電容~

网友:
馬達使用 TRIAC 控制正負半週導通,達到正反轉之目的。
RC 降壓後供電給數位控制的部分。
很明顯省成本的設計。這台機器,小弟敬謝不敏……

問題可能出在 TRIAC 的 GATE 控制那一塊,有示波器就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會不會是啟動電容故障?

馬達的啟動電容應該不是電解電容~

直流馬達沒有啟動電容啦!

网友G:
HOLTEK MCU, 電壓不穩或者程序出了問題, 轉速應該是她控制TRIAC的導通角度達成的
撤掉控制板, A大不妨直接上個DIAC給驅動看看會不會轉起來.
你圖的D4-D7 全橋整流給DC馬達供電的, 應該不是正翻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HOLTEK MCU, 電壓不穩或者程序出了問題, 轉速應該是她控制TRIAC的導通角度達成的
撤掉控制板, A大不妨直接 ...

xiaolaba大:
    我把 RELAY控制信號一起給了 TRIAC的驅動電晶體卻也不能動作,你的答案我個人認為比較可行的,只是,很難拿到這個 MCU以及燒錄他的程式來測試,另外我想不懂的是他如何用電晶體來驅動TRIAC?

网友:
看看這台烤出來的麵包吧~~
http://www.ipeen.com.tw/comment/585704

网友H:
查了一下 DIAC 工作原理,在 #18 xiaolaba大所提供的電路圖,以及各位大大與阿乾大所量測之數據。
此MCU連到電晶體去控制 TRAIC只需送出 5V/0V 與電源同相位的 60Hz 信號及可工作。
利用這個資訊,用 google 查了一下 "AC 60hz 檢出" 找到 holtek HT46R47 這顆晶片文件裏面有提及:
ZCD (Zero Crossing Detection) 過零檢測電路。

可以試著檢查一下:
1. MCU輸出控制是否為  60hz 標準方波(5V)。如果為是的話,應為相位問題。
2.相位問題需檢查 ZCD 電路,for example: 由 HT46R47 文件提及 ,應該為 page 4 圖3 上的 R1 與 R2 需檢查電阻值是否跑掉。
3.如果電阻值正確,有可能是連接進 MCU 內部 的元件特性跑掉~

reference document:
http://www.holtek.com.tw/chinese/tech/appnote/uc/pdf/ha0157t.pdf

楼主:
引用 网友H:
查了一下 DIAC 工作原理,在 #18 xiaolaba大所提供的電路圖,以及各位大大與阿乾大所量測之數據。
此MCU連 ...

jojoling大:
   感恩答覆, 目前的板子是 合泰 HT45F2T 28腳 可是遍尋都沒有相關資料,ZO 的信號直接送到 pin28 ZO經過一個二極體送入pin22..其他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OPCORN大:
   代我向三太子行禮,剛剛 用電供 24V1A 強強給他加下去,轉的很順ㄟ !! 問題還沒解決,學理上 ...

24V1A,三太子剛幫您搏茭,說:串激式馬達壞了(NORMAL:100mA以下)

如需確認,可做雙向驗證:
1. 電路板MOT輸出,直接驅動果汁機馬達
2. 指針電表測量馬達換向器轉子各線圈,會有不平衡阻抗

网友:
引用 楼主:
xiaolaba大:
    我把 RELAY控制信號一起給了 TRIAC的驅動電晶體卻也不能動作,你的答案我個人認為比較可 ...

a大
你有調光器的話
直接用調光器
輸出自己加個全橋整流 輸出濾波電容
就是你的機器triac之後的那串東西
這樣應該最快能確認是控制出問題
還是電源出問題
或者是馬達出問題

网友:
還有馬達的正負極最好接上dumping diode 防止back emf 過高打壞全橋的 diode

网友:
引用 楼主:
jojoling大:
   感恩答覆, 目前的板子是 合泰 HT45F2T 28腳 可是遍尋都沒有相關資料,ZO 的信號直接送到 p ...

感覺這2顆有像說~

网友:
antlu大,有空接馬達那塊板子,請正面拍全圖(補1張),
對照起來比較方便

网友:
一時眼花沒看清楚,的確沒有正反轉。

不過麵包做得好不好,主要還是要看廚藝(for 人)與程式(for 機器),跟其它因素沒太多的正相關。

楼主:
補兩張大家參考看看,感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補兩張大家參考看看,感謝!!

阿乾師的麵包機如果還晾著,請寄過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乾師的麵包機如果還晾著,請寄過來

POPCORN大:
   希望您能讓他回春!! 好給美眉做香噴噴的麵包!!

网友D(2016-01-10):
引用 楼主:
POPCORN大:
   希望您能讓他回春!! 好給美眉做香噴噴的麵包!!

麵包機收到了! 怎麼是99新,主人是買來宣示:我是賢母
最近積修件太多,等有空我會先試馬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麵包機收到了! 怎麼是99新,主人是買來宣示:我是賢母
最近積修件太多,等有空我會先試馬達

POPCORN大:
   就看你讓他回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POPCORN大:
   就看你讓他回春了!!

麵包機想要回春可能要等到開春,請阿乾嫂卡忍耐

電源板FSP194 Q7(絲印2X)短路更換、IC2 TEA1532在線阻抗異常也更換,PIN-1 VCC還是沒有13V
最難抓的就是ZD4 ,沒短路仍具二極體特性,但崩潰電壓已經衰退為2.1V

兩顆ZENER 10V+5V應該等於ZD4的15V,更換後恢復5VSB,PSON 有400V,但是不出16V/24V
壞年冬,怎麼都是踢到鐵板

天氣冷又下雨,TV電源板送來修的特別多
三太子起駕,準備去撈苗貼補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麵包機想要回春可能要等到開春,請阿乾嫂卡忍耐

電源板FSP194 Q7(絲印2X)短路更換、IC2 TE ...

POPCORN大:
   真是感激不盡啊!! 辛苦了!! 你真神通廣大啊!!線路圖還可以找得到!!

网友:
太子爺沒跑選舉場ㄚ~~丟幾張籤詩讓他們各自解讀撈香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POPCORN大:
   真是感激不盡啊!! 辛苦了!! 你真神通廣大啊!!線路圖還可以找得到!!

以上線路圖為FSP228,因為都使用TEA1532 5VSB線路雷同,差別只在功率

网友D:
引用 楼主:
POPCORN大:
   真是感激不盡啊!! 辛苦了!! 你真神通廣大啊!!線路圖還可以找得到!!

忘了交代,這片電源板FSP194之前量不到TEA1532的VCC時,就發現:
PFC 28051的VCC端有10歐短路情況,移除C34依然,更換28051,則VCC腳位再無短路情況

5VSB修妥後,PSON後 Q11會供應VCC 13V給FPC 28051,將大龍砲的電壓升至400V

有400V電壓,但二次側不出16V/24V,就要執行CIKO老師431大法2.2章來確認二次側電路是否異常
這片16V/24V是共用一顆TL431,輸出任一端反饋加入16V或24V,431的R腳會出現1.25V屬正常

輸出端16V/24V同時加入,則431的R腳會出現2.50V標準參考壓
這代表無16V/24V輸出時,二次側電路(白線左側)屬正常

PSON,400V開啟後,Q9會提供VCC至 L6598-PIN12,量無VCC,更換吃掉VCC的L6598
重新開啟後,K3568 G閘可測得 -170V/141KHZ

再由兩顆K3568推動主變壓器,兩組次級線圈經半波及平滑電容即可得到16V/24V

換了TEA1532周遭才得到5VSB、更換28051才得到400V、更換 L6598就能推動主變壓器得到16V/24V

接載測試,黃表的10.63V為 L6598 VCC的運作電壓

什毀!還有一片炸4A保險絲的FSP194要考  ,三太子只是來應徵新竹寶山科學園區的工友

前修替換的8N60短路,這片也是一次側三顆IC全壞

從沒遇過壞一群IC的電源板,這把總算開了眼界

三太子健全的FSP228已經淪落~~~殺肉板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麵包機想要回春可能要等到開春,請阿乾嫂卡忍耐

電源板FSP194 Q7(絲印2X)短路更換、IC2 TE ...

爆米花大大, 圖文並茂的FSP電源板維修要另外開一篇了喔.

這麼多資料躲在阿乾大的麵包機主場裡會讓人以後找不到啦n_141|
看到34# 圖3的那一堆, 修完就可以出一份 Service manual, 先預定囉n_089|

网友E:
麵包機廠商聽說要糾眾包圍太子宮了......叫那個穿出肚兜的小鬼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忘了交代,這片電源板FSP194之前量不到TEA1532的VCC時,就發現:
PFC 28051的VCC端有10歐短路情況,移 ...

POPCORN大:
   對 三太子和 P大 致上 無限崇高的敬意,這要是我,不要說3年就是三十年也修不好...
  我只會換電容,沒想到 IC 穩壓二極體都壞,這會不會都是電容老化 爆漿惹的禍?

网友D:
引用 楼主:
POPCORN大:
   希望您能讓他回春!! 好給美眉做香噴噴的麵包!!

外鍋內部根本就沒麵包機使用過的焦痕、奶油痕、麵粉痕跡
這台NIKKO麵包機根本就是新品

馬達上的規格

12對轉向器(轉子電極片)有呈現90歐的平衡狀態

攪拌器軸承先給它滋潤一下

29.6VDC電壓下,馬達運轉電流0.1A屬正常

改施加72VAC,電流0.422A,馬達嗯聲不運轉,這下難搞了

請教阿乾師:
1. MCU板這顆1K電阻看起來應該是在原件面A點位置才對,是您還是前修把它移到B點的?
2. 驅動馬達的TRIAC BT16 是原件?還是被你更換過?

网友:
引用 网友I:
爆米花大大, 圖文並茂的FSP電源板維修要另外開一篇了喔.

這麼多資料躲在阿乾大的麵包機主場裡會 ...

考官有交代:先修好電源板,麵包機才能開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忘了交代,這片電源板FSP194之前量不到TEA1532的VCC時,就發現:
PFC 28051的VCC端有10歐短路情況,移 ...

我記得很久以前有發過一篇,無+5vsb 的維修包,主角就是ea1532,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1223&highlight=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麵包機廠商聽說要糾眾包圍太子宮了......叫那個穿出肚兜的小鬼出來

老闆! 求求您把推土機開走,不然三太子怎麼討生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鍋內部根本就沒麵包機使用過的焦痕、奶油痕、麵粉痕跡
這台NIKKO麵包機根本就是新品

popcorn大:
  這電阻是我換的!! 我當時測試 使用RELAY的輸出看是否可以驅動馬達!! 結果還是不動,卻忘記回復回去!!

网友:
換向器間隙先挑乾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闆! 求求您把推土機開走,不然三太子怎麼討生活

小孩子賣吵!~~委員有交待,馬路鋪好才能領工程款........不然怎麼發年終ㄚ

网友D:
引用 楼主:
popcorn大:
  這電阻是我換的!! 我當時測試 使用RELAY的輸出看是否可以驅動馬達!! 結果還是不動,卻忘記回 ...

電源板上四顆二極體組成的極性換向,經由紅、黑線接馬達。這是直流馬達的電路

馬達上的標示又是110V 60HZ

檢查馬達,根本就沒有串激式馬達該有的定子線圈,我們都被轉子上的換向器給誤導,這顆是直流馬達

外供72VAC,串一顆二極體讓馬達在正半週運轉自如,這直流馬達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源板上四顆二極體組成的極性換向,經由紅、黑線接馬達。這是直流馬達的電路

POPCORN大:
  我之前外加30V直流也轉的很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