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靈牌4520耳溫槍故障排除

楼主(2015-12-10):
      下面的問題好解決!感應元件無法偵測時 (因為無法判定是故障還是受潮),
      建議耳溫槍拆解後先放入防潮箱內,濕度控制在30~40度上下約半個月~一個月,
       之後再組合測試,如果OK算是賺到了!畢竟百靈4520耳溫槍一支也將近2000元算不便宜!

這是修復圖!

這是修復圖!

無法開機的原因是機板與電池簧片接觸不良!用橡皮擦即可解決!

無法開機的原因是機板與電池簧片接觸不良!用橡皮擦即可解決!

等右邊壓開後延著縫就可輕易拆下!

等右邊壓開後延著縫就可輕易拆下!

那只有拆了! 拆之前有顆星型螺絲記得鬆下來!

那只有拆了! 拆之前有顆星型螺絲記得鬆下來!

狀況是無法開機!

狀況是無法開機!

网友A:
不要拆,整支放進,不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拆,整支放進,不行嗎

應該也可以,只是除濕速度會比較慢! (至少電池蓋要拔掉)
其實,原本想用吹風機來除濕,但之後想想,受潮又不是一兩天
怕搞掛溫度感應元件,所以就拆了丟到除濕箱順便放包乾燥劑來除濕!

PS:約6~7年左右購買2支(皆德佬制),一支受潮,一支電池簧片接觸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