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奇美32吋TL-32SR500T開機只有3秒..維修實例

楼主(2015-12-10):
奇美32吋

奇美32吋
奇美32吋

電源版

電源版
電源版

主板

主板
主板

經過一番檢查發現這棵IC TNY277PN 發高燒~訂購一顆將它換上.馬上就恢復昔日的笑容~~ ... ...

經過一番檢查發現這棵IC TNY277PN 發高燒~訂購一顆將它換上.馬上就恢復昔日的笑容~~ ... ...
經過一番檢查發現這棵IC TNY277PN 發高燒~

訂購一顆將它換上

訂購一顆將它換上

.馬上就恢復昔日的笑容~~

.馬上就恢復昔日的笑容~~

网友A:
標題最好加上型號喔,以後人家來查詢比較好搜索~

网友B:
建議您最好將電源板的電解電容全部換掉

這樣才會用的比較安心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RE: 奇美32吋TL-32SR500T開機只有3秒..維修實例

引用 网友A:
標題最好加上型號喔,以後人家來查詢比較好搜索~

OK..不好意思.疏忽了~
可是要怎麼改標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您最好將電源板的電解電容全部換掉

這樣才會用的比較安心

說的也是~~呵呵

网友:
幾度以上算發燒

网友:
完修恭喜

网友C:
也有人建議都拆開了開關順便換一換,參考參考,恭喜完修

楼主:
我這台的溫度是還沒開機就會燙手.沒量幾度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人建議都拆開了開關順便換一換,參考參考,恭喜完修

開關感覺還蠻正常.所以沒換唷~~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D:
這顆個人感覺可加上散熱的配件上去,這樣可以撐的久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顆個人感覺可加上散熱的配件上去,這樣可以撐的久一點

怎麼加上去

网友E:
碰到這個 我都 TNY280 直上

网友F:
恭喜完修,在東芝37用TNY280又加上散熱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完修,在東芝37用TNY280又加上散熱板。

正常的應該是微溫是吧!
加散熱片.應該是個好建議~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碰到這個 我都 TNY280 直上

TNY280 與 TNY277 是可以互用的~
不知耐久度是否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顆個人感覺可加上散熱的配件上去,這樣可以撐的久一點

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謝謝你唷!

网友:
我是買可黏式的散熱墊,直接黏在上面的,還有我是以280代277

网友:
完修恭喜....

网友G:
引用 楼主:
OK..不好意思.疏忽了~
可是要怎麼改標題呢?

這次我幫忙改,下次請依版規發文。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次我幫忙改,下次請依版規發文。

OK~~謝謝

网友:
恭喜巴黎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