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手提砂輪機,接直流電源使用是否會傷機器?

楼主(2015-12-10):
我的砂輪機是MAKITA makita 9555B
想調整砂輪機的轉速
1.調光器
  用調光器800W,是可以調轉速,但即使調光器調到能啟動砂輪機,速度依然很快
目前使用機器是依然健在,但轉速讓人很不滿意(主要是轉速很難調)
2.可調式直流電源
  爬文發現"串接式馬達,不論是直流或交流電源馬達都會動"這句話
  今天實際測試可調式直流電源 調電流1A,電壓6V以上,砂輪機確實能開始慢慢轉動
  轉速也能讓人非常滿意(能達到無段變速的所要效果)

但重點是想請問板上大大這樣使用會傷砂輪機嗎?

如果可能,能否將交流電源,到馬達驅動過程,電流會經過的元件及該元件的用途目的做一下說明

PS 另外請問砂輪機裡面的  noise suppressor 這玩意是啥用途?

网友:
通常~調光器應該最先被想到,好幾年前我也用過(約使用2小時),還好都沒事。
後來知道調光器不能用於電感類負載(可能產生反電動勢傷到調光器),所以就乖乖不敢用了(其實也沒機會試用了^^)
可調式直流電源~這我沒爬文還真不知道,6V1A就能動了嗎??
我沒有可調式直流電源可以試~那~用電腦的POWER 12V應該可以動吧???
我也很擔心會傷砂輪機
看看有沒有比較了解的大大提供說明
在此之前~請先看看此篇文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43686-1-1.html

网友:
以我在工廠內的經驗來說
調光器 馬達調速器~
用調光器來調整馬達轉速<降低電壓使用
馬達溫度會比較高~碳刷&轉子很容易磨損
用馬達調速器就只有比較不會發熱~轉速太低 >碳刷&轉子一樣磨損

网友:
使用PWM調速,保證萬無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