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4736ZG 不開機

楼主(2015-12-10):
各位前被我手邊有一台 4736 原先狀況是過電不開機~
故先從 超級電容 下手施工完之後!
開機測試~到系統安裝~一切正常~!
在小弟關機後隔幾小時要再開機卻又變成
開機後約3秒風扇停~ 電源燈持續亮....~ 長按開機鈕可將電源關閉

故想請問論壇的各位前輩
這究竟是什麼樣的問題?
還請各位前輩指點一下~!!

補充內容 (2015-12-10 09:29 PM):
目前鉭質電容重銲後正常~!!

网友A:
論壇很多相關的討論   可搜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論壇很多相關的討論   可搜尋一下

有搜尋過~!!
但依然是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B:
由附圖來看~直覺就是超級電容替換成鉭質電容時 ~ 沒銲好 or 改並X顆試試

BIOS版本也是重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附圖來看~直覺就是超級電容替換成鉭質電容時 ~ 沒銲好 or 改並X顆試試

BIOS版本也是重點 ...

瞭解~!!
嘗試中

网友:
po文的那張圖.....可以近拍一下你焊的結果嗎??因為只是這樣看,實在看不出來你有沒有焊好

网友A:
我記得有篇文章  有說到貼片電容

仔細找找  看是否有燒壞或是覺得奇怪的地方

用放大鏡仔細找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有篇文章  有說到貼片電容

仔細找找  看是否有燒壞或是覺得奇怪的地方

你回文時也看一下~LZ #1 原始文章

於12/10日~已補充內容 "重焊鉭質電容"已恢復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