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32S5500畫面異常!

楼主(2015-12-10):
畫面剩下1/4正常而已

畫面剩下1/4正常而已

圖片取用會員jmt116
狀況也是一樣,剩下四分之一正常而已,
送修說是面板要更換需要8000元,
請問版上的大大是否可以幫忙解答!
還是直接送去資源回收場呢?

网友A:
面板NG +1 版大住那呢?給回收,還不如賣給論譠的大大們,增加些備份件~

网友B:
可象有师傅专研究维修这类故障,己可以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NG +1 版大住那呢?給回收,還不如賣給論譠的大大們,增加些備份件~

我住彰化市,版上有大大願意收購的話當然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象有师傅专研究维修这类故障,己可以完修。

但這樣的故障好想是SONY的通病,面板是三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這樣的故障好想是SONY的通病,面板是三星的!

是的

sony被三星面板害得可惨

大陆的TCL品牌也一鸟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

sony被三星面板害得可惨

巨風多解是一下這品牌~~台灣有看過這牌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巨風多解是一下這品牌~~台灣有看過這牌子

台湾有tcl液晶电视出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巨風多解是一下這品牌~~台灣有看過這牌子

前几年

凡是装三星面板的机型

大部份都出这类故障,tcl用三星面板最多,害得最惨

横细线、图像跳动、重叠、部份雾面干扰等

一看到这故障,就伤心,故我们称为:伤心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台湾有tcl液晶电视出售?

有的,不過是由聲寶sampo代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不過是由聲寶sampo代工

哦!或许现在生产的tcl不用三星面板

也或许现生产的三星面板制程有所改正

不然,消费者就会很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湾有tcl液晶电视出售?

有!~~"大潤發"就有賣這個牌子,價錢很便宜....但我曉得這是中國品牌
似乎規模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年

凡是装三星面板的机型

三星也太牛了,居然可以做到過保就壞.....太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的,不過是由聲寶sampo代工

內部機構跟聲寶一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內部機構跟聲寶一樣?

代理兼代工,請參考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 ... /20111205/33863994/

遙控器也可共用,售後服務及維修也找聲寶.

三年多前還沒接觸本論壇,不懂事買了一台TCL LED 40"的,今年初尚未過保不開機故障,送聲寶服務站維修,
下次再壞掉就要自己拆了,拆下來再拍照給A大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代理兼代工,請參考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finance/20111205/33863994/

知道了~~~~那你看這牌子滿意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知道了~~~~那你看這牌子滿意嗎

畫質還算ok啦,不輸國內常見的廠牌,只是不知有沒有"檔頭"?

网友:
引用 网友D:
畫質還算ok啦,不輸國內常見的廠牌,只是不知有沒有"檔頭"?

嗯..............大O發賣很便宜我都很心動了

网友E:
這樣的故障好想是三星面板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樣的故障好想是三星面板的通病!

最後我這台賣給會修液晶電視的大大了,至少比丟資源回收好價!!

网友:
這種情形可修復但修好後在特定畫面時會有明顯左右兩邊亮度差異,不過要很仔細看才看的出來

下面兩張圖一張可看出,另一張完全看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