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鐵捲門遙控器故障

楼主(2015-12-10):
鐵捲門遙控器故障   從沒有摔過

有時它自己LED燈會亮起,這時按任何按鍵均無動作,也遇過2次亮起時門突然關起(這時門原本是開著的),

一次是門關著,在測試遙控器時,燈自己又亮,門卻打開了,

量舊的電池只剩8V左右,想說是電池沒電,更換全新電池(12V)沒用,依然有時自己亮燈,

有把機板部分補焊,然後將WD40用一點點滴在4按鍵上,狂按幾10下,也許接觸不良導致,

問題依舊,量按鍵也均正常,可請各位幫忙看看,電子零件我就不會量了,

网友:
按鍵先全換了~

网友:
按鍵先換了~+1

网友:
按鍵全換+1

网友:
按鍵先全換+1
常按所以壽命到..............

楼主:
我換換看,再回來回報,謝謝各位。

這遙控器一個禮拜才會用一次,我先裸裝電池,看還會不會發生

燈自行亮時,用電表馬上量看看

网友:
按鍵先換了+100

网友A:
按壓按鍵後量兩端阻抗,過高的就可以換掉了,正常的應該在10歐姆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壓按鍵後量兩端阻抗,過高的就可以換掉了,正常的應該在10歐姆內

剛剛測量,4個都只有0.5-0.6毆姆間。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測量,4個都只有0.5-0.6毆姆間。

現在的問題不在於導通電阻,而是沒按下去時會自己導通或是接點off阻值太低,四顆按鍵全換掉試試看,這種2 pin TACT SWITCH 不是很好買,4腳的比較通用。

這組遙控器在市面流通很廣,很多廠牌都是出自同一家,遙控器電路設計有點瑕疵,可能原本為了省電考量,編碼IC電源也是經由按鍵控制(正常設計是直接接電池),當按鍵接觸不良導致供電斷斷續續時,有可能導致燒進去編碼IC內部的數據亂掉,而燒進去的識別碼只有原廠才知道,就變成明明硬體都沒問題卻無法使用。

家中車道也是用這顆遙控器,曾發生一個無法正常控制,經分析電路歸納出上述原因,所以將其他遙控器改線路,讓編碼IC電源不經開關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