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沒有壓力桶的RO設備

楼主(2015-12-11):
這套設備是自己參考網路的線路DIY組成的RO機,幾十年前曾裝過一套,但媽媽使用上最大的問題就是出水量低,每次要煮湯就要等,若過年用量大,就沒水可用,改裝成這個樣子,幾乎就不怕沒水用了,而且出水量又大。

桶子裡放一大盒麥飯石增加口感

用浮桶(我不知道它真正的名稱)來控制製水與否

网友A:
牛~~居然用水塔的浮球開關控制RO系統造水,我媽用水量也很大下回若裝RO
我就採用你的方案.....

對了,那水你生飲嗎?

网友:
用浮桶(我不知道它真正的名稱)來控制製水與否

這個是浮球開關,滿水時是 off,水位下降時是 On, 和供電是串聯的。,以控制供給 ro 機的電源開或閉,這個零件在水塔控制上使用很多的!
功能上基本和高壓開關是一樣的!只不過這個零件是使用水位來控制電源的開或關,而高壓開關是使用壓力桶的回壓來控制電源開或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居然用水塔的浮球開關控制RO系統造水,我媽用水量也很大下回若裝RO
我就採用你的方案.....

老人家永遠相信,煮過的水才能喝,我也不想去跟她有所爭論,她覺得怎樣心安就怎樣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牛~~居然用水塔的浮球開關控制RO系統造水,我媽用水量也很大下回若裝RO
我就採用你的方案.....

以我來說,只有要用到熱水時才會把 RO 水煮開,像是要泡茶時!

网友:
也可清洗水桶

楼主:
其實我這個方法主要是來自之前我家門口放置的加水機,後來加水機被隔壁的砂石車撞毀後,我就自己弄個RO機,因為我們實在懶的去買水,況且外面的加水站也都是RO水,然後再加些噱頭,那不如自己家裡裝一套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我來說,只有要用到熱水時才會把 RO 水煮開,像是要泡茶時!

像我們這樣一桶水,也不可能當天就喝完,所以也是擔心會有所污染,不過換個角度來看,煮過的水,也不會一天喝完 ,所以也是有污染的可能。我曾直接喝RO水,然後就被罵,那是沒煮過的水,不能喝。

网友A:
我這麼問是因為用這樣就不能生飲了須煮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這麼問是因為用這樣就不能生飲了須煮沸

用這樣的方式就不能生飲了?因為儲水桶不是密閉的壓力桶,擔心被汙染嗎?
我家用了RO也沒使用壓力桶,只是容量更小大約【2L+2L】(冷水壺+沒插電的飲水機當儲水桶)。
我都是生飲容量小用得快。只有必須熱水才會煮開始用,沖煮咖啡、泡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這樣的方式就不能生飲了?因為儲水桶不是密閉的壓力桶,擔心被汙染嗎?
我家用了RO也沒使用壓力桶,只是 ...

其實再怎樣乾淨的水放久了也是被污染,所以要常常將用不完的水放光重新造水。容器也要常常清洗,這樣就可以保持飲用水的潔淨了。
所以RO其實在過濾只有四道,第五道就是怕儲水桶內的水受污染,在取用桶水時再經過第五道過濾一下,另外第五支濾心還有一個作用就是隔離取水口和儲水桶,以免壓力桶內的水受到污染!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這樣的方式就不能生飲了?因為儲水桶不是密閉的壓力桶,擔心被汙染嗎?
我家用了RO也沒使用壓力桶,只是 ...

嗯~~~~因為我知道,我之前有路過RO店,順便問了價錢...
然後講到壓力桶,老闆說不用壓力桶就別生飲了怕細菌孳生...燒開喝比較衛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實再怎樣乾淨的水放久了也是被污染,所以要常常將用不完的水放光重新造水。容器也要常常清洗,這樣就可 ...

嗯......不然這種額外取用的機制比較快
因為用水量很大不用等很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實我這個方法主要是來自之前我家門口放置的加水機,後來加水機被隔壁的砂石車撞毀後,我就自己弄個RO機, ...

賣得我很懷疑RO純不純啦~~又不是跟太子爺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賣得我很懷疑RO純不純啦~~又不是跟太子爺買~

賣的RO一定都很純的, 然後再經過什麼麥飯石之類的,就變的很貴了。現在很多縣市的衛生局都有在抽查,所以應該沒有人會自找麻煩用不純的RO水,像我們這邊的抽查是依據包裝水的標準,所以通過檢查的應該都很安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賣的RO一定都很純的, 然後再經過什麼麥飯石之類的,就變的很貴了。現在很多縣市的衛生局都有在抽查,所 ...

販賣機的應該沒問題,開水車賣的那種呢?

网友:
這個 idea  真的不錯喔,下回有機會我也來裝一下。謝謝大大的提供

网友D:
我記得RO機不能被陽光照到,會多一股大自然的味道...(青苔味)..

因為第一道是透明的..只要有日照就會生苔..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記得RO機不能被陽光照到,會多一股大自然的味道...(青苔味)..

照理說,第二道過濾是活性碳,活性碳的功能是什麼呢? 就是除色、除味、除菌及除氯,另外第五道也算是活性碳的一種,也有除味的功能,應該不會有味道的情況!
比較可能的情況是第五道濾心太久沒換了,以及第五道濾心到取水口的管線用太久了,內有青苔附著才會有此怪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照理說,第二道過濾是活性碳,活性碳的功能是什麼呢? 就是除色、除味、除菌及除氯,另外第五道也算是活性 ...

請教老強大大,RO機的管線通常使用多久換掉?

沒有壓力桶另外使用浮球開關,是不是直接取代原有的高壓開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教老強大大,RO機的管線通常使用多久換掉?

沒有壓力桶另外使用浮球開關,是不是直接取代原有的高壓開 ...

我一般都是在每年更換第五支濾心時順便換一些管線!

另外,高壓開關其實內部是一個 NC 型的微動開關,當壓力桶的回壓大到其動作點時一般大多是 40PSI 就會把這個開關頂開而成為 OFF, 進而切斷電源!

高壓開關, 壓力桶的回壓、逆止閥構成這一個控制迴路。

浮球其實內部也是一個微動開關,利用水位來控制電源的ON/Off 。

网友E:
我只要看到別家RO桶子沒在用,就接收過來用。
於是就這樣了。
從我家開始用RO,怕使用時斷水,就用20公升 預備桶了,
用時從預備桶先用,每晚則將它裝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只要看到別家RO桶子沒在用,就接收過來用。
於是就這樣了。

三桶喝比較久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