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42SR500D 無聲無影無背光但可正常開機

楼主(2015-12-11):
大家哈囉~

今天遇到一台奇美的電視

問題跟一休大師的問題很像,所以我就拿參考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42SR500D

13N60E 擊穿一顆,所以兩顆一起換,就順便把背光驅動IC 一起更換了,周圍電阻,貼片電容都CHECK過了

可是..  還是沒背光

可正常開關,A/D 和 電源一體板,的電壓都是正常的 5V ON/OFF 12V 24V 都有,面板電壓12V也有

就是只能開機而已,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BGA還是韌體的問題!  ((求開釋

我目前做過的處理有

1. 更換背光驅動IC以及檢查周圍電路,這台去年有人修過了,連TNY277那顆都換了!

2. 把屏線拔掉,看是否有背光 (我本來是想說會不會是電源板的供電流不夠,所以無法正常驅動

3. 拿熱風槍一直吹24C32以及周圍電路

我是打算改公板看是不是主板的問題,如果是BGA的話,我也只能改或換一塊主板了

网友A:
你這台,我以前有修過HDMI晶片更換,那時因為HDMI晶片掛掉所以LOGO出現就滅掉,主板強制把背光BL-ON/OFF控制電壓給接地保護了,電源板上12V,24V,5V(他是5VSB),S/B是PS ON量測應為3V左右(板子誤植)
能正常開關機,表示主板功能應該是正常的,背光問題,若24V輸出穩定的話,開機綠燈時你要先量測一下ENA和DIMM是否電壓輸出正常(這二個我忘了,好像也是誤植DIMM和ENA功能相反,最好二個都要有電壓出來,我手上的資料只有量到ENA是1.6V,DIMM 0V,好像是開機出現LOGO後滅掉(背光滅掉)量的電壓),若DIMM沒電壓的話,偱線路測量主板上貼片電晶體(或是場效管沒有記錄很詳細,呵呵)或拆掉直接去保護上電看看電壓有沒有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台,我以前有修過HDMI晶片更換,那時因為HDMI晶片掛掉所以LOGO出現就滅掉,主板強制把背光BL-ON/OFF控制電 ...

感恩!!!

我今天會下手研究看看~

楼主:
目前最新進度~~  ENA和DIM 拆除電晶體前 1.6V和 0.3V

拆除後~~  各1.6V

可惜還是沒背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最新進度~~  ENA和DIM 拆除電晶體前 1.6V和 0.3V

拆除後~~  各1.6V

DIMM我不確定標準電壓應為多少,如果1.6V是正常的話,那就要檢查電源板高壓部份線路~
對了,忘了問開機DIMM電壓出來後,12V,24V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MM我不確定標準電壓應為多少,如果1.6V是正常的話,那就要檢查電源板高壓部份線路~ ...

其實...剛剛給我亂搞一下後

EMI 變成5v

DIM變成4.3V

有顆30B的貼片我量一下是約2K歐左右

可是查一下好像才20歐姆

換成20歐之後就變成這樣了

還是沒背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實...剛剛給我亂搞一下後

EMI 變成5v

要換回來喔,30B是2K,30A 200歐姆,30X 20歐姆,剛剛修改的你應該沒看到,忘了問開機DIMM電壓出來後,5V,12V,24V是否正常~我估計應該是電源板高壓部份有問題導致背光出不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換回來喔,30B是2K,30A 200歐姆,30X 20歐姆,剛剛修改的你應該沒看到,忘了問開機DIMM電壓出來後,5V,12V,2 ...

感謝小冬瓜!!

終於有畫面了!!!

都不想把那兩顆電晶體焊回去了

不過點亮的速度有點慢的說

還是我家都還在用電槳的關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小冬瓜!!

終於有畫面了!!!

不客氣,畫面怎麼出來的,小弟參考一下,順便筆記~~~哈哈
應該是液晶本身畫面出來的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氣,畫面怎麼出來的,小弟參考一下,順便筆記~~~哈哈
應該是液晶本身畫面出來的慢吧~ ...

就照...  你教我的

1.先把Q907和Q906這兩顆電晶體焊下來,DIM那邊1.6V就出來了

2.把13N60E 再換兩顆新的上去,K4086可以代

3.高壓區全部補焊,UBA2071AT更換

在開機就有畫面了,不過一個小時候就有聲無影了

所以我現在重弄一顆上去....IC這種東西製造還真多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照...  你教我的

1.先把Q907和Q906這兩顆電晶體焊下來,DIM那邊1.6V就出來了

那你加油囉~問題應該找出來了,離完工就不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加油囉~問題應該找出來了,離完工就不遠了~

可是我還有一個問題~~

那兩顆電晶體還要焊回去嗎

感覺沒焊回去好像不會怎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還有一個問題~~

那兩顆電晶體還要焊回去嗎

那是提供保護作用,至於亮度部份是提供調節沒焊回的話,應該無法調整亮度,現在應該是最亮的吧,最好是焊回~不焊回也可以,只是保護作用就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提供保護作用,至於亮度部份是提供調節沒焊回的話,應該無法調整亮度,現在應該是最亮的吧,最好是焊回~ ...

他現在是省電模式~~

亮度好像才70而已吧~~~

我焊回一顆回去好了~~謝謝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