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吹風機的滑動開關是否容易購得

楼主(2015-12-11):
家裡使用很久的吹風機開關壞了,上網拍找不到相符合的尺寸可以更換,不知道哪裡還可以買的到此零件。
吹風機的滑動開關應是個銷耗品,用過幾支,都死在開關上

補充內容 (2016-2-3 11:26 PM):
感謝大家的回覆,後來在我們這的小電子材料行買到了,真是很難得,
不過這開關除了沒有標示品牌和規格,也不是百分百合用,得小修改,真是怕怕.

補充內容 (2016-2-3 11:30 PM):
問了老闆,一直說是吹風機用的,所以只能加減用了,原來的因為接點燒掉,也沒辦法做清潔。

网友:
這種開關應該不難買!

网友:
台北八德路光華商場附近國際電子商場地下一樓很多自己去參觀選購

网友:
吹風機的滑動開容易故障,主要是耐電流不足,能買到的規格都會很快就掛了!

能裝上去的都有耐電流太小的問題。

只能說換上去撐一陣子再說了。

网友:
可以把開關分解,裡面的銅接點有污垢,
輕一清就能用了
有時要買大小一致,有點困難
電子材料行只能找代用品,將就著用

1.把紅色圈圈處,用一字起子翹開,清除污垢,再回復原狀,就可以用了
2.還是都不用拆,用乾淨抹布用小支一字起子清滑動開關內部,
   清完前段再扳回前段清後段

网友:
電子材料行有  但是腳位不一定合  要修

网友:
找其他品牌吹風機零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