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IM-TMPCT215-A01W 插上電源後,電源燈有亮,螢幕沒反應

楼主(2015-12-11):
大家好
小弟我上來請教各位高手
我沒學過電 所以很多都不懂 目前已爬文許多文章
目前只了解 高壓會先降壓 然後穩壓 然後就輸出畫面了。
維修的話凸起來的電容更換 有機會成功,
其他一次側二次側 有看沒懂很難懂。

外觀和型號:
圖(01)
瞄準科技有限公司
AIM TOUCH TECHNOLOGY CO., LTD.
AIM-TMPCT215-A01W 21.5 吋全平面多點投射式電容觸控螢幕
(1920*1080/VGA/DVI/AUDIO/USB)
他沒有提供電路圖或什麼的
而且我在他官網上好像也查不到 應該停產了

螢幕歷史:
但我這台螢幕(觸控螢幕) 很新
購買日期2012/4/30
用了半年 有時畫面會閃 頻率一小時閃一次
隨時時間 閃屏越來越嚴重。
用了一年後,有一次突然整個消失 全黑
然後懶得修 有多的螢幕就拿來用了
現在想修就過保固了,所以有放在地上 大約2年的時間

目前狀況:
插上插頭時 電源紅燈會亮
但插上螢幕線後 燈會消失(不正常)
感覺就沒電通過的感覺
拆開後 內觀如圖(02)
電路板 都很新 超新 半點灰塵都沒
電容也都沒凸起來。
那個燒焦的(圖03) 是我練習把一顆電容拆下來測量,結果正常

這台螢幕 事先接一個變壓器 再接近來的
輸入伏特為12V
然後我仔細的觀看電路板上所有元件
發現這棵有點點小黑黑(如圖04) 於是我上網查相關型號 (111733G 16N2B)
可google這個關鍵字 lm1117-n.pdf (第四頁)
(圖05)
因為我不知道這是啥 就猜這個穩壓
然後查表後我猜測 他應該要輸出3.3V(Vout 和 GND)
但我量測時(只插電源線) 他只有0.8v 不知是否我查錯資料
然後我在接上螢幕線 他就變成 2.2v(插電源線+藍色螢幕線)
以上 我已經盡力想辦法了
目前我無解 想請教各位大師協助

03-1

03-1

网友:
你查到故障點了 1117 33G 就是3.3V輸出(低壓差穩壓器),1117 18G就是1.8V輸出,把那顆3.3V輸出換掉吧~
對了,他的輸入電壓你沒打上,正常應該是5V~如果輸入電壓過低也會引响輸出電壓~
記得沒錯的話,PIN1 接地/ADJ(1117若無標示輸出電壓就是ADJ利用電阻來調節電壓輸出位準)   PIN2 VOUT     PIN3 VIN

楼主:
首先 感謝大大的協助
但是,"輸入電壓" 要怎麼量阿?三用電錶 黑色要插哪 紅色要插哪呢?
黑色插螢幕的輸入電源端(12V) 紅色接 INPUT 這樣嗎?
我附個圖協助說明。

我之前量Vout是:一端插Vout,一端插 ADJ/GND。得到2.2v(接上螢幕線)
如果量"輸入電壓",我一端插 INPUT,一端插 ADJ/GND 他是顯示2.1V(接上螢幕線)
然後我發現 他會隨著時間 V越來越小,原本Vout 2.2v 慢慢最後變成1.76v
這樣應該就不對了吧,代表更前面的元件就壞掉了?

另外 有插上"螢幕線" 跟沒有插上, 電壓會不同
那我量的時候 是要插上還是不插上呢?

請問 PIN1 ,PIN2, PIN3分別是 ADJ/GND , OUTPUT , INPUT 嗎?
因為他還有一端叫做 Vout
我不懂為何會有兩個 output 也不知道差別在哪

謝謝冬瓜

网友A:
我覺得你電表表筆的用法有問題,
正確的量法應是黑棒觸地點,例如螺絲孔,紅棒才量測點並讀出測值,
建議重新量測數據,以免誤判。
還有,要量電壓當然要上電。

電表的使用方法要惡補一下,善用搜尋功能,多爬些文功力才能增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你電表表筆的用法有問題,
正確的量法應是黑棒觸地點,例如螺絲孔,紅棒才量測點並讀出測值,
建議 ...

謝謝 大大的提醒
我會再多多學習電錶用法。
另外 我有上電 就是插上電源的意思對吧
但是我上面的疑問是 有無插上"螢幕vga線" 結果會不同
還是螢幕vga線 也算是上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 大大的提醒
我會再多多學習電錶用法。
另外 我有上電 就是插上電源的意思對吧

上電=設備有電源

沒有電源你要怎麼確認電壓值是否正常呢?~~你說對吧

修顯示器你必須一起接上訊號線(電腦開機並輸出顯示訊號),這樣顯示器
才會在正常供作狀態,如果沒有接上訊號線顯示器偵測不到顯示訊號就會
進入省電待機狀態...部份電路功能會有不同狀態

你在維修前必須要先學會如何使用三用電錶,因為那是最基礎的維修工具
,一步登天將會讓你遭遇危險,嚴重將可致死!!

网友C:
我是懷疑你的變壓器是不是掛了,輸入電壓不足,其實螢幕是好的,先上電檢測變壓器空載和負載後電壓各為多少與標準值是否有落差,再來你的黑棒接地測量,只要接機殼就好(鐵的部份),紅棒當然是接受測點~就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懷疑你的變壓器是不是掛了,輸入電壓不足,其實螢幕是好的,先上電檢測變壓器空載和負載後電壓各為多少與 ...

變壓器正常 空載 與負載 輸入源皆為穩定12.3v 正常12v 應該算ok
所以我猜之中間出問題 但是...
中間有好幾顆
當中有STD2596 50 1118Z
我上網查
"STD2596"關鍵字 第一個的pdf
我量Vin 是12v(感覺他就是輸入源 第一個接到的元件)
然後我在量Vout 結果是1.3v
這應該就不正常吧?
因為規格書上說要5V

請高手判斷,我解讀是否正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電=設備有電源

沒有電源你要怎麼確認電壓值是否正常呢?~~你說對吧

感謝大大的提醒
原來還有省電模式 聰明
難怪我覺得 怎麼電壓會變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變壓器正常 空載 與負載 輸入源皆為穩定12.3v 正常12v 應該算ok
所以我猜之中間出問題 但是...
中間有好幾 ...

照你列出是對的,另外可用歐姆檔量STD2596 VOUT點是否確定輸出到1117 VIN(有無導通),另外一樣用歐姆檔量STD2596 VOUT點對地有無低阻值情況,若有就要檢查是那裏導致低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你列出是對的,另外可用歐姆檔量STD2596 VOUT點是否確定輸出到1117 VIN(有無導通),另外一樣用歐姆檔量ST ...

感謝小冬瓜 和a471大大的指導
換了STD2596就成功了
由於零件有點難買 和他很難拆 所以花了點時間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