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LM-32U1 開機總是在第1台 已換過記憶IC

楼主(2015-12-12):
聲寶 LM-32U1 開機畫面總是在第一台
已爬文!以前也修理過其他台. 已前換過記憶IC就好
這台換過2次 都沒解決問題

想請教各位先進是否有其他解法?
因為在不行就考慮要改公版了!

网友A:
eeprom 的工作電壓正常嗎?
數值呢?

网友B:
紅框內的電容看起來有點凸頂了,電容要不要檢查一下呢?
LM32U1一直在第一台的問題,確實有些棘手,
前一陣子一台LM32U1也改了V59,畫質覺得不錯,要不要改V59,就看樓主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紅框內的電容看起來有點凸頂了,電容要不要檢查一下呢?
LM32U1一直在第一台的問題,確實有些棘手,
前一陣子一 ...

這細節沒注意到!在來試試.真不行就要來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eprom 的工作電壓正常嗎?
數值呢?

抱歉!我沒量過這個也!只能撿軟的

网友C:
確認你測試時配件無缺.....視訊盒安裝了嗎?聲寶機種部分安裝不完整選台無效

网友D:
換完記憶IC有選到台後再關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換完記憶IC有選到台後再關機嗎

有掃過的!但是就是只要關機不用拔插頭!開機就會跑到第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確認你測試時配件無缺.....視訊盒安裝了嗎?聲寶機種部分安裝不完整選台無效

是開機顯示在第一台!但是選台都可以看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開機顯示在第一台!但是選台都可以看正常

這會不會是沒有壞只是設定問題,有些廠牌須從服務模式中設定開機首頁

网友:
會不會是程序 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