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 USB 兇案現場.

楼主(2015-12-12):
Micro USB 兇案現場.

我家的破壞王,果真沒有浪得虛名,連她自己都不曉得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的,是原本的品質就太爛了嗎? ...

网友:
Micro USB 的問題,是很常見的。

网友A:
可以改裝成公母頭...讓它物盡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裝成公母頭...讓它物盡其用~

你有樣品圖片嗎?

网友:
拔太快'拔太用力

网友:
这个事实证明……公的太弱!

网友:
哇~這是拿來當零嘴啃嗎??

网友:
卡的太緊,想硬拔下來,就發生這種慘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變身成USB延長線~
http://24h.pchome.com.tw/prod/DCAC1N-A41581447?q=/S/DCAC02
https://zh.wikipedia ...

謝謝.
你是說改成兩邊相同的一公一母接頭?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你是說改成兩邊相同的一公一母接頭?

對,兩端可以接在一起!
micro USB介面通常是手機的充電線材,一端應該是公頭
腳位要一 一確認清楚,只需將掛掉的改成母頭就能物盡其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
你是說改成兩邊相同的一公一母接頭?

那個公頭, 有套件可以自行更換的!!
牛有強迫症... 都嘛是自己做 "剛剛好長度" 的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公頭, 有套件可以自行更換的!!
牛有強迫症... 都嘛是自己做 "剛剛好長度" 的線...

目前線的長度大約只有60cm而已,所以可能先擺著,下次買零件時再買接頭回來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個公頭, 有套件可以自行更換的!!
牛有強迫症... 都嘛是自己做 "剛剛好長度" 的線...

有套件 的連結 或購買資訊嗎 ?
注意很久了 但是 搜尋的關鍵字一直挑不好  沒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套件 的連結 或購買資訊嗎 ?
注意很久了 但是 搜尋的關鍵字一直挑不好  沒找到 ...

這個嗎?
http://shop.cpu.com.tw/product/42607/info/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套件 的連結 或購買資訊嗎 ?
注意很久了 但是 搜尋的關鍵字一直挑不好  沒找到 ...

之前在TB上買零件時順便湊回來的, 一件不到nt$5

可以參考 MICRO USB公頭 5P 焊線式4件1套 DIY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在TB上買零件時順便湊回來的, 一件不到nt$5

可以參考 MICRO USB公頭 5P 焊線式4件1套 DIY套件

還真的是套件,接頭還有大有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還真的是套件,接頭還有大有小.

它是一件套一件的,
先上外殼, 再放套管後, 再進行接頭焊接, 最後以卡套將接頭固定在外殼上..

Scott如果在北部, 可以來拿幾件回去 "套套看!"
牛在新北市新和國小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之前在TB上買零件時順便湊回來的, 一件不到nt$5

可以參考 MICRO USB公頭 5P 焊線式4件1套 DIY套件

好物,第一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物,第一次看到...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15937166398
露拍上也有... 貴多了就是... FYI.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是一件套一件的,
先上外殼, 再放套管後, 再進行接頭焊接, 最後以卡套將接頭固定在外殼上..

阿牛大:
謝謝啦.
如果有剛好要過去再跟你聯絡,你先PM資料給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阿牛大:
謝謝啦.
如果有剛好要過去再跟你聯絡,你先PM資料給我.

Scott大,
您怎知道牛會有USB Type A Jack來著的???
已幫您備好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ott大,
您怎知道牛會有USB Type A Jack來著的???
已幫您備好料了!!

我有千里眼嘛 ...
其實我是想說可以的話,乾脆改成兩用的,一種是原來的充電線,另一種是延長線,只是這種線都很細,共同接頭要怎麼接還要再想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千里眼嘛 ...
其實我是想說可以的話,乾脆改成兩用的,一種是原來的充電線,另一種是延長線, ...

Scott大,
您的問題不難解決... 只要多一條 "超短" USB線就可以了...

目前, 您有幾個選擇可以好好的利用壞掉的線.
1. 改成Micro USB Plug(公)來使用
2. 改成USB Type Jack(母)當成延長線, 加上小短線後, 一樣可以當成Micro USB Plug(公)來使用
心動了嗎?? 貨備好了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ott大,
您的問題不難解決... 只要多一條 "超短" USB線就可以了...

我就是要一端原來的公接頭,壞掉的一端改為雙接頭,一小公,一大母,網路上不是有人賣多接頭的嗎?
也許再多接jack接頭或其它的接頭.

我這裡有網路線,還是你要拿些回去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要一端原來的公接頭,壞掉的一端改為雙接頭,一小公,一大母,網路上不是有人賣多接頭的嗎?
也許再多接 ...

USB是有長度規定的, 長了/電源弱了/信號弱了... 都會變得不穩定的說..

之前買了幾條對岸的 TYPE A Plug>Jack 給小朋友外接無線網卡用..
結果老是會抓不到網卡...
一氣之下就是用網路線自己改 TYPE A Plug>Jack, 而且還是雙絞做1Pin.
網路線都是撿卡準斷掉, 同事不要的回來改的... 物盡其用... 好用得很現在...

前幾天量了一下汰換下來的線, 原來是VCC Pin的線材內阻過高, 可能是線材氧化掉了吧.
全部做上記號丟到等候拆件區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是有長度規定的, 長了/電源弱了/信號弱了... 都會變得不穩定的說..

之前買了幾條對岸的 TYPE A Plug> ...

目前的斷線才50cm,也不過一般100cm的一半而已.
其實usb線可以很長的,但是要看用途,若是視訊,長一點無所謂,若是資料傳輸就得注意了,我有買一條很長很長(10公尺應該有吧)的USB延長線給webcam用,還未試過拿它來當信號線,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的斷線才50cm,也不過一般100cm的一半而已.
其實usb線可以很長的,但是要看用途,若是視訊,長一點無所謂 ...

USB 2.0制定的規格是5M
http://www.yourcablestore.com/US ... k-Them_ep_42-1.html

線長超過了, 就要看線材是不是好線材了... 但長不見得好!!
一切, 要等USB3.1來改變限制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USB 2.0制定的規格是5M
http://www.yourcablestore.com/USB-Cable-Length-Limitations-And-How-To-Break- ...

題外話,請教一下牛兄,我有客戶將USB 3公尺長的用二條延長變成6公尺,現在遇到舊的無線USB網卡抓得到,新的只能在3公尺時通電,接到6公尺就不過電,是否就您口中說的線材沒那麼好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謝謝.
你是說改成兩邊相同的一公一母接頭?

改成母頭~當延長線
我這邊有
有需要說一下

捕充一點(如果電腦在地上)
可以延到桌上插隨身碟就不用彎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題外話,請教一下牛兄,我有客戶將USB 3公尺長的用二條延長變成6公尺,現在遇到舊的無線USB網卡抓得到, ...

JR大,

這事好像也沒那麼的一定.. 也是要看USB設備對 電量/信號強度 的要度.

USB的四支腳分別是 + D- D+ -
+/- 送的是DC5V/500mA(USB1.x/2.x), 線材長了, 本來就會有一定的壓降產生
D+/D- 是傳送資料的腳位, 線材長了, 訊號強度就弱了
如果USB設備對 電壓/訊號 的要求高了一點, 工作可能就不正常.. USB/電腦 間的溝通就會出問題..

您可以試著用 "網路線" 二絞做為一Pin, 自行做接頭看看,
搞不好效果都比外頭賣的線好...
外面的線都嘛是 膠超厚/線超細, 而且多數的線去皮後都有氧化的問題..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成母頭~當延長線
我這邊有
有需要說一下

我的電腦已接了三條延長線了,一條是電視棒兼外接硬碟用,一條是手機充電用(不必彎腰的),另一條臨時用,常用於接uC或燒錄器等等實驗用.

你這一說,我才想到,一直想把電源供應器加裝USB接頭,這樣除了鱷魚夾(常會生鏽),還有USB接頭,做實驗就更方便了,還有以前看雄爸做的5Vdc接到4組USB接頭供電要給家人手機充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