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 FORD TIERRA 汽車遙控的接收器位於哪裡?

楼主(2015-12-12):
三太子的車子平均一個月才開一次,最近常發生遙控器不能開門或關門
有時又可以開門或關門,今天終於不能開門或關門了
遙控器使用6V電池,按下開或關按鍵電流1mA,確定遙控器作用正常。

使用鑰匙開啟/關閉駕側門,可同時開啟/關閉四個門鎖,可確認電磁瓣過電正常

檢查"電動車門鎖"30A保險絲,無接觸不良

查看使用手冊,也找不遙控"接收機"的位置

請問有沒先進知道~ 遙控"接收機"在哪個位置?

网友:
找一下油門上方,若看到有盒子捲電線(它的天線)就是了。

网友A:
稟報三太子...

老灰狼的那台老爺車也遇到過類似的問題n_064|
遙控器時好時壞...用鑰匙都沒問題n_044|
查到最後是....駕駛座的中控鎖...螺絲鬆了...
(甩門甩了25年...螺絲崩牙了)...
螺絲鬆了....連動桿的距離變長了...
按鈕頂上來...沒到定位...所以門打不開

网友B:
偶也來稟報三太子...

根據個人身邊老ACCORD K5的遙控經驗....

遙控器在身邊晃盪那麼多年了,近幾個月來也是常常遙控器按了沒反應
第1個想到的是電池!....當然是有電的啦~~~
第2個想到的是按鈕!....當然是導通良好的啦~~~LED指示告知它運作正常
第3個想到的是焊點!....當然是導通良好沒問題的啦~~~
第4個想到的是........?
第5個想到的是........??
第6個想到的是........???
結果..........咦?居然有反應了!
用幾天之後,就又沒反應了......
想想.....比較有可能腦振盪的零件是什麼......
拿陶磁棒動一下可變電容試試.......咦~好了耶!!!
就這樣再試了幾次後......把可變電容換掉,就沒再發生問題了!
提供三太子您試試

网友C:
是交車時才裝上的嗎,這會在正.副駕駛座裝飾布與車體間,打開保險絲盒追查

网友:
駕駛座座位下

网友D:
儀錶板下保險絲盒旁,遙控能控制中控鎖最近的地方
以上參考

网友:
三太子,這是我的車啦,哈哈

网友E:
三太子,我的倒車雷達壞了,請問知道哪裡的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稟報三太子...

老灰狼的那台老爺車也遇到過類似的問題

要能像老灰狼錢多多開VOVOL車子的人實在有限
感謝您這麼寶貴的經驗分享

因為我的車子搖空後,完全無電磁制動的聲音出現,這可能連動桿的距離無關
這要等有空做進一步確認,感恩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也來稟報三太子...

根據個人身邊老ACCORD K5的遙控經驗....

感謝花兄分享經驗~
可是我的遙控器沒有可調電容咧

經你的提醒,我的遙控器也許可能有接觸不良的徵兆
當初有備份一支遙控器,這麼多年過去也不知道收到哪去,要找出來可能需要一番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交車時才裝上的嗎,這會在正.副駕駛座裝飾布與車體間,打開保險絲盒追查

三太子躺在方向盤下,腰很酸咧
初略掃描,看到的都是接頭
我的車子沒有泡過水,線路也沒有整修過~
難道要用摸的,才能找出原配接收機

楼主:
駕駛座座位下
車子要是進過水,遙控不就掛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儀錶板下保險絲盒旁,遙控能控制中控鎖最近的地方
以上參考

讚讚讚! 這個範圍比較小,下次來找看看

移開電瓶+接頭,做了電流測試:
關門後,電流保持126mA

45秒後,車子進入休眠狀態,電流13mA(儀錶板記憶維持、音響待機、遙控接收機)
到底接收機有沒通電,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太子,我的倒車雷達壞了,請問知道哪裡的問題嗎?

倒車雷達壞了,這個......我不會
您老怎不發帖求助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花兄分享經驗~
可是我的遙控器沒有可調電容咧

爆米花大,

這篇 圖四 參考看看
http://kabaprince.pixnet.net/blo ... 0%E6%8E%83%E6%8F%8F

外觀應該長 圖四 這樣
http://blog.xuite.net/key48h530/ ... 3%E8%A4%87%E8%A3%BD

楼主:
引用 网友F:
爆米花大,

這篇 圖四 參考看看

哈哈! 找到了,感謝悠閒兄指點
綠色盒子有纏一圈黑色的天線(有黑膠帶固定),也就是在駕駛左腳掌的正上方
徒手無法拆下接收機的電線接口,接收機綠色殼體也拆不下來
搖動接收機,仍無法遙控,我看! 還是找出備份遙控器來釐清故障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花兄分享經驗~
可是我的遙控器沒有可調電容咧

咦~?!
對齁!
以下再來個福特遙控器的經驗分享
您那可能是福特的學習對碼型的
失憶了,不認得您手上的遙控器啦~

按鍵換新是必要的

印象中,學習程序是....
1.您坐進駕駛座
2.關門
3.插鑰匙轉到ACC
4.再快速的開到到儀錶板紅燈亮再轉回ACC約10次(8~12次左右我一時忘記)
5.此時中控的反應是會上鎖再開鎖
6.您就按鎖門鍵再按開門鍵後
7.關電門
8.試試主機認出您手上的遙控器了沒
如果試了2~3次都沒辦法,就是認不出來了,手上的遙控器GG了.......
祝您可以學習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咦~?!
對齁!
以下再來個福特遙控器的經驗分享

感謝花兄這麼費心指導,我的遙控是有時好、有時不能用,應該是接收機或遙控器接觸不良
找到了備份遙控器囉(左)

收藏了10多年,五顆按鍵都壞了
更換按鍵、裝用12v電池,呵呵! 還是不能遙控
算了! 反正車子也少開,隨它吧! 謝謝樓上各位先進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花兄這麼費心指導,我的遙控是有時好、有時不能用,應該是接收機或遙控器接觸不良
找到 ...

三太子您的備份遙控器是COPY的(右下白色座是接燒錄線的,右上有可變電容可調)

原廠的PT-2262s編碼器,應該不是滾碼的,時好時壞很可能是頻率跑了(發射或接收)

人躲車內門關起來,按遙控器聽聽看主機繼電器有沒有作動?

(如果頻率偏移的話距離會變短,遙控器越靠近主機越好)

祝好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花兄這麼費心指導,我的遙控是有時好、有時不能用,應該是接收機或遙控器接觸不良
找到 ...

三太子大
您備份的遙控器就是有可變電容的了啊!
是一般型的遙控系統啦~
拿陶磁棒小心的一點一點動一下,調調可變電容試試看吧.......
還是有一絲希望的
再不行,就要花2~3千多元去改換新的遙控系統啦~

网友:
遙控IC  是PT2262~~~
固定碼.不用設定.如果在台中.可以開過來看看.把舊的遙控器都帶過來.資料可能還讀得出來.再拷一個就好.(我店裡最便宜的發射器是200元)
讀不出來.也可以掃瞄...............價錢較高就是了

网友G:
車鑰匙的電壓也是很弔詭的,不知道是發射頻率然跑掉還是開關氧化使電壓不穩, 有看過一個鑰匙間歇性有問題, 需要用示波器看才發現和電壓有關, 換新電池都一樣

CAR remote door lock key

CAR remote door lock key

CAR remote door lock key

CAR remote door lock key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車鑰匙的電壓也是很弔詭的,不知道是發射頻率然跑掉還是開關氧化使電壓不穩, 有看過一個鑰匙間歇性有問題,  ...

建議修改電路,讓HCS200電源直接接電池:

我有一個鐵捲門遙控器裡面也是用HCS200做編碼,電源也是經過開關控制,用了幾年之後TACT SW接觸不良,之後HCS200輸出的碼變成不正確,接收器無法判讀,硬體雖沒壞卻從此無法使用,跟壞掉沒兩樣。

用示波器看波形,把電路畫出來分析,還是沒辦法修好,因為硬體沒壞要修甚麼?唯一的解釋是內碼跑掉了,將正常與故障遙控器HCS200互換,確認問題出在HCS200。

生產遙控器時HCS200時要燒入廠商識別碼、解鎖密碼等數據,使用時每按一次內部有個計數器也會被更新一次,這些都存在EEPROM裡面,而EEPROM燒錄需要幾個mS,計數器更新後會自動重新燒錄,燒錄期間若是電源不穩定甚至消失有可能計數值或其他數據一起亂掉。

當TACT SW還很正常時,按下去再放掉人手最快反應也要幾十mS甚至幾百mS,所以都不會有問題,當TACT SW接觸不良時........按下去一序列彈跳波形很嚴重,HCS200設計上當然有Debounce,但接觸不良時大家都會反覆按壓,只要有一次輸入穩定時間符合,但維持時間小於eeprom燒錄所需時間,只要遇到一次就夠了,HCS200內部燒錄數據就很可能亂掉,從此輸出的編碼不正確當然開不了門!慘的是廠商識別碼、解鎖密碼只有廠商知道,沒辦法自己燒錄。

手邊有好幾種鐵捲門遙控器,也都是使用HCS系列編碼IC,大部分晶片電源都是直接接電池,待機電流其實小到可以忽略,不必為了省一點電冒這麼大的風險,所以手邊遙控器只要是這種經過開關控制電源的,都改成電池直接供電。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建議修改電路,讓HCS200電源直接接電池:

ysc大大, 看完您的這篇分享, 我真是相見恨晚,

我車子的原廠遙控器在去年底時候, 因為電池電力不足(有檢查過TACT SW接觸正常),
變的很難遙控, 一時買不到新的, 就更換手邊的"可用電池"(其實是用過的),
使用沒幾次, 電池也快沒電, 一樣也很難遙控,

但重點來了, 手賤還一直按遙控器, 原本正常按下遙控器的按鍵不放, 指示燈是恆亮的,

結果變成是閃爍(所有的按鍵都試過), 後來換新的電池也一樣, 最慘的是車子無法遙控(遙控器失效)
找鎖店求救, 說我的遙控器掛了, 不能修
找原廠, 也說車子太舊(快20年), 也沒料件更換

只好自己爬文研究, 才知道我的遙控器是滾碼式, 但我的編碼IC看不出是什麼型號,
後來有看到HCS200規格書範例電路, 跟我的遙控器電路幾乎相同,
本來想搞下去, 但沒有廠商識別碼、解鎖密碼, 只好放棄了

其實當時心裡就有底了, 如ysc大大所提, 是內碼跑掉,
而且此遙控器是經過開關控制電源的,
另外, 我想電力不足、不穏也可能會造成編碼IC內部燒錄數據亂掉吧~
如果能早點看這篇文章,
就不會傻傻在電池電力不足的時候, 一直去按它

最後付出的代價, 就是連車子的接收機一起更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ysc大大, 看完您的這篇分享, 我真是相見恨晚,

我車子的原廠遙控器在去年底時候, 因為電池電力不足(有檢 ...

HCS200沒有LED指示輸出,HCS300/301才有,所以HCS200指示燈電路都是外加的,如果LED是接在第7腳那一定不是HCS200。

HCS300/301在發射時LED是恆亮的,電池電壓過低則會閃爍,也只有這個原因會讓LED閃爍,所以在發射狀態下量一下電池電壓是否有在10V以上。

雖然可以透過燒錄選擇檢知電壓,但只能選擇3V或5V,即使這部分亂掉對12V電壓來說距離很遠,應該不是這因素導致的。

電池電壓不穩定、電池夾片接觸不良、晶片電源經過按鈕控制又遇到按鈕接觸不良等都有可能讓內部資料亂掉,結局就是硬體沒壞卻無法使用..........一顆小小 8 PIN IC學問可真大啊,平時使用沒問題都沒去注意,遇到了才知道不是那麼容易。

感覺上晶片電源經過按鈕控制的設計有點類似自毀裝置,按鈕壽命到了或是淋到雨,沒多久就啟動自毀機制.........

网友J:
看了 W大的慘劇....

還好我之前開車(一樣是Ford Tierra原廠遙控器)的習慣是...
平均每周 開車3~5次,
只要連續幾天出現近距離搖控不良...
我就會先換電池(沒有硬撐,不然發生一樣的....)

補充內容 (2016-1-7 10:54 AM):
今天看到回應....原來是我弄錯,
誤以為是W大,原來是三太子...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了 W大的慘劇....

還好我之前開車(一樣是Ford Tierra原廠遙控器)的習慣是...

兩顆100.-更換不到一年的電池都有3.0V,就認為遙控器是好的
三太子犯了人因工程中的............自以為是
導致查修求助的標題都走錯方向、誤入歧途、是非不分

電池在20mA的負載下,電力根本就已不足

查CR1616 的容量也不過55mAH

賣場買兩粒,遙控器恢復功能,搞定! 感謝樓上各位師傅給予方向

网友:
原來如此啊

网友:
蛤~原來....搞了1大片....換上了新電池就好了喔???
哇~三太子大您真幸運!!!
恭喜完修啊~
這種電池真的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兩顆100.-更換不到一年的電池都有3.0V,就認為遙控器是好的
三太子犯了人因工程中的............自以為 ...

遙控器電池電壓我都是按發射之後測量,量空載電壓容易造成誤判。

有個sony收音機鬧鐘也是為了電池搞很久,電池警示燈三不五時就會亮起來,CR2032拔起來量電壓很足夠啊,裝回去幾天後一定會再亮起來,一開始以為哪個零件焊點接觸不良,拆開來追蹤電路2次都沒找到問題點,後來突然想到會不會是電壓太高?量起來是3.34V多,從電子磅秤拆顆舊的約3V換上,2年過去了警示燈從沒亮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兩顆100.-更換不到一年的電池都有3.0V,就認為遙控器是好的
三太子犯了人因工程中的............自以為 ...

恭喜呀, 找到了癥結

网友:
引用 楼主:
兩顆100.-更換不到一年的電池都有3.0V,就認為遙控器是好的
三太子犯了人因工程中的............自以為 ...

今天打開遙控器時,在電池上,看到我寫的日期(更換電池的時間)
F918 = YMDD = 2015/9/18

2015/9/18更換電池

2015/9/18更換電池

在此提供三太子與大家一個,簡短的年月日記號...
可用在家電維修或小空間上.
一般來說 年月日,往往都要很長一串數字...
十年前,我就在想,要如何表達年月日,又可以很短(很少的符號),
這個方法當時我想到的,最短的就是年月日各用一個字(符號)來表示...
年月日=YMD
例: 2004/10/20
Year = 2004 = 4   (1~9, A=10, B=11, C=12, ...)
Month = 10 = A   (1~9, A=10, B=11, C=12)
Day = 20 = K  (1~9, A=10, B=11, ... K=20, ...)
----------------------------------------------
雖然 年月日=YMD 三個碼(符號),是最短的,
用了一陣子後發現一個問題...
當你看到4AK時,要反過來得到當時是那一天寫的....
年跟月都沒有太大問題(4 => 2004年, A => 10月)
但K是幾號(那一天)....就要ABCD...(加上手指頭)算半天...
不夠直覺...
後來將三碼改良為四碼為YMDD (日期為兩個,DD=01~31)
2004/10/20 = 4A20
一直用到今天
F918 = YMDD = 2015/9/18

註:由於年,一用就一整年,不用擔心 F是那一年不知道的問題...
你在2016/1/6,可以直接在電池上寫上G106
(下次有問題,打開遙控器,便知何時換的,用了多久了...)

=========================
三碼YMD也有另一個故事...
後來我都用四碼YMDD,結果有個寫程式的朋友
三碼剛剛好用在DOS系統中的8.3檔名剛剛好
或者 8碼 = 前五碼+後三碼(YMD)
因為是由程式轉換YMD=yyyy/mm/dd就不是問題了...

這是我家的小朋友身高記錄...

身高與塗鴨

身高與塗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