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義台南地區有買零件櫃

楼主(2015-12-13):
各位 嘉義 台南地區痞酷友
有買跟學姐買零件櫃
在 第1批 名單內
自己本身買 2個

可以合併運費
買一個的價格是含運900元,買兩個是含運1700元,買三個含運2600元,買四個是含運3400

費用我可以先代墊
嘉義地區 - 約時間地點面交
台南地去 - 以舊台南市為主,可直接送到指定地方,但送的時間可能是晚上
                 台南市地區其他地方可以討論看看

如果要省運費的痞酷友短訊聯絡

另外有買 山崎的錫線的痞酷友在嘉義台南地區也可以一起合併省運費

网友:
零件櫃這樣沒有省運費啊!
零件櫃含運一個是900元,以零件櫃的尺寸一個100元的運費是差不多,但是買兩個零件櫃廠商的運費卻仍舊收100元,如果單算運費,廠商一定要賠錢,只不過買兩個利潤多一些,所以他們分攤一些成本,自行吸收多出的運費部份。
買三個是2600元,是1700元增加900元,3400元是1700*2,也就是寄給同一人跟寄給兩個人的價格都是一樣的。

如果是錫線合併就會比較便宜了,因為錫線是烏骨雞學姐寄的,只要在快遞的規定尺寸內,我們可以塞多一些。

不過,跟大家說件事,快遞公司是很聰明的,他們跟我們是要"量",烏骨雞學姐每個月的寄貨量如果低於一個標準,那他就會提高我們每次的運費,相對的,如果我們每個月的寄貨量提高到一個級距,那他們也會降低我們每件的運費。
我知道大家都想便宜買東西,包括我也是,不過像這些福利品我們也是幫忙性質,我們得到的也只是藉此維持一定的寄貨量。了解嗎?有時不是就只考量怎麼做最便宜。

楼主:
也對
沒注意計算

若廠商可以讓人直接到工廠取貨
我的車至少可以放大約10個~15個左右吧
然後再分送到其他在嘉義台南地區的朋友(不會額外再收費,但要配合我的時間)
我的好意是這樣

网友:
舉個例子好了,大家都知道烏骨雞學姐有在賣變壓器,就以某牌12V 1A來說好了,原封箱算材積一箱100元,假設有10個會員每人各買一箱,那快遞公司是跟我們收十箱的運費,如果有一位會員他一次買十箱呢?快遞公司一樣是跟我們收十箱的運費,如果要少收就是我們自己要吸收,我們的折扣是來自每個月的寄貨量,而不是每次的箱數。

网友:
之前跟廠商談的時候是兩種合併共買100台,一次寄來我家,烏骨雞學姐再寄出去,不過後來想一想,不要說100台,就算是50台來我家,我家就快不能走路了,所以跟廠商重談條件,請廠商直接從他那裡出貨。
如果是走100台出貨到我家的模式,我想廠商一定請自己公司的司機專程跑一趟,因為這樣最便宜,不過現在是走廠商自己逐一出貨,那他就要跟快遞配合才划算了。

不是所有公司有自取的模式,這點我們只能尊重,其實不說他們,連烏骨雞學姐現在露天的買家都沒有自取了,不過你熱心想為大家服務這點我是肯定的。

清單上我是寫各買4個,其實是包括有三個住台中的會員來我家自取,他們自取價也是買兩個含運17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