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歌林電磁爐CS-J6故障碼E0

楼主(2015-12-13):
型號

型號

機子內部

機子內部

目測故障的地方

目測故障的地方

家裡的電磁爐突然無法加熱,並顯示故障碼E0,
拆開後發現上面的零件斷裂,爬文後好像是熱敏電阻,
但不知道規格是多少?
另外請教大大是什麼原因會造成這樣的斷裂呢?

网友:
太熱炸掉?

网友A:
印象中 換個100k電阻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 換個100k電阻可以

感謝大大!今天跑了好幾間電子材料行都沒賣!明天再去看看!!

楼主:
不太清楚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