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開關有外殼可以放嗎?

楼主(2015-12-13):
機台上想加裝照明燈,機台只有220V可用,所以買了4P的洛克開關,但這種通常要裝在機箱上,還要挖方孔,

後來google上找到這種中間開關,也是4P,但是這種防水性好像比較差,因為工作時會滿手機油,開開關關久了

怕裡面會滲油進去,洛克開關可以另外買防水套。

想問問看有沒有什麼外殼可以把洛克開關安裝成像中間開關這樣?

网友A:
買現成塑膠盒自己挖孔,或是買一般牆壁電燈開關配明塑膠盒。

220V切一條電線也可以,如果是三相四線式其中一條是中性線,開關切火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現成塑膠盒自己挖孔,或是買一般牆壁電燈開關配明塑膠盒。

220V切一條電線也可以,如果是三相四線式其中 ...

牆壁開關那種可以用220?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牆壁開關那種可以用220?

有220V規格,或是沒指示燈的就可以110V/220V通用。

照明用220V並不罕見喔,面積大一點的辦公室、廠房照明都是220V的,我上班的地方房子大約是20年前蓋的,是三相四線式供電,照明全部是220V。

也遇過新建住宅是單相三線式供電,但電燈迴路是220V,牆壁開關是有指示燈的國際牌COSMO系列,也是220V規格。

网友B:
有洛克開關使用的開關盒,如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220V規格,或是沒指示燈的就可以110V/220V通用。

照明用220V並不罕見喔,面積大一點的辦公室、廠房照 ...

機台附近都沒有110,只好從機台拉220出來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牆壁開關那種可以用220?

圖片取自網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洛克開關使用的開關盒,如照片。

請問小叮噹,
這哪裡有賣?正確名稱是什麼?

楼主:
真找不到外殼,

用這種好像更方便

上面寫單線專用,那有雙線用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小叮噹,
這哪裡有賣?正確名稱是什麼?

A大:
電子材料行有賣。洛克開關盒。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找不到外殼,

用這種好像更方便

7#的這張圖就是雙線的啊, 大大看一下上面的電路標示, 兩組是獨立的.

選購時要注意, 款式很多...

1.6φ2φCu單線專用是指插入孔中是單芯銅線, 並不適合使用七股絞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小叮噹,
這哪裡有賣?正確名稱是什麼?

剛找了一下, 沒屋線賣場上有;
搜尋"線上開關盒"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49244301948

不清楚開關的尺寸, 請再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找了一下, 沒屋線賣場上有;
搜尋"線上開關盒"

謝謝lazy兄!

楼主:
引用 网友C:
7#的這張圖就是雙線的啊, 大大看一下上面的電路標示, 兩組是獨立的.

選購時要注意, 款式很多...

WN5003-802
應該這一顆可以用。
----------------------------------------
剛剛看了一下價格,是我看錯嗎?一顆要價快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