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V5-573G 維修+ME修改教學

楼主(2015-12-14):
筆電型號:ASPIRE V5-573G

故障狀況:無反應-這台筆電是台北痞友寄來.讓我試試.據客戶描述:不小心讓水從鍵盤進入.之後就沒有反

應.送ACER原廠報價後不修(過程如何.不得而知).客戶原本帶著沉重的步伐.滿心的無奈經過痞友的店門前.

也許是這位台北大哥親切的笑容.讓這位客人又燃起了一絲希望.抱著誠懇的心情與這位大哥聊一聊.於是-

筆電就這麼寄到了我手上....寫維修文沒規定不能加入情感吧.哈哈.不過.維修時我是很嚴肅的(瞬間收回笑容)

處理過程:EC附近有進水的痕跡.但不嚴重.也沒有腐蝕.清理乾淨.以為是軟的.結果完全不是.還差一點就放

棄維修

筆電外觀

型號

背部

主機板.越來越小了

有發現一個IC缺件.至於為什麼缺件.猜測其實沒意義.詳細檢查.還發現3個MOS短路

找一張相似的電路圖.標上故障零件與短缺零件的位置

將零件一一補回後.上電.有亮待機燈

觸發看看.亮燈.但CPU風扇不轉

電流只有0.12安培.明顯不出電感電壓

檢查發現觸發後 EC 84腳 DNBSWON# 訊號無反應  PCH無SUSC#的3.3V.更換EC.更換後-再次上電觸發.SUSC#

的3.3V出現.CPU風扇也轉了.好高興.但還是無畫面.一看電流--0.34安培.還是不啟動.測量各電感電壓.除

了顯示晶片電壓.其他都出現了

再檢查看看.咦.這裡好像怪怪.

好像預留的BIOS位置.沒有焊接的痕跡

前面已經有BIOS

不死心.上淘金網看看.靠-還真的有

再找電路圖.搭配主機板位置U14.此BIOS IC原本是存在的.至於為什麼不存在.猜測還是沒意義.這個BIOS

IC裡面是有程序的.買得到IC還得找程序.原廠不是有提供BIOS下載.去看看.結果原廠BIOS程式是要在WIN8

更新才行.我都沒辦法開機了.還WIN8勒.ACER你真是有心啊.所幸有找到朋友有備份檔.後來才想到獅子魚大

大可能也有.當時真是一個頭兩個大.都亂了.忘了問他看看.但是發現我沒有2M 的BIOS IC.只好先找一個

MX25L3206E 4M 燒燒看.

裝上編程後的BIOS IC.再插電試試.還真亮了.(此處預留伏筆.等待有經驗的朋友再討論)

這是故障的零件.還有兩個拿到手前就缺件無法入鏡(IC啊IC.你到底在那裡~~~~~)

補充內容 (2015-12-15 03:44 PM):
還有一些小問題.在14樓有補充

网友:
越來越猛了~~~這樣多能搞定!

==============

我猜想關於缺件的部分~因該是這台NB經過不只原廠維修還經過其他店家維修過

原廠報價後若無得到user確定付費維修,基本上不會那麼閒先去做維修

我認為因該是其他店家~測試無電源後更換 BQ24737 (power IC)無效後,就將換上好的IC在解焊取下

原本壞的IC大概懶得焊上or早以被美工刀大法毀滅死無全屍...

===============
(題外話)

其實有很多黑心店家,當user報價不修就會"幹走一些零件",其心態就是反正你不開機,我幹走這些零件你也不知道,機器也還是不開機

若user送給下一個商家維修,這個黑心店家也可以推給下一個維修店家說是他們"幹走的"

楼主:
我也同意你的想法.一來原廠沒這麼閒.二來犯不著做這可能惹腥的事.第三.USER可能有所保留.不管怎樣.柯南的名言-真相只有一個.就讓它淹沒在歷史的洪流裡吧.哈哈哈

网友A:
利害,最後只剩顯卡供電未出,先找bios是對的,hm系列是在各供電都正常並在開始跑碼後才會發出顯卡供電~
修好那麼新的機子,真爽

网友:
太太太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害,最後只剩顯卡供電未出,先找bios是對的,hm系列是在各供電都正常並在開始跑碼後才會發出顯卡供電~n ...

謝謝回覆.這新機有趣了.反而EC BIOS容量為4M 感覺EC的工作量加重了

网友B:
你找到的EC BIOS還能正常開機 真幸運
如果不能正常開機就要修改ME模組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C:
不收檢測費、修不好免錢,就是這樣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到的EC BIOS還能正常開機 真幸運
如果不能正常開機就要修改ME模組了

這就是我有留伏筆.想請教你的地方.目前基本正常.但~只能關機.不能選重開機.若選重新啟動.關閉後.就無法重開.只能強制關閉.再開.才會有畫面.能否請問如何修改ME模組.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收檢測費、修不好免錢,就是這樣的啦…

我笑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就是我有留伏筆.想請教你的地方.目前基本正常.但~只能關機.不能選重開機.若選重新啟動.關閉後.就無法重 ...

先看ME模組版本再找相同原始版本(未開機的版本)取代就可以了
使用UEFITOOL查看EC BIOS UEFITOOL.rar (3.02 MB, 下載次數: 93)
再用WINHEX 等相關編輯軟體修改
Intel ME System Tools-Flash Image Tool-fitc
CSME 11 配置教學.rar (1.09 MB, 下載次數: 17)
補充內容 (2015-12-15 11:30 PM):
使用UEFITOOL打開備份的BIOS文件,查看ME的版本,點擊Extract提取ME看長度確定是個人版還是企業版

補充內容 (2015-12-18 12:28 PM):
Intel ME System Tools-Flash Image Tool-fitc
想更進階了解可以去研究這套軟體

楼主:
補充:
由於2M的BIOS使用4M去替代.最終出現了兩個問題
1.無法使用重開機.重開機後無畫面.進BIOS畫面儲存後重開機無畫面.簡單說.只要有關重開機.就GG了
2.BIOS無法更新-會出現類似BIOS型號不符的畫面所以還是找一找原規格BIOS看看.

很幸運的.竟然在桌上型主機板發現

25Q16BVSIG

編程完畢換上.結果不開機.再換回原本可開機的BIOS還是不開機.應該是連主BIOS程序也跑掉了.所以最後是將兩顆BIOS IC(4M與2M)拆下.再重燒一次.終於完美解決.在此之前.獅子魚大有提供ME模組修改方式.但對我而言.困難重重.我還是努力找一個原規格BIOS可能容易一些.獅子魚大.改天請你發個ME模組修改文.讓大家學習學習.先謝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充:
由於2M的BIOS使用4M去替代.最終出現了兩個問題
1.無法使用重開機.重開機後無畫面.進BIOS畫面儲存後 ...

教程我就附在13樓

网友:
真是精彩

网友D:
太精彩了
缺零件還能修到好
看這過程肯定很多難關

楼主:
是啊.放棄維修的念頭不曾停過.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精彩了
缺零件還能修到好
看這過程肯定很多難關

是啊.放棄維修的念頭不曾停過.哈哈哈

网友E:
看到這篇加精
很用力給全部看完
雖然是在門外看

网友F:
太厲害了,缺零件還能修到好
永不放棄,應該是痞酷網友的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這篇加精
很用力給全部看完
雖然是在門外看

如果內文圖片多.不曉得使用手機看起來會不會"卡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厲害了,缺零件還能修到好
永不放棄,應該是痞酷網友的精神

有些時候"卡關"太嚴重也會放棄.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內文圖片多.不曉得使用手機看起來會不會"卡卡"

不會卡
但是看不到大圖的
點圖要看大圖, 只看到黑色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會卡
但是看不到大圖的
點圖要看大圖, 只看到黑色一片

有幾張圖.我為了讓大家看清楚細節.調成1024 X 768.可能是這個解析度的關係.謝謝你回應

网友G:
恭喜完修,筆電如果過保了,還是給痞酷的大大們修,還比較放心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完修,筆電如果過保了,還是給痞酷的大大們修,還比較放心咧!

同意.這年頭要當個聰明買家.相同的費用.有人就是能找到相對穩當的路.

网友:
高手在痞酷,太精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