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排水管針孔止漏

楼主(2015-12-14):
發覺洗臉槽排水速度變慢,推測應是頭髮累積卡住太多造成堵塞,

直接小部分解,取出管內升降零件清理、復原,

測試水流還不滿意,於是再動手拆下U形管,用廢棄牙刷清理妥當,

復原後,觀察把污垢刷掉了、反而出現針孔會滴水,一時也不想外出採買,索性用懶人施工法,先上tape seal,再上電火布,應該不必考慮水壓的問題、可以撐上一陣子吧。

网友A:
看標題以為「排水孔安裝針孔導致漏水」.......想歪了自己面壁去!

网友B:
合金材質的話可以上錫補洞就可以撐很久了
還不用上繃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標題以為「排水孔安裝針孔導致漏水」.......想歪了自己面壁去!

大大 你只看到針孔..............

网友C:
補充一下對這種小漏水的,用矽力控來防漏,效果也是不錯的,不過要等矽力控完全硬化才可開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標題以為「排水孔安裝針孔導致漏水」.......想歪了自己面壁去!

修漏時,也是面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金材質的話可以上錫補洞就可以撐很久了
還不用上繃帶

認識不多,只好用死纏硬打的招數止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補充一下對這種小漏水的,用矽力控來防漏,效果也是不錯的,不過要等矽力控完全硬化才可開水! ...

太久沒用矽力控,已經擠不出膠了。

网友:
洗臉盆下面這種彎管, 新的大約$150/組, 換新的比較快也較美觀.
但是, 如果僅僅是一兩個小針孔(俗稱沙目瘡), 倒是可以使用,
黃色強力膠塗點在漏水處, 等膠稍微乾些時候, 再用電線膠布,
緊緊纏上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