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32吋N5323 背光不亮

楼主(2015-12-14):
各位先進大家好~~
這台奇美N-5323 上電後有待機燈.開機正常亮綠燈.但背光沒亮!

24V電源版
!

24V電源版

24V電源版

主板

開機前~高壓版輸入PiN腳第12腳是0.6V (9.10.11)是0V (1.2.3.4)是23V
開機後~12腳是4.6V 11腳1.6V (9.10)是0V (1.2.3.4)一樣是23V

這顆L903線圈會發燙.焊點正常.固定膠因高溫而失去固定功能.線圈會搖晃~
(請問~正常狀態會有溫度嗎?)

這顆1084-50 也會燙人.當高溫時.就會關機轉為待機紅燈!
可開機.關機~
開機後~右腳6.4V 上腳5V
另外~右側有散熱片那顆穩壓IC也是很燙~

以上敘述是檢測狀況~
請大大們幫我分析一下問題所在!
謝謝~

网友:
我猜高壓板或燈管

网友A:
這顆1084-50 也會燙人.當高溫時.就會關機轉為待機紅燈!
可開機.關機~
開機後~右腳6.4V 上腳5V

這樣應該看的出來了  6.4V從哪來的!!

應該是12V吧!!  查一下來源!!

線圈會搖,不正常,   焊點要詳細查,會搖跟膠的關係不大,膠只是固定用

通常焊點正常的話就已經可以固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1084-50 也會燙人.當高溫時.就會關機轉為待機紅燈!
可開機.關機~
開機後~右腳6.4V 上腳5V

高壓板輸入=12腳4.6V 11腳1.6V  這樣的電壓可足夠點亮嗎?
就怕是高壓版掛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壓板輸入=12腳4.6V 11腳1.6V  這樣的電壓可足夠點亮嗎?
就怕是高壓版掛點了~ ...

大大可能看錯嚕!!

4.6V 是啟動信號電壓喔!!  啟動後  運作電壓是23V喔!!

网友A:
高壓保險絲及高壓版的MOS 都要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壓保險絲及高壓版的MOS 都要查!!

保險絲正常~
看來是高壓版掛點了.
型號:VIT70002.60 REV:4  I320B1-24-V04
這片高壓板目前還沒找到.
那就來改LED試試看.
謝謝你唷~

楼主:
電壓都正常.就是這片故障~

面板經測試.是這樣........害我白忙一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顆1084-50 也會燙人.當高溫時.就會關機轉為待機紅燈!
可開機.關機~
開機後~右腳6.4V 上腳5V

這板線圈會搖正常 因為線徑細 靠膠固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壓都正常.就是這片故障~

看起來是偏光膜內膜掛了,需要更換~修電視就是這樣,這樣攻克後換別地方要修

网友C:
應該是偏光膜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是偏光膜內膜掛了,需要更換~修電視就是這樣,這樣攻克後換別地方要修 ...

依次壞兩處...
32吋換膜費用大概在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偏光膜問題

請問..高壓版壞.偏光膜也壞....這樣還可以繼續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依次壞兩處...
32吋換膜費用大概在多少呢?

自己換的話材料錢也蠻高的喔,32吋網拍內膜最便宜不含運也要200元(淘寶是比較便宜,但好像10片起拍,當然也有30,50片的更便宜),再加刮刀(五金大賣場有),無水酒精99%(我是用95%的酒精比較便宜,藥局買的到,跟老闆指明買最便宜不能喝那種)除膠,還要自備貼膜的壓棒,這樣加一加超過五百以上,重點是在清除殘膠要徹底,貼膜環境最好在較無灰塵的地方,具體還是需要你做過一遍後有體會下一次再來就會改善~~

网友D:
偏光膜還蠻麻煩的說

光把原來那層弄下來,除膠就要除好久好久

除非拉下來的時候很乾淨

我的話100%給專業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換的話材料錢也蠻高的喔,32吋網拍內膜最便宜不含運也要200元(淘寶是比較便宜,但好像10片起拍,當然也 ...

小冬瓜大大..您好
換膜的方法跟貼汽車隔熱紙的過程一樣ㄟ...
刮刀需要加熱嗎?
但....'壓棒"長怎樣?如何使用?
偏光膜有90度.0度~如何分辨呢?(還要買一片測試儀)
依您敘述~好像蠻有挑戰性的.找時間玩看看!(不知會不會失敗)
謝謝你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偏光膜還蠻麻煩的說

光把原來那層弄下來,除膠就要除好久好久

清除膠比較費時~
那貼上時要注意那些?會出現氣泡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清除膠比較費時~
那貼上時要注意那些?會出現氣泡嗎>

要不能有氣泡、不能有灰塵附著,不然會有雜點...(工廠在無塵室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冬瓜大大..您好
換膜的方法跟貼汽車隔熱紙的過程一樣ㄟ...
刮刀需要加熱嗎?

一般是內90,外0度,如果不確定可以拆一小角用你說的測試儀上機測,貼膜的方式可以找影片來看,包括人家是用什麼工具來壓膜,刮刀用一般的就可以了,刮刀大小大約一般美工刀小隻的長度五金材料行買附五支刀片45元的樣子,有沒有加熱有用過感覺好像差距不大~主要是配合無水酒精刮刀大一點刮的範圍大點~另外除膠的過程真的很臭,一定要在室外空氣通風的地方弄,沒經驗去用,幾乎都會有氣泡啦~用這個只能說很費工~幫人家貼也是賺幸苦錢,你貼過一次就知道了....QQ~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不能有氣泡、不能有灰塵附著,不然會有雜點...(工廠在無塵室弄)

工作場所是一大問題!....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內90,外0度,如果不確定可以拆一小角用你說的測試儀上機測,貼膜的方式可以找影片來看,包括人家是用 ...

謝謝你細心指導~小弟再次感恩!
日後有需要技術指導時.希望您能多多指教~~ ^--^

楼主:
高壓版搞定了~~
2顆4A保險絲是完整的!
原來是開機電源的保險絲掛了.
將它換上.背光就正常了...不過不知是啥原因使他斷路ㄟ...

想說高壓版修好.要來換膜..結果出現的畫面是這樣....
為何選項的字體會這樣......
難道T-COM也有問題?
請先進們幫我評評理..........

楼主:
接上訊號後~出現上下線條....

楼主:
RE: 奇美32吋N5323 畫面出現線條....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內90,外0度,如果不確定可以拆一小角用你說的測試儀上機測,貼膜的方式可以找影片來看,包括人家是用 ...

小冬瓜您好~
請問這畫面出現這線條是啥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冬瓜您好~
請問這畫面出現這線條是啥原因呢?

那個是亮線喔,可以拆到軟排那,屏到位址板間的軟排,開機用手去按看看,亮線能否消除,如果不行那就沒辦法了
ps.你這台是故障綜合體啊,讓你一次學那麼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是亮線喔,可以拆到軟排那,屏到位址板間的軟排,開機用手去按看看,亮線能否消除,如果不行那就沒辦法了

T-COM 的軟牌沒問題~
屏到位址板之間~我試試.......

要不是想練功~像這台這麼多問題.早就把它輾碎了!

謝謝你囉~

网友F(2016-01-17):
這型號的面板~~都是偏光膜掛~!! 其實也不用太認真了~! 除非想再認真的換膜~~
小弟這一堆這型號的都直接分解了~面板~有空再來練貼膜~!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型號的面板~~都是偏光膜掛~!! 其實也不用太認真了~! 除非想再認真的換膜~~
小弟這一堆這型號的都直接 ...

ppandnini 您好~
請問~內.外膜都要換嗎?
外膜很明顯有脫膠情形....

网友G:
痾..好多問題喔這台..你還有修下去的精神.真是可佩....
光偏光膜就很難搞了..面板畫面現在又異常.又加上高壓版.這台真是故障集合體

网友H:
你不找一片拆機面板比較簡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痾..好多問題喔這台..你還有修下去的精神.真是可佩....
光偏光膜就很難搞了..面板畫面現在又異常.又加上高 ...

年關將近很忙.這台先擱在一旁以後再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不找一片拆機面板比較簡單嗎?

要找拆機料....不知何年何月???
年底先忙正業.這台就先放著..以後再說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電壓都正常.就是這片故障~

面板經測試.是這樣........害我白忙一場!

先進說過:修越久學越多,首都巴黎哩是壞越多學越多

三太子手腳笨,現在遇到這種電視~~~~

板子都是拆下來~~~~~

機殼送阿婆,板子打包待日後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先進說過:修越久學越多,首都巴黎哩是壞越多學越多

三太子手腳笨,現在遇到這種電視~~~~

面板得菜花末期~~~哇塞!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進說過:修越久學越多,首都巴黎哩是壞越多學越多

三太子手腳笨,現在遇到這種電視~~~~

三太子大大...這台應該難不倒你吧!
說真的....壞得越多.學到的越多.經驗是用錢買不到的~
日後希望能與您多多討教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