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工作燈的桌邊固定座問題

楼主(2015-12-15):
日前拿到一支含放大鏡的工作燈。

這種工作燈是用使用像這種固定座。

它的孔徑有16mm(下圖紅色線段)。

請問有會員知道那裡有賣這種固定座嗎?

网友A:
老大, 請有燒鐵焊工具的大大, 用鐵管和鐵板幫你做一個最容易
或者到B&Q, 買一種層板架子, 記得大約是40mm 厚度, 它的承托架是一個管子接一片鐵釘到牆面, 鋸斷改一下, 可能合用.
http://www.i-house.com.tw/product/detail/id/573085###
或者厚的木板, 開個洞配燈腳, 然後固定到桌面

网友B:
一般傳統的伸縮吊臂檯燈活動底座的洞只有 12點幾 mm 無法直接搭配使用,可能要將圖三的黑色塑膠敲掉後才能配合。

我用過的固定座還有下面這幾種,但都要用木螺絲鎖死。

DIY 也是辦法,找厚鋁片或厚電木板來鑽 16mm 洞,但配重與大小面積一定要夠,否則常會翻倒。

网友C:
請參考,這還要再加工....

网友D:
我有這個---老舊日光燈

直徑大約18MM左右
我沒用游標尺量
如果可以用  修改一下應該OK
免費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 請有燒鐵焊工具的大大, 用鐵管和鐵板幫你做一個最容易
或者到B&Q, 買一種層板架子, 記得大約是40mm  ...

謝謝建議,我先看能否找的到現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傳統的伸縮吊臂檯燈活動底座的洞只有 12點幾 mm 無法直接搭配使用,可能要將圖三的黑色塑膠敲掉後才能 ...

謝謝建議,不過這種看來不太合用。

网友E:
老大其實只需喊~~掌燈
學姊就會幫你拿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參考,這還要再加工....

那個130元的應該可能能拿來改,不過從照片看來體積很小,應該只能裝小燈,我這支放大鏡燈很重,用它可能不太牢靠,不過還是很謝謝你幫我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這個---老舊日光燈

謝謝你,不過能不能先請你從紅色箭頭的方向拍照給我看看?我想先知道它C型的範圍合不合適?

你這個底座光從照片看起來就很"沉",應該非常厚實,不過你把底座給我,那這個燈不就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其實只需喊~~掌燈
學姊就會幫你拿著了

你先來喊看看!掌燈?巴掌就呼過來了還掌燈。

网友F:
老大...
從第一張圖片看來...整體應該像下列這一款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07495200229

第三張圖片...那個黑色塑膠套...是否原本應該留在那個鐵盒子上面??
黑色塑膠套16mm(5分管)....這種規格的底座不好找(非通用品)...
拆下那個塑膠套...鐵管直徑大概應該是12.5mm(4分管)...這才是通用規格...
要找底座....大概就方便多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7203520229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大...
從第一張圖片看來...整體應該像下列這一款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074952 ...

是的,的確很像。

黑色塑膠套是否原本是在夾具上我不知道,我拿來就這樣了,現在我也不在家,沒辦法仔細再看一次。

网友G:
管子中心有一只卡榫,抽掉後黑色塑膠套就可拿掉,拿掉後(約12mm)買標準夾具就可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先來喊看看!掌燈?巴掌就呼過來了還掌燈。

我喊沒用,要老公喊才行。那天我如果翻船了再示範圍給你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不過能不能先請你從紅色箭頭的方向拍照給我看看?我想先知道它C型的範圍合不合適?

照片來了

寬度約45MM
至螺絲中心寬度約27MM

原本接燈管的頸管拔除即可

補充:桌面最大可夾42MM

网友H:
這個可以用嗎?
孔徑20mm,然後往裡面漸漸內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大...
從第一張圖片看來...整體應該像下列這一款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074952 ...

燈座占空間又容易受外力而折斷

還是老狼卡厲害,打個12.5mm的洞插上去,就不曾再壞過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管子中心有一只卡榫,抽掉後黑色塑膠套就可拿掉,拿掉後(約12mm)買標準夾具就可使用了. ...

好的,回家再看看怎麼抽掉黑色塑膠套。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這洞合嗎?
http://tw.taobao.com/item/18346738201.htm?spm=a1z3o.7695283.0.0.wsPNj9

這個就是四樓露天的固定座。

楼主:
這個C形的範圍短了一些,固定在桌邊的範圍比較小,應該是不能用。
還是很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個可以用嗎?
孔徑20mm,然後往裡面漸漸內縮

這個孔徑太大了,還是很謝謝你。

网友:
外徑16mm
內徑13mm

网友:
耶~這個厲害喔,要多來看看大大們的 idea 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