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ps吹風機拆卸問題

楼主(2015-12-15):
家中吹風機philps牌,型別 HP8232,(PHILIPS 飛利浦沙龍級護髮水潤負離子專業吹風機),突然不會動了。想要檢查,但呆了,螺釘是要用三角型的起子。請問要到那裡買呢?

网友:
DEAR 大大
  學姊賣的 22合一起子組 裡面好像就有1 隻 請參考http://bbs.pigoo.com/thread-57377-1-2.html

网友:
小北百貨....
剛剛看到#2
學姊那一組比較好
可以用很久.....
我這一組凹有崩壞過,我又重新磨過
太脆及太短,材質及熱處理處理的不好
有些螺絲孔深度太深無法拆卸

网友:
臨時要用,可以用三角挫刀的頭部,或是用尖嘴鉗的頭部。
如果不合,只能買一隻了。

网友A:
用一字起子一樣可以拆開三角螺絲,試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字起子一樣可以拆開三角螺絲,試了你就知道了。

這方法我試過.....可行
但一字起子寬度要剛剛好放得進去
才能轉動.,不能太小

网友B:
建議還是不要拆
螺絲你拆下後
外殼有夠難拆開的
要考慮清楚外殼會傷痕累累的
卡榫會斷
真要拆要小心

网友:
以後發文注意主旨需標示型號

原主旨: philps吹風機拆卸問題

正常發文求助主旨應更改如下:

Philps 型號: HP8232 吹風機拆卸問題

這樣發文只要一看主旨就知道該東西的資訊,也便於其他人解答

雖然你內文有寫上型號,但是正常發文主旨須標上產品型號

======================

1.確認有過保固了嗎?
2.放冷後, 是否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議還是不要拆
螺絲你拆下後
外殼有夠難拆開的

都壞了,不拆怎麼修…
就是不成功,也賺到一次經驗。

网友:
剪刀也可以拆三角螺絲

网友:
想辦法磨吧!
加油
祝你成功

楼主:
感謝大家的教導,我用圖一照片的剪刀將螺釘拆下來了。圖2是我用電表量電阻,開關播到高低速都是斷路。可否請問會是什麼原因嗎?圖3 是我繼拆外殼,不知有那位前輩有拆過,不下來,不知要先拆圖3中的A處,還是B處?請指導我,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的教導,我用圖一照片的剪刀將螺釘拆下來了。圖2是我用電表量電阻,開關播到高低速都是斷路。可否 ...

你量電源插頭,當然是斷路ㄚ
如果有電阻值,不就要短路,發生火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量電源插頭,當然是斷路ㄚ
如果有電阻值,不就要短路,發生火災了

我是指同時播動開關按鈕,像檢查電鍋,電表接電線插頭,另手壓下開關,如有電阻則線路ok,不是這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指同時播動開關按鈕,像檢查電鍋,電表接電線插頭,另手壓下開關,如有電阻則線路ok,不是這樣嗎? ...

如果裡面有二極體或保險司燒斷,也可能會讀不出電阻。

网友:
吹風機
經驗上,在手把下方的電源線斷的機率很大
加油~你可以的
祝早日完修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回覆,因為卡的很緊,嚐試拆幾次都失敗,最主要是怕把機殼弄壞,就先放著下回想想再如何拆。還是有人可以指導,不勝感激。

网友D:
我有一支飛利浦的,不過型號跟你不同...
拆一樣很難拆
從電源線那邊先拉開縫再用小的一字慢慢撬開
可用強光手電筒從風扇那邊往內照...看一下卡榫位置

网友:
之前有拆過一支但不是這牌子的,也是很難拆,印象中是先鬆掉圖三A處的螺絲,
然後將進風的保護網要轉一個角度後,才可取下A處進風的保護網,最後再掀開
B處把手的位置,我不知道你的是否跟我拆過的那一支一樣,提供我拆過的經驗
給你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支飛利浦的,不過型號跟你不同...
拆一樣很難拆
從電源線那邊先拉開縫再用小的一字慢慢撬開

好的,我來試試,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