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k6iic 筆電面板內髒點

楼主(2015-12-15):
非常抱歉不懂規矩及方法
重發
面板裡面有像長黴的髒點,從外部擦不掉,請問有辦法diy去除嗎?

補充內容 (2015-12-16 09:50 PM):
抱歉 機種 應該為 ASUS K61iC

這些髒點在玻璃下面,不是暗點

這些髒點在玻璃下面,不是暗點

网友:
覺得是內部的導光紙變質了
這要處理有難度  舊電腦就將就用吧
說不定還是無法清除乾淨呢
要如同新螢幕一樣 那就換面板囉

网友:
正名應該是k61ic吧,
因為是在面板裡面所以清不到,
就算拆開面板清潔,在合上去時有灰塵進入也還是會看起來一點一點的,
所以將就點用吧,不然要換面板了

网友:
可以清除,但除非能作到完全無塵,不然有時拆開清了比沒清還慘

网友:
主旨若還在可更改時間內~請改為 ASUS K61iC

我已經扣過你分了,不想再扣第二次了

=============================
DIY 去除,當然行只是這個難度及門檻滿高的

1.你必須要能將NB的面板拆下來

2.並要能完整分解面板後,單獨將內部的偏光膜及玻璃基板(或壓克力基板),擦拭乾淨
   (這個清潔環境必須是很乾淨的 or 你自製簡易無塵箱於內部操作,不然有灰塵或頭髮跑進去就會更糟)

3.要能完整組回NB

若你能克服以上三點~就能自己DIY
==============

一般來說維修店家也不會處理這種問題,多是直接更換面板~因為拆面板就是有機率拆壞,不管你是老手還是新手多有其風險存在

另外~面板會發霉出現斑點,就必須自己"注意"你的使用環境一定是潮濕or靠近海邊
不然你相同狀況就會陸續發生

一般位於這種環境,平時不用時就是放入乾燥箱 or 用密封袋封好
NB不要放超過7天以上不使用,若長期不使用(公家機關很常見)請務必放入乾燥箱or密封袋隔絕濕氣

不然相同悲劇只會不斷上演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