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顆零件是什麼?

楼主(2015-12-15):
電路圖上編號是二極體 但是封裝跟SOT-665 差不多~

麻煩知道的前輩告知一下!

网友A:
從標示上看來似乎是 Toshiba HN2S02JE (Small-signal Schottky barrier diode sot-553)
http://toshiba.semicon-storage.c ... 02JE&lang=en_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標示上看來似乎是 Toshiba HN2S02JE (Small-signal Schottky barrier diode sot-553)
http://toshiba.sem ...

感謝 lazy104大 幫忙~

网友B:
可看出C4171及D4151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看出C4171及D4151的功能?

ciko大~

我附上電路圖一部分供您參考~

D4151感覺像是轉成-13V ,但是如果照lazy104大說是Toshiba HN2S02JE,又好像不做電壓轉換~

目前是在VOFF1_-13V這點沒有量到電壓(VOFF2_-6V有電壓)!

煩請ciko大指點一下迷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看出C4171及D4151的功能?

看樓主的提供電路圖後還真不太瞭解用途; 看起來不像倍壓...

二極體可能只是逆向保護, 電容單純用於穩壓???
另外完全找不到 VOFF1_-13V 的NET出處用途, 似乎是多餘的~

网友B:
檢查-13V線路是否有拉到電路的其他端點(如Q4151,Q4152等),可能線路上並未完整呈現,該電路原來是正常工作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樓主的提供電路圖後還真不太瞭解用途; 看起來不像倍壓...

二極體可能只是逆向保護, 電容單純用於穩壓? ...

電路板上還有連到一處有二極體(疑似穩壓)的空位!(電路圖上沒有)

照這樣看來,我猜應該是原先穩壓二極體電路移除~
但是-6V這電路還要用加上懶得改零件規格及重繪(可能其他型號有用到)~

不過就怕是誤殺,所以先查查看零件是啥~
搞不好新出的升壓或是穩壓之類的零件!

其他的電路圖上也沒有VOFF1_-13V 這個(希望沒眼花)用途,板上追線也沒追到(怕是三層板)~

看來這片要修復可能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檢查-13V線路是否有拉到電路的其他端點(如Q4151,Q4152等),可能線路上並未完整呈現,該電路原來是正常工作的 ...

這台是國際牌 TH-L32C30W 故障原因是花屏+紅燈閃三下!

初步是找到IC4150 轉換的12.6V 電壓剩 8V~

換掉後故障燈消失,但是還是花屏!

簡易量測IC4120 OUT0~OUT10 此處電壓應為:11.5V~0.5V並逐漸階梯形遞減,每次遞減1V左右~
感覺好像又對,我想可能要出動示波器量看看!

因為在開機的瞬間 有時會看到籃底畫面沒有花屏,所以我才想是否是主板問題~
在量測螢幕排線時,看到-6V就想說查查周邊,才又找到VOFF1_-13V這點!

主板BGA IC我已經有迴焊過一次(晶片有熱到會動),狀況依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