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188漫反射式光電開關發射距離

楼主(2015-12-16):
如圖 請問各位高手類似這一顆有發射距離20CM以上的漫反射式光電開關嗎?

网友:
提醒您,發文要把問題放在標題上哦!

楼主:
我剛忘記放標題 謝謝你的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剛忘記放標題 謝謝你的提醒

要先把"標題"補回去.

网友:
型號是不是也要補

网友A:
依其SPC說明,可在輸出端再加一級電壓放大或增大負載電阻(或稍微加大LED驅動電流),應可達成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其SPC說明,可在輸出端再加一級電壓放大或增大負載電阻(或稍微加大LED驅動電流),應可達成你的要求˙. ...

請問一下你們spec都在那裡下載的 我都找不到ㄟ ...???

楼主:
小弟剛玩這裡不久 按到兩次送出發文兩次 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剛玩這裡不久 按到兩次送出發文兩次 不好意思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sm=122&ie=UTF-8

网友:
如果沒有預算限制
請露天 "TR-10/20 N/P"
有超過100cm的,不過價格

楼主:
謝謝各位高手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