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什麼軟體可以檢測PC的體質???

楼主(2015-12-16):
以前好像叫燒機程式,但現在沒聽過了.

就是用來檢查主機板或CPU有沒有異常的軟體.......

网友:
我習慣用這個測穩定度

网友:
BurnInTest我一直在使用中~給你參考。

网友:
因為現在的燒機程式跟不上硬體及OS快速更新,以測不出新功能失準度滿高的~所以已漸漸淘汰

取而代之的是OS本身就有check主機板及燒機功能 (win7以上多行)

以win7來說,當你主機板&RAM&CPU有問題時當你安裝時就會失敗,不會安裝OK (不要用ghost方式,要一般正常安裝)

而測試穩定度,我一般安裝  Hwmonitor 去監控 CPU&主機板 &顯卡..等

測試基準:

1.先進BIOS check目前CPU待機溫度~然後進win7開啟Hwmonitor去比對BIOS的待機溫度,兩者相差+-5度內
   就可以信任Hwmonitor目前溫控

2.Hwmonitor開著不關,然後跑程式上網看影片 or play game 一段時間,再去check Hwmonitor的溫度變化
   看看是否跟待機溫度差很多(超過20度就算是過熱),如果溫度差太多就代表CPU該重新加散熱膏
   "或是你CPU散熱片&風扇沒裝好"

3.至於南北橋的溫度呢? 我是用HP-980DS紅外線測溫計去做測試,比較待機時跟跑game溫度差~一樣當溫度差太多時也是拆開散熱片處理

楼主:
我是遇到一個怪問題......但是又不知道是不是硬體出問題.....

像我有一台電腦一直都用得很正常,當然久了會出什麼怪問題,自己也無法評估.

就win7用VirtualBox,本來很正常,今天出問題........

出了問題以後,就用軟體測RAM.RAM很健康......就重新安裝顯卡driver及VirtualBox軟體,問題還是存在.....

而且只有VirtualBox跑起來有問題,其他軟體目前用起來很正常......也不知道可能壞在哪裡.

重新強調一遍,這是我工作用的電腦.沒有安裝什麼東西,也沒有變更什麼,因為是工作用的775電腦.
今天出怪問題.....也不知道是主機板還是CPU老化.....但除了VirtualBox目前看起來都正常.

抓這個很累,所以只是上來跟大家打屁聊聊......

网友:
AMD OverDrive
AMD原廠的超頻軟體附帶穩定性測試、CPU、GPU、主機板狀態。
INTEL 的CPU不知道能不能用,沒試過。

楼主:
我找到答案了......

是跟AVIRA小紅傘防毒軟體沖到了.

之前使用沒問題是因為沒有跟AVIRA小紅傘防毒軟體沖到,可能是防毒軟體自動更新後就沖到了.

外國有討論到這個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答案了......

是跟AVIRA小紅傘防毒軟體沖到了.

小紅傘很容易出問題,建議移除,然後再安裝NOD 32或其他防毒軟體

网友:
VirtualBox 無法啟動這問題 也是困擾我一些時候
要真正輕鬆解決使用
只能回舊版VirtualBox-4.3.12-93733
雖是舊版 灌win10一樣ok
win7更新 小紅傘開啟 虛擬網路分享 一次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