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AMEG HM504 示波器時基線無法調整修理

楼主(2015-12-16):
手邊有兩台 HM504 閒置多時,某天拿出來使用竟然都有問題,其中一台應該是接觸不良,拆裝後恢復了,剩下這台時基線無法調整,有時甚至不會出現,但 READOUT 數據與位置卻很正常,開機自我檢測畫面也都正常,所以排除高壓問題。

顯示不良畫面,時基線不是在最右邊就是最左邊,無法調整到正確位置,有時甚至會消失不見。

開機畫面正常

修了好幾天本想放棄,後來跟正常那台交叉比對,發現下方最大片PCB異常,縮小範圍比較好下手,又測量到時基線水平、垂直調整電壓輸出異常。

紅圈那顆AD5327用來輸出兩通道垂直位置、水平位置、觸發位準電壓值,故障了時基線當然跑掉,或是輸出最高電壓值時基線跑出可視範圍,有將兩台AD5327交換,確認故障了。

換上AD5327正常了

古老FUNCTION GENERATOR SAMPO FG1617

感謝 ciko.ciko 大幫忙購得 AD5327 才能快速修復。

网友A:
好一台外觀乾淨又漂亮的機器~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一台外觀乾淨又漂亮的機器~恭喜完修~

感謝~~
就是外觀還很新才捨不得丟著,有READOUT功能也方便判讀,還可開啟CURSOR來測量週期、頻率或是電壓值、峰值等。
不過跟傳統類比式相比,感覺沒有類比式耐操,民國75年買的KIKUSUI COS5020到目前還在使用中,快30年了當中只拆開一次清潔CRT 接腳氧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
就是外觀還很新才捨不得丟著,有READOUT功能也方便判讀,還可開啟CURSOR來測量週期、頻率或是電壓 ...

我的是 HM407的 哪天罷工就可以請教板大了

恭喜板大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 HM407的 哪天罷工就可以請教板大了

恭喜板大完修 ...

您的HM407是儲存式的吧?我手邊還有一台HM507是儲存式的,裡面架構跟HM504一樣,差別只在多了一片數位板。
找不到問題那幾天也是心想糟糕了,該不會HM507不久之後也會出問題,還好將兩台都修好問題點也釐清了,總算安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