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正逆轉電磁電路求救

楼主(2015-12-16):
今天一顆正反轉的電磁接觸器接點可能老化,按下瞬動,發出火花

只好自己動手買了一顆回來換;左邊是正轉接觸器,右邊是逆轉,也是買1a1b回來
左邊常閉、右邊常開

換過去前,1a1b都有記下來,激磁左上右下各一顆螺絲
RST分別接外部電源,還有右邊逆轉接觸器
正轉瞬動、逆轉瞬動、連續正轉都是個別動作,沒有連帶關係

結果整個裝完,正轉瞬動正常、逆轉順動正常、連續正轉不動作
現在多一條線,從逆轉接觸器的左側常閉接出來;
另一端應該接正轉接觸器的S?T?
因為看線的範圍就在原正轉接觸器的上方那幾個接點
這是不是自鎖的部份?
連續正轉也是自保持吧,

3HP的馬達換7.5HP的接觸器,接點壽命是不是會變超長??

网友A:
aman大你好
               你應該是買錯了,cu-18 3A1a1b 應該要買cu-18n 3A2a2b
                少1組b當然就會多線出來了喔
             ㄟ 不對是我看錯 你原本c-18G 3A左b右a cu-18是3A右上b下a 所以應該是你有漏接線了

网友B:
防止正逆兩個接觸器同時啟動的互鎖迴路沒有正確接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止正逆兩個接觸器同時啟動的互鎖迴路沒有正確接回吧。

ysc大,我是卡在互鎖的部份,那條線接哪邊才正確?
原本上面的接點有激磁a點
,但不太可能。

剩下就是1a, 1b各一,我有試常開,沒用。
是不是接RST其中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an大你好
               你應該是買錯了,cu-18 3A1a1b 應該要買cu-18n 3A2a2b
                少1組b當 ...

大大,我知道漏線,但是正逆我完全不熟,所以只好上來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我知道漏線,但是正逆我完全不熟,所以只好上來問

看圖2跟圖3好像是白線下這條藍線

网友C:
正轉瞬動正常、逆轉順動正常、連續正轉不動作

應該說正轉寸動正常、逆轉寸動及自動正常,而正轉無法自動

正轉b接點兩點是跟正轉按鈕b接點並聯的,按鈕開關沒有看到,無法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轉瞬動正常、逆轉順動正常、連續正轉不動作

應該說正轉寸動正常、逆轉寸動及自動正常,而正轉無法自動

逆轉沒有自動,只有瞬動

楼主:
網路上找的互鎖圖,互鎖是指哪裡?
是自保持後面的常閉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網路上找的互鎖圖,互鎖是指哪裡?
是自保持後面的常閉嗎?

如下圖,互相鎖定,其中一個動作了斷了另一個的迴路。

這不是您的電路圖吧?沒有吋動功能。

网友D:
是滴......自保後面都各有要鎖的對方MC接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圖2跟圖3好像是白線下這條藍線

那裡我有接一條了,不過如果是接電源S,

那另一端逆轉的常閉不是不會有作用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網路上找的互鎖圖,互鎖是指哪裡?
是自保持後面的常閉嗎?

不好意思我懶得打1堆字直接貼書本得比較快,但這只是互鎖的原理 ,你的控制還加上自保等等.....

先搞懂這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下圖,互相鎖定,其中一個動作了斷了另一個的迴路。

這不是我的電路圖,我只是想知道什麼是互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滴......自保後面都各有要鎖的對方MC接點

所以逆轉的b要接正轉的a接點?
正轉的b要接逆轉的a接點?
可以這樣理解嗎?

藍色箭頭處常開好像是兩條線?

這張照片,看起來RST,S後面有兩條藍線,一條藍線繞到1的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懶得打1堆字直接貼書本得比較快,但這只是互鎖的原理 ,你的控制還加上自保等等.....

先搞懂這 ...

完蛋了~~
看不太懂,
PBS正按下,正轉自保持導通->MCR-b 3,4->MCF  a b激磁,然後MCF-b 3,4斷路,
所以就算按PBS逆,逆轉迴路也不會通
反之,PBS逆按下,MCR-a自保持->MCF-b->MCR a b,MCR-b 3 4開
是這樣子嗎?

那條線接在逆轉的常開,所以另一端是正轉的常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轉瞬動正常、逆轉順動正常、連續正轉不動作

應該說正轉寸動正常、逆轉寸動及自動正常,而正轉無法自動

正轉按鈕b接點?
是按鈕SWITCH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轉按鈕b接點?
是按鈕SWITCH嗎?

是的,

上面的控制圖跟你的控制應該是一樣的

你現在是正轉無法自動,還是逆轉無法自動,我都沒辦法知道,因為你的表達我不清楚

所謂寸動就是手動,放開就停無法保持,自動就是放開後自保持還繼續轉動

网友:
電磁接觸應該要用到 2 組接點吧 !!!

1組是用來做自保持的 , 另一組是用來互鎖用的 !!!

正轉接觸器的 b 接點 最後一定接到 逆轉的激磁線圈 !!!!

反之逆轉接觸器的 b 接點 最後一定接到 正轉的激磁線圈 !!

p.s

不可以冒然去接 電源 R ,S ,T 各相 , 會有短路情形發生 !!!

測試時請把主迴路 2 次側 的接線暫時拆下 , 以防止誤動作造成2相短路 !!!

如果我沒看錯的話 !!

那條線應該是接到電磁接觸器標有  [ 14 NO ] 的地方 !!!

网友:
我覺得你搞錯方向了...這電路的連續運轉並不是用接觸器做自保

而是用右上角的繼電器自保...接觸器的A接點9號應該都是指示燈接點而已

那條線應該是跟1號並接的線吧....不太可能是5號線

5號線直接拿去接S相....你一開電就運轉了吧

連續運轉不會動...先檢查繼電器會不會自保動作

繼電器應該有5號線接到逆轉接觸器的B接點

繼電器有動作..5號線才有電....正轉接觸器才會動作

楼主:
原來那條線要接正轉的b接點,昨天接成a接點。

找時間把整個線路抓上來再來討教,就像右上的繼電器,還有保險絲各有什麼作用?

另外想請問,電池接觸器的接點有單賣嗎?

為了一片銅片,整組換掉真的很浪費。

网友C:
3HP的馬達換7.5HP的接觸器,接點壽命是不是會變超長??

正常使用當然是這樣沒錯,但要是短路時7.5HP是要比3HP的更恐怖

記得過載電驛的安培數要調正確,保護才會周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3HP的馬達換7.5HP的接觸器,接點壽命是不是會變超長??

正常使用當然是這樣沒錯,但要是短路時7.5HP是要比 ...

我有調到最低..

网友E:
馬達如果發生過載....準備燒馬達了

9A-21A.....這係數也太誇張了

网友:
上面一堆前輩文字回答得很精彩

我!!!只會回答
請你一樣把設備線路圖(騰畫)一份出來『複線圖』
再把它轉成單線圖你應該就會知道問題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馬達如果發生過載....準備燒馬達了

9A-21A.....這係數也太誇張了

我也不曉得為何原本3HP的馬達要用到這麼大的電磁?

网友:
原本C-18G和新的CU-18...Ith都是35A
理論上接點壽命應該是一樣的

3HP 3相220V MOTOR FULL LOAD大約11A左右
THERMAL設定範圍應該可用...但還是看一下名牌比較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