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圖中,冰箱除霜是如何運作

楼主(2015-12-16):
在除霜狀態下,TM線圈會過電嗎?

网友A:
在除霜狀態下TM沒過電,一直到除霜完成也就是圖上「化霜溫控器」開路後,TM第1腳經由除霜電熱->溫度保險絲到第二腳,再經第三腳接到電源,TM第4腳經由壓縮機連接到電源另一端,於是又開始過電行走.........

當TM行走到讓3-4接通之後壓縮機啟動,此時TM又停止,當化霜溫控器因溫度下降又導通後,TM開始繼續行走,一直到下一個除霜週期。

這個電路蠻巧妙的,簡單又有效。

网友:
聲寶1、4腳的timer,在除霜時是沒電的⋯,13°跳開才有電才會轉

网友:
TM沒電不走!

除霜中

楼主:
謝謝!...除霜時TM不過電(不會動),那3-4是怎麼接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除霜狀態下TM沒過電,一直到除霜完成也就是圖上「化霜溫控器」開路後,TM第1腳經由除霜電熱->溫度保險絲 ...

化霜溫控器跳開(OFF)後,TM就動作,那除霜電熱管還繼續動作?(TM不需110V也會動嗎?)
再如果溫度保險絲或除霜電熱管,其中一個斷路(故障),除霜器3-2接通後,這台冰箱就掛了,(連壓縮機也不動了,因為TM不會動了,3-4無法接通)對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化霜溫控器跳開(OFF)後,TM就動作,那除霜電熱管還繼續動作?(TM不需110V也會動嗎?)
再如果溫度保險絲或除 ...

化霜溫控器跳開(OFF)後,TM就動作,那除霜電熱管還繼續動作?沒動作你可以想成是一個低電阻所以壓降全在定時馬達上
再如果溫度保險絲或除霜電熱管,其中一個斷路(故障),除霜器3-2接通後,這台冰箱就掛了,(連壓縮機也不動了,因為TM不會動了,3-4無法接通)對嗎?這樣說也對應該說除霜無法完成所以只停留在除雙狀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除霜時TM不過電(不會動),那3-4是怎麼接通的呢?

化霜到化霜溫控器開路時TM又開始動了,之後會驅動接點3-4導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化霜溫控器跳開(OFF)後,TM就動作,那除霜電熱管還繼續動作?(TM不需110V也會動嗎?)
再如果溫度保險絲或除 ...

TM工作電流很小,也就是內阻跟電熱管比起來高很多,除霜完成後那段時間TM電流雖然有經過電熱管,但在電熱管上壓降很少不會繼續發熱,TM另一端流過壓縮機線圈也是一樣,不會讓壓縮機啟動。

沒錯,迴路上只要有某個元件故障就會停在化霜狀態。

网友:
記得很久以前(未入痞網)。
就曾碰過一台東元冰箱,化霜溫控器故障(接點脫焊)。
就找過溫度保險絲、電熱管、定時器甚至連PTC都換過。
繞了好一大圈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