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修一回...年終交差

楼主(2015-12-17):
話說昨天跟人家討了一顆PSU回來玩~不然老大老講我沒業績..

病徵是有+5VSB、PS-ON,卻無法運轉,連短路保護都沒有(風扇抖一下)

架構是350W的KA7500C+6510電源管理IC,6510的7針VCC有、4針PSON
有高低電位變化,3針的FPO會由待機時的4.64VPS-ON跳變為0V。按照資料
顯示KA7500C的4針好像電位會拉低而運作~它卻沒低

第一次碰到這架構....各位大俠有碰過這種的嗎

補充內容 (2015-12-17 10:54 PM):
誰可以幫我搬去PSU區去?標題幫我改一下....

网友A:
大同小異吧
SG6510與 PS113A,HY-510N,TPS3510,LP7510應同功能
KA7500與 TL494同功能

楼主:
呵~~感謝拉,我研究看咩~~~~神壇擺好了準備請太子爺..

我只是很納悶怎麼電源管理的3都拉低電位了,7500C-4腳那邊還有4V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感謝拉,我研究看咩~~~~神壇擺好了準備請太子爺..

我只是很納悶怎麼電源管理的3都拉低電 ...

7500C-4腳那邊還有4V多-->如果跟圖上線路一樣,那就可能D17,IC7500,C ?三者其一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感謝拉,我研究看咩~~~~神壇擺好了準備請太子爺..

我只是很納悶怎麼電源管理的3都拉低電 ...

7500 pin4 有電壓
可能是c22  1u/50v 漏電
或是R46  12k開路
c22  1u/50v 與 R46 12K
做柔(軟)起動

网友C:
A大, 您這哪算"年終交差"...  擺明是來喇迪賽的嘛n_013|
趕快在電子版區把圖發出來, 註記量測數據, 不要躲在打屁閒聊的保護傘下...

KA7500 (TL494) 架構是很早期很傳統的應用, 網上搜一下有不少資料...
屁放完了, 快閃人囉n_163|

楼主:
引用 网友C:
A大, 您這哪算"年終交差"...  擺明是來喇迪賽的嘛
趕快在電子版區把圖發出來, 註記量測數據, 不要 ...

怕壞很嚴重沒有維修價值說,不知名的產品

楼主:
來補幾張圖

產品標籤與型號KAIZER SPS-350PS 350W

型號

型號

局部電路A
電源管理已經更換為PS3511來替換本來的SG6510,本來以為是它異常結果不是..

局部電路B
PWM IC KA7500C

KA7500C

KA7500C

整體架構外觀
這樣的用料算不算正常?
兩階段EMI都有實作出來...

外觀

外觀

SG6510被換成PS3511來代用,在PS-ON情況下各腳位變化如下
P1<PGI>=0V
P8<PGO>=0V
P7<VDD>=4.61V
P2<GND>
P3<FPO>=待機下4.64V、PS-ON跳變成0V
P6<VS5>=0V
P4<PS_ON>=待機下4.08V、PSON跳變成0V
P5<VS33>=0V

P1、P8、P5、P6要運作了才會有電壓,P3、4有電位跳變
P3有拉低為0V

KA7500C各腳位電壓如下
01=0
02=2.49
03=0
04=4.11
05=1.61
06=3.57
07=GND
08=2.31
09=0
10=0
11=2.31
12=14.14_VCC
13=4.99
14=4.99_Vref
15=4.99
16=0.27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00C-4腳那邊還有4V多-->如果跟圖上線路一樣,那就可能D17,IC7500,C ?三者其一囉 ...

上半部類似唷~同樣有D17與C和12K電阻在7500C-P4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7500 pin4 有電壓
可能是c22  1u/50v 漏電
或是R46  12k開路

感謝你的提醒~~我看了上圖與實際電路後有些頭緒了

楼主:
好笑了,現在是什麼情形?!

大約上圖C22位置的50V/2.2u更新換一個....沒效
它附屬的電阻、二極體都正常

換掉KA7500C用TL494NC代用...沒效
不過各腳位電壓變了~原本如下..
KA7500C各腳位電壓(PSON)
01=0............4.1V
02=2.49
03=0............4.6V
04=4.11.......0V拉低
05=1.61.......1.4V(檔位誤差)
06=3.57.......3.6V(同上)
07=GND..IC底下有跨線連10
08=2.31
09=0....GND
10=0....GND
11=2.31V
12=14.14V...VCC
13=4.99
14=4.99_Vref
15=4.99.....電路上它們都連一起
16=0.27...忘記了但有電壓了

咦?!~~好像PWM有工作了,但是各電壓都沒輸出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大同小異吧
SG6510與 PS113A,HY-510N,TPS3510,LP7510應同功能
KA7500與 TL494同功能

Benson大:
請問你的檔案有壓縮過嗎?
若有較清楚的檔案,可否麻煩你用zip檔再傳一次.
或者有網址的連結也可以.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Benson大:
請問你的檔案有壓縮過嗎?
若有較清楚的檔案,可否麻煩你用zip檔再傳一次.

OK,
圖片的確有Resize過再上傳,我換成PDF應該會清楚一些
KA7500 LP7510.pdf (254.22 KB, 下載次數: 26)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笑了,現在是什麼情形?!

大約上圖C22位置的50V/2.2u更新換一個....沒效

KA7500C各腳位電壓(PSON)
01=0............4.1V
02=2.49
03=0............4.6V
04=4.11.......0V拉低---有進步,至少這個修好了

网友E:
04好像是dead time control

是超過時間所以不啟動嗎??

那是否可能是這支腳附近的電容故障了???

(我是不夠內行的人.....只是提出學習問題同大家討論而己....)

网友:
PSU

原来是电脑用开关电源。

网友:
我传一张图片,或许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KA7500C各腳位電壓(PSON)
01=0............4.1V
02=2.49

大概是KA7500c...壞掉了,因為旁邊的50V/2.2換掉了沒效,所以剛好殺一顆TL494代換..

目前確定的是T3變壓器輔助電路之前的都OK....懷疑是讓T2驅動電晶體工作的電晶體壞了
<2SC1815>,目前就是T2驅動變壓器沒工作....光敏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04好像是dead time control

是超過時間所以不啟動嗎??

那個有換一顆了~本來那個沒壞,參數如下~
2372nF(標示2.2uF)、Loss 1% 、ESR=6歐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個有換一顆了~本來那個沒壞,參數如下~
2372nF(標示2.2uF)、Loss 1% 、ESR=6歐 ...

a47大 我是不懂這一型維修
但看的很精采,
很可惜沒放在技術區
要不要移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a47大 我是不懂這一型維修
但看的很精采,
很可惜沒放在技術區

沒人幫我移ㄚ~~~去認可以修理後就正式轉成為修文了
你可以幫我檢舉嗎?~~~點其他...註明"需搬移"

楼主:
最新進度....鳥了

驅動變壓器電路部份的二次側元件似乎是都好的,兩顆震盪用C1815-NPN經測試OK

難道是輸出端濾波電容有問題?

如果是驅動變壓器一次側的驅動電晶體出毛病應該會炸吧?~甚至橋整都毀..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人幫我移ㄚ~~~去認可以修理後就正式轉成為修文了
你可以幫我檢舉嗎?~~~點其他...註明"需搬移" ...

已經幫忙檢舉你,
檢舉你亂放版區(我加的)
但要依版規
品牌:     型號:       故障現象
+照片

祝你趕快
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a47大 我是不懂這一型維修
但看的很精采,
很可惜沒放在技術區

支持移到技术区!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個有換一顆了~本來那個沒壞,參數如下~
2372nF(標示2.2uF)、Loss 1% 、ESR=6歐 ...

这个电容是什么类型(介质)的电容,你用那个表测量的ESR?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容是什么类型(介质)的电容,你用那个表测量的ESR?

普通電解電容,用晶體測試器測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普通電解電容,用晶體測試器測的...

TL494第4腳的綠色跟灰色電容有沒有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TL494第4腳的綠色跟灰色電容有沒有檢查???

沒有,綠色的上頭印102灰色完全沒字樣...

灰色是5PIN 綠色3PIN...隸屬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沒有,綠色的上頭印102灰色完全沒字樣...

灰色是5PIN 綠色3PIN...隸屬

看到上面的電容,我覺得你肯修這顆PSU真是佛心來的.....

到目前為止,你是懷疑哪邊是故障點???

PS3511的P1< PGI> =0V 這應該是POWER GOOD IN沒進來......

< PGI>沒訊號過來,這問題我以前也有遇過,但沒有追下去.....

因為較好修且品質好的PSU又用不完,就不再死命研究故障點了.
反正手上己修好的也用不完.......

网友:
以前有看過一個實例裡有一個方法,就是強制啟動TL494......

就看你有沒有勇氣了(應該不一定會炸)..........試了以後上來報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上面的電容,我覺得你肯修這顆PSU真是佛心來的.....

到目前為止,你是懷疑哪邊是故障點???

目前可以確認的是驅動變壓器電路沒有工作,它會沒工作很可能後面的震盪電路沒工作,可是我
沒找到損壞的元件,兩顆C1815電晶體都好的...相關電路上的電阻都好的....
目前我無法判斷PWM上腳位電壓是否已經代表它已工作...但該有的都有、該拉低的有拉低....
P1沒訊號就是主變壓器沒工作(輸出+12+5+3.3V)所以沒偵測到~~如果有且正常3511的PGO
就有高電位(5V)了...

這顆PSU電容感覺好多喔~~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可以確認的是驅動變壓器電路沒有工作,它會沒工作很可能後面的震盪電路沒工作,可是我
沒找到損壞的 ...

看TL494的C1 C2有沒有方波波形輸出.....

這波形就是PWM驅動出電電力的.

用計數器也可以看.....當然用示波器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TL494的C1 C2有沒有方波波形輸出.....

這波形就是PWM驅動出電電力的.

我沒有示波器...

楼主:
那兩顆電容正常~

PIN3那顆是68nF誤差值內
PIN5那顆是0.1uF(102J)誤差值內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兩顆電容正常~

PIN3那顆是68nF誤差值內
PIN5那顆是0.1uF(102J)誤差值內

102是0.001μF,103是0.01μF,104才是0.1μF。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2是0.001μF,103是0.01μF,104才是0.1μF。

呵~我打錯了,就1nF嘛...

晶體測試器測出1025pF

网友I:
你這篇只能待在這裡,因為第一篇沒有照片,而且標題也不符規定,移到電源供應器的版區就是違反版規了,而違反版規的帖子如果都由管理人員修改不但落人口實(以前就發生過),而且也不實際,所以以後技術問題就直接發到技術版區為宜。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這篇只能待在這裡,因為第一篇沒有照片,而且標題也不符規定,移到電源供應器的版區就是違反版規了,而違 ...

我想,他是要有修好再轉到實例區吧!!!

沒修好就大家聊聊...........

如果有修好,那就他自己整理一下貼到實例區就行了。。。。。我想貼圖問題他是很明白的。

放在這裡討論也還好啦!!!!

楼主:
那就繼續在這囉~~~弄好了我就整理一下去貼POWER區....

這邊比較熱鬧

网友G:
draculaxx说,用計數器也可以看.

你有数字万用表吧,如果万用表有频率测试挡,可以用频率档位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draculaxx说,用計數器也可以看.

就是沒有ㄚ~~慘慘慘

如果當初是買UTE的三用錶就可以利用它查一下震盪...

我跑去備料了,打算把它的電解電容都給它掃一遍...

目前檢查顯示二次側三個蕭特基都沒壞~一次側開關管應該還活著..

网友J:
PWM 波形 也是屬於 ACV
想要量有無 PWM 波形工作輸出, 不考慮精確時
用3用電表 ACV 檔  加上 一電容(隔開DCV) 不就可以測了嗎

只要ACV 檔 加電容  測到有電壓  就說明 有AC..... PWM 波形

指針3用電表  紅圈處   就內含上述這個電容

楼主:
我.....用數位錶也可以嗎?

网友:
引用 网友J:
PWM 波形 也是屬於 ACV
想要量有無 PWM 波形工作輸出, 不考慮精確時
用3用電表 ACV 檔  加上 一電容(隔 ...

这方法我也经常用,

看有无驱动输出,简单,实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目前可以確認的是驅動變壓器電路沒有工作,它會沒工作很可能後面的震盪電路沒工作,可是我
沒找到損壞的 ...

6510有12v、5v、3.3v电压输出负载短路检测,

当某一组输出有短路或检测电路本身有异常,

都会使494进入保护状态而无驱动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數位錶也可以嗎?

absolutely !!

楼主:
引用 网友K:
6510有12v、5v、3.3v电压输出负载短路检测,

当某一组输出有短路或检测电路本身有异常,

巨風大~

我發現+3.3V的對地阻才9歐,結果抓到出來是洩放電阻...9歐-1W

楼主:
等明天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