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bson 32吋液晶電視畫面異常

楼主(2015-12-17):
前一陣子電視突然畫面異常
如圖片所示
但把它當螢幕外接視訊盒就好了
這台的視訊盒是TP-302T,換過視訊盒了狀況一樣
請各位高手幫忙講答問題了
看看有沒有維修的價值
謝謝大家了

Gibson 32吋液晶電視異常畫面

Gibson 32吋液晶電視異常畫面

网友:
這台接的是何信號,所有輸入信號都測試過了嗎?
看起來像是主板上的電容老化,我的話會把主板上的電容掃光應該能好~
也可以使用電容並聯大法去找低效的電容~

楼主:
我接電腦的VGA訊號源就能正常顯示
所以是電容老化囉?
謝謝大大解答

网友:
請你重新發文,記得型號要放進標題內,

同時呼籲會員,發文者未符合版規請暫勿回解。

本篇移往回收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