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爐變壓器的第二春,自製點焊機

楼主(2015-12-17):
antlu大提供的微波爐電壓器,拆除二次側(忘記拍照,拆到一半才拍,抱歉)

奮鬥2小時拆下的銅線(在這寒冷的季節,真是取暖的好方法,全身大汗...)

清除乾淨

纏上最粗的導線,繞三圈

整體接線,利用廢棄筆電電源(19V),供電給計時器與固態電容,以計時器控制變壓器一次側以控制焊接通電時間.

成品,此為焊接電池用的鎳片,厚度0.3mm, 通電時間0.3秒.

以上...

補充內容 (2015-12-18 07:07 AM):
感謝jojoling大指證,文章內"固態電容"是錯的,固態繼電器才對

補充內容 (2015-12-18 07:08 AM):
"證"又寫錯,是"正"

网友A:
三太子比較窮,只有腳踏開關控制

點焊機只能拿修理熱水瓶

主加熱斷路

解焊需要一些些的練習

還要撥開加熱片找出斷路

點焊鎳鉻絲就比較簡單一些

還妾明身也是做得到

网友B:
真厲害~

不知回收一台賣多少!

真想買來玩玩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太子比較窮,只有腳踏開關控制

三太子要加熱解焊,給你的焊頭那種太小 要換平1點的

网友D:
請問文章內"固態電容"是不是誤植了,是不是固態繼電器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文章內"固態電容"是不是誤植了,是不是固態繼電器 ^^

感謝指正.

网友E:
看到如此修內膽,厲害! 真難賺啊

网友:
請問一下大大, 方便展示您使用的點焊頭型式跟結構嗎?

楼主:
做機器不是重點.重點是要能用.....
有大大希望看銲接頭,之前沒貼是因為太簡陋,怕丟臉,以下分享銲接頭與銲接成品,
銲接頭有兩種,都是用廢銅材或粗的單心線加工而已.

第一種,單心線加工

0.3秒,銲接18650.故意撕開鎳片確認銲接效果

第二種,廢銅材加工

加工物,壞掉的刨絲器,左方鉚釘固定處裂開

0.4秒銲接後,正面

反面

感謝指教

网友:
五體投地佩服!

网友:
誰要幫我焊鋼杯握把?~~
秉持著革命軍人勤儉持家的信仰我鋼杯壞好幾個都捨不得丟...

网友:
請問A大有存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太子比較窮,只有腳踏開關控制

神人...........神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太子要加熱解焊,給你的焊頭那種太小 要換平1點的

一語道破,J大不虧是焊接達人
下次來把焊嘴面積磨大一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厲害~

不知回收一台賣多少!

一台微波爐約在13~18公斤,回收場賣300.-
如可選擇,請挑NATIONAL 1400W這款卡大台,變壓器較夠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如此修內膽,厲害! 真難賺啊

象牌電子鍋加熱盤支架銹穿,導致釜鍋無法正確導熱而燒壞172℃溫保

鑽孔、攻牙也許還能回春

換溫保後能正常供電,但又出現E02故障碼
感溫NTC常溫偏離、磁簧開關,也是能單獨更換

妹來送修,再多的工時一切都馬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台微波爐約在13~18公斤,回收場賣300.-
如可選擇,請挑NATIONAL 1400W這款卡大台,變壓器較夠力{:14_1 ...

謝謝告知~

有空再來去尋寶!

网友:
厲害,連小家電的點焊機都可以DIY,看得出版主功力十足!!

网友F:
請教ikura大大,二次測用多少平方的電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教ikura大大,二次測用多少平方的電線?

JAZZ7002大,
目前二次側的電線上面標示 6 AWG,
老實說,在下當時沒想那麼多,就是想繞三圈,然後就找手邊塞得進去最粗的就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台微波爐約在13~18公斤,回收場賣300.-
如可選擇,請挑NATIONAL 1400W這款卡大台,變壓器較夠力{:14_1 ...

popocorn大,
您照片這一台若是還在手邊,方不方便拍一下該變壓器貼的標示參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popocorn大,
您照片這一台若是還在手邊,方不方便拍一下該變壓器貼的標示參考一下? ...

這爐,妹已經取回
變壓器的NAMEPLATE要拍到型號,不容易

還好還有配線圖有變壓器的型號 YMT-6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