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ibson GLCD-3200L 液晶電視接類比訊號時畫面異常

楼主(2015-12-17):
前一陣子接類比訊號時電視突然畫面異常
如圖片所示
但把它當螢幕外接就又可以了
外接視訊盒OK、接電腦也可以(都是接螢幕下方的VGA,不是接電視上的視訊盒)
這台的視訊盒是TP-302T,換過視訊盒了狀況一樣
請各位高手幫忙解答問題了
看看有沒有維修的價值
謝謝大家了

GLCD-3200L 液晶電視異常畫面

GLCD-3200L 液晶電視異常畫面

网友:
有沒有維修價值 要看個人觀點 也沒個準 不過這台通病都在主機板上的電容 參考看看唄

网友:
維修價值因人而異

當外接螢幕使用正常代表面板沒壞, 問題應該出在主機板上.
要進一步分析只有拆開了才可能知道...

网友:
如果不是自己動手那就幫他移到徵求版區找師傅修